[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部分輸入聲音異常

楼主(2012-08-05):
目前狀況是各不同輸入接口的影像訊號都正常,但聲音部分只有TV輸入端正常,其他各輸入都出現雜音
ex:

  AV1
  AV2
  PC
  HDMI1
  HDMI2

初步檢測,懷疑是I/O板上的音源處理器或其週邊有問題,已找了好久一直無進展
型號 736TL3289TX22   ;  使用於 東元 / 優派 液晶電視

請教各位有預見類似情形嗎?

楼主:
上頭聲音切換IC輸出入都測過聲音都有進入U7,U7訊號再送回AD Board 的 Amplifier Chip 放大輸出

所以說整個迴路是OK的,但不同音源的format都不同須經由U7處理再送出,所以初步判斷這Chip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頭聲音切換IC輸出入都測過聲音都有進入U7,U7訊號再送回AD Board 的 Amplifier Chip 放大輸出

所以說整 ...

請問一下樓主…
TV的聲音有經過U7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樓主…
TV的聲音有經過U7嗎 ?

有的,這顆Chip包含所有音源輸入

有 TV , HDMI , AV , VGA , 色差 & S端子 等訊號,切換IC在這之前補足 AV1 AV2 HDMI1 HDMI2 色差1 色差2 及外部輸入

這Chip有3組不同特性輸出端口,但這電路僅設計一組輸出。
所以說整個迴路有其中一線式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這顆Chip包含所有音源輸入

有 TV , HDMI , AV , VGA , 色差 & S端子 等訊號,切換IC在這之前補足  ...

樓主… 如果是這樣,且是只有雜音(小弟是指有聲音但含雜訊)"換言之…就是有聲音切換(總線控制無誤)",可以考慮先將板子清洗,再查電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如果是這樣,且是只有雜音(小弟是指有聲音但含雜訊),可以考慮先將板子清洗,再查電容 ! ...

可能描述不是很清楚,

例如現在是切換於 TV Model , 影音皆正常
然後切換到 AV1 (先不接訊號) , 出現藍屏無聲
再插入 AV1 (Video) 沒接 Audio Signal,馬上出現 Noise ; 有抓到訊號後才啟動輸出
再將 AV1 (Audio) 插入,一樣

拔下 AV1(Video) , 靜音 (AD Board 上 處理)

同樣切換到 AV2 狀況相同。

或是切換到 VGA 輸入 (一樣不接 Audio & VGA Cable ) 切換後藍屏靜音

插上 VGA 馬上出現 Noise

這顆 Audio Chip 動作是pin 51,52 SCL SDA 動作,所以與前端 MCU是有連接動作正常(一部份)。
至於是否 前端MCU下達切換動作指令錯誤...? 我也不知道無法測試,或許找一片相容板子測試會較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描述不是很清楚,

例如現在是切換於 TV Model , 影音皆正常

樓主… 看來是需要找一塊板來,會比較快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看來是需要找一塊板來,會比較快了 !

這幾天有在努力找 TL3289 的板子了,暫無消息

還有 Viewsonic 也有相容板子

网友B:
此機功能目錄內是否有設計恢復出廠值(重制),也許是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機功能目錄內是否有設計恢復出廠值(重制),也許是當了...

試過了,無效。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