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S代換問題QQ

楼主(2012-08-05):
小弟最近拿到一塊12V短路的板子....查到一顆MOS短路(50N024-09P)
想說把供電的MOS全換掉...拿了(09N05)做替換....雖然可正常開機進系統....只是MOS的溫度很高(手摸五秒左右就很燙)....查手邊的廢板MOS型號有 B5L02H ; 06N03LA ; 60T03H ; PHD78N0 ; PHD108N0 ; APM2054N ; APM2014N ....
請問各位大大....以哪一型號代用溫度會低一點呢qq

网友A:
通常開機 無長時間運作 mos 是不會燙的 (除非您是p4等級版子)
12v 短路 通常 都會 多帶 12v對vcore短路  及vcore對地短路 需要多量周邊狀況
通常短路 接入的 控制 ic 80%以損壞 以假死 方式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開機 無長時間運作 mos 是不會燙的 (除非您是p4等級版子)
12v 短路 通常 都會 多帶 12v對vcore短路   ...

泣....大大真準....這片就是技嘉的P4板子..

GA-8S651MP-RZ

GA-8S651MP-RZ

發燙的MOS.....連旁邊的16V1500UF的電容也燙燙的.......

目前板子可以開機進系統....小弟用3DMARK2001...跑展示掛機.....雖然沒當機...但就是....燙n_071|

网友:
引用 楼主:
泣....大大真準....這片就是技嘉的P4板子..

最快最便宜的方法,在機殼旁加個風扇吹他吧。

网友B:
最好是用你手上的 06N03LA ; 60T03H  來代用比較好 , 如還是發燙那就要查壞掉零件附近的電容或電阻是否有不正常容質或阻質,那控制 vcore 的 IC 可能也要更換了...

网友A:
不好意思 P4 先天不良(熱問題) 很難解決 通常 只能買改裝物散熱
不然 先換相關 電容 (加大一些UF 但幾V要很相近 可以大 不可以小)理論上可以試試 大不了 跑00碼
不會放鞭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你手上的 06N03LA ; 60T03H  來代用比較好 , 如還是發燙那就要查壞掉零件附近的電容或電阻是否有不 ...

今天開進系統時...發現CPU散熱風扇下方傳來不明的高頻音....只有在系統有動作時才會出現聲音......不知道這是哪邊發出來的.......因為開機中...不敢把風扇拿開來聽哪邊發出來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P4 先天不良(熱問題) 很難解決 通常 只能買改裝物散熱
不然 先換相關 電容 (加大一些UF 但幾V ...

這片板子拿到時12V的CPU供電那邊的電容有爆過...小弟以更換...因為MOS換過一次...用了三天燒了......這次更換後有在上面加散熱鋁片.....但就是熱.......熱到連我放在下面的電墊子都熔了........目前還沒燒壞....但覺得...快了

网友:
那應該你的 vcore 控制 ic 沒更換過吧! 會有高頻聲音那 ic 鐵定要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