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PSU 的電路板為何不用玻璃纖維的

楼主(2012-08-05):
各位痞友,安安:

想請教一個問題,就是這兩年來,也修了不少及看了不少 PSU,內部的電路板材質都是用電木的。

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價格問題嗎?還是零件燒了比較容易看得出來(開玩笑的,勿介意)?

感謝!

网友:
因為電木板燒掉時味道比較濃,電腦硬體燒毀的時候比較容易判別是Power的問題...

楼主:
電木板,我所了解的特性是:不吸水、絕緣好、耐高温、硬度還算不錯。

在耐溫部份大約可達 140度C。

不過我想玻璃纖維特性比電木好很多,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21509524

网友:
Cost決定一切  單面製程.....

网友:
我覺得沒必要吧 !! 通常會用 玻璃纖維 的 都是高頻 方面有需 , 用一般的電木會有潛在電容的問題 ,

會引響電路正常運作 !!

如果你用便宜的電木 , 就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 你會去使用較昂貴的玻璃纖維 嗎 ???

成本高賣出去的價格也高 , 但利潤卻沒有相對的提高 !!

那產品的競爭力自然就降低 !!

网友:
兩個原因:1. 容易加工,2. 低成本。

電木板的外形可以是任意形狀的外框線,方的圓的不規則曲線都行,因為可以用沖床模具來加工,甚至連零件鑽孔都能同時沖出來。
玻纖板的外形受限於材質太韌只能用 V Cut、洗刀或鑽郵票孔,所以大都是規則的矩形外觀。
但是像手機這類的高頻板只能用 FR4 又是不規則形狀,所以就選用板厚 1.0 mm 以下以沖床來加工,這沖床模具當然會比較短命,提攤下來成本就很高。

還有一種稱為半纖的電路板,外觀看起來比較白,如果有銅箔強度或震動的需求可以改用這種,加工與成本位於電木與玻纖之間,現在的許多 PSU 都是改用這種。

所以加工的程序與難易度決定了成本的高低。

网友A:
我有一位朋友玩無線電的,他說射頻電路如果用電木下去做鐵定不會動。
玻璃纖維的吸水性還是比電木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位朋友玩無線電的,他說射頻電路如果用電木下去做鐵定不會動。
玻璃纖維的吸水性還是比電木差的 ...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關於這句 “玻璃纖維的吸水性還是比電木差的”,也就是應該是說玻纖的防水性較電木佳囉?

無線電,以前聽力好時,也想玩玩,但那時還要考照(約莫 15 年前),現在很多應該不用考照了吧!隨著網路上通訊軟體的流行,不知這些所謂的 “火腿族” 的前途如何?會不會愈來愈少?畢竟這類設備滿 “貴” 的 >_<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關於這句 “玻璃纖維的吸水性還是比電木差的”,也就是應該是說玻纖的防水性較電木 ...

摁對就是這個意思。猜想是因為玻璃纖維的密度比較高吧?而且玻璃纖維也比較硬@@

無線電現在27MHz是民用波段,不用考執照就可以自己架電台,其他頻率要考執照才可以使用。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他的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bx2a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摁對就是這個意思。猜想是因為玻璃纖維的密度比較高吧?而且玻璃纖維也比較硬@@

無線電現在27MHz是民用 ...

這個站長好像也是以前 “小紅帽” 的板主,在國內玩無線電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_^

wretch 的速度愈來愈給它慢了 >_<

网友:
電木板PAPER
酚醛樹脂(PHENOL RESIN) + 纖維  層疊壓合 ==> 因此電子業界會稱之為 紙質電木板
纖維紙  有 木漿紙/棉漿紙
木漿紙(或稱木纖維紙)==> 這種紙質電木板
棉漿紙(或稱棉纖維紙)==> 這種布質電木板  (但是電子業界還是習慣會稱之為 PAPER 紙質)
可以參考這兩篇
http://www.tungyen.net/Paper.htm
http://www.tungyen.net/Paper-1.htm

將上述
纖維材質         改成  玻璃纖維
並且樹脂(RESIN)    改成  環氧樹脂(EPOXY ~~~ ㄟ博西)
就是玻纖板了

玻纖板FR4   可以參考這篇
http://www.tungyen.net/FR4.htm
http://www.tungyen.net/FR4-1.htm

裡面有個名詞[打拔] Punch/Punching  是指 模具沖壓成型

K大在6# 說的 [..半纖的電路板,外觀看起來比較白.. ] 大概是指 CEM-1/CEM-3
CEM-1 / CEM-3  是在兩外層玻纖板 加入紙質纖維做內層
老實說我還不知兩者差異
CEM-1  多用於 單面覆銅板   [聽說的==>也可以做雙面 ]
CEM-3  多用於 雙面覆銅板  可電鍍

CEM-1   可以參考這篇  http://www.pcbres.com/pcbtech/pcbmake/200806076660.html
CEM-3   可以參考這篇 http://www.pcbres.com/pcbtech/base/200806076661.html

另外樹脂會用EPOXY  除了吸水率/電介系數(電容效應) 必須比酚醛電木板更優秀之外
主要是也考慮了 [阻燃] 這個特性  電源/TV/MONITOR 用的 想通過安規耐燃規章UL94
酚醛電木板 應該是過不了
因此 CEM-1/CEM-3/ FR4  等之類的板子 多會印上94V-0  /  94V-1 /  94V-2
94 是指 安規耐燃規章UL94
V-0 / V-1 / V-2 是等級

不只是PCB  其他如塑膠類材料...舉凡材料需要驗證防火等級的 都是以安規耐燃規章UL94驗證

** 耐燃 **  這一詞
有人說 阻燃/防火/耐火......還有人說 可燃性
所以啦 別挑剔我用詞 我沒去查原文是如何寫的

网友:
對!全名叫半玻纖 CEM-1,如下圖:

高頻線路也不見的非用 FR4 不可,其實只要掌握頻段、介電係數與潛佈電容這些特性也是可以用單面板與便宜材料。
但是高頻線路多半是高價商品又是移動式居多,不用 FR4 也說不過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站長好像也是以前 “小紅帽” 的板主,在國內玩無線電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_^

wretch 的速度愈來愈 ...

我的留言次數太多結果無名說要買什麼VIP才可以繼續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留言次數太多結果無名說要買什麼VIP才可以繼續留言.........

wretch 我以前也用過一次,但它的速度實在是很難接受。

若有 gmail 可考慮一下 google 的 blogger^_^

网友:
引用 楼主:
wretch 我以前也用過一次,但它的速度實在是很難接受。

若有 gmail 可考慮一下 google 的 blogger^_^ ...

我現在都用yahoo blog,以前還蠻快的,最近慢很多,考慮用goog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