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管測試器DIY外盒

楼主(2012-08-05):
網購了一些套件,為了方便測試,整個套件放到盒子內,還有電流表可簡易判斷燈管是否有問題
順便測試新買的燈管,電流都在0.10左右

新燈管

新燈管

也測試一台VX2235WM,這台很奇怪,原本是不開機,換好電源板後,可正常開機,但會在2分鐘左右黑屏,電源藍燈恆亮,再關掉電源再開又有畫面,然後就是一直重複,我想不是燈管就是驅動版了,剛好有新工具,順便測一下,疑...?這個電流有點高,應該是老化了,不知是不是這問題造成的,唉.....功力不夠,還只會換換大法,等等上網買新燈管及驅動版,回來練習吧

VX2235WM

VX2235WM

還在學習中,還請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A:
我有一台VX924液晶螢幕症狀跟你的類似:http://bbs.pigoo.com/thread-39257-1-1.html
電源板換好了一後開機約三個小時左右自己熄燈,電源按掉重開之後沒一分鐘又熄燈,後來把亮度調整最低,電源板的電流設定在最高就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VX924液晶螢幕症狀跟你的類似:http://bbs.pigoo.com/thread-39257-1-1.html
電源板換好了一後開機 ...

我換好燈管有測試過,單換燈管不換線,電流吃0.4左右,連燈管及線一起換是0.2左右,換好就正常不會過一會就黑屏了

网友B:
請問大大這個測試器去那裡買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這個測試器去那裡買啊??謝謝

我是跟下面這位買的,有加買電流表及電壓表,盒子買回來自己DIY的,12V電壓器也是另外購買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15027715

网友:
讚喔 這個讚   這個真的很方便  大大你可以做來賣喔^^

网友C:
這個電流表的數據指的是什麼不得而知,燈管的電流要用高頻電流表才能測的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流表的數據指的是什麼不得而知,燈管的電流要用高頻電流表才能測的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 ...

wish大,沒有那麼專業啦,因為剛好遇到自己的螢幕,換了電源板及驅動版後,是可以用了,有時可以一連使用好幾天都沒事,但有時會突然背光熄掉,用手電筒照有影像,拔掉電源,過一會再插上就好了,只是這樣子很困擾我,這個只是方便我判斷單燈是否吃的電流太大,我把拆下的燈管量一下,大約吃到0.7,更換過燈管但沒換線(因剛好賣家燈管線沒貨)吃0.4,新燈管吃0.1,拆下的舊燈管拿掉燈管線直接測也是吃0.1,所以下次我應該會買一些燈管線備料來換線試試看,這也是我跟那個賣家買了電源板及驅動版後問題還是一樣,他推薦買回去測試,不過真的換了後就沒再發生了,已連續燒機72小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sh大,沒有那麼專業啦,因為剛好遇到自己的螢幕,換了電源板及驅動版後,是可以用了,有時可以一連使用好幾 ...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電流表的數據指的是什麼?如果是燈管電流,那個數據是不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電流表的數據指的是什麼?如果是燈管電流,那個數據是不對的。 ...

wish大,我猜是高壓版的電流,我之前應該是燈管線老化造成高壓板電流吃太大跳保護,背光被關掉了,所以我也真的不清楚是甚麼數據,重點是我終於修好了我的液晶,一整個心情很爽,雖然花在買工具跟材料,已經可以再買一台液晶了,但DIY真的是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我猜是高壓版的電流,我之前應該是燈管線老化造成高壓板電流吃太大跳保護,背光被關掉了,所以我也真 ...

這就是DIY的樂趣呀!歡迎你加入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行列。

网友:
WISH大說的沒錯 燈管電流正常要用高頻電流表量

SPEC上寫的大約在6.5mA~8mA (monitor) ,不過能辨識的話 也是個好工具

网友:
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好樣的!科技愈發展,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和枆用愈恐佈。現在這年頭環保變成用來喊口號的,叫我們這些升斗小民做環保,可是那些科技大廠愈來愈不環保,為了保固年限一到就要消費者換新的,設計上愈來愈設計成不給維修!拆現在的液晶發現很多設計的殼就只用卡的,時間一久塑化後只要一拆就斷不讓卡回去,我們維修就不好交差,再如燈管也是很多不好換,但都讓人們只壞了一小點就要丟棄買新的,大量枆用地㺷資源,這些生產製造廠是最大的罪源禍首!大家一起努力來阻礙他們的發展!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