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床頭音響 CA-MXS4BK 收音機部分故障 !!!

楼主(2012-08-05):
這台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 !!!  最近想拿出來聽 , 發現收音機部分 , 顯示幕不亮 按鍵也無作用 !!

但是其他的 功能 還正常 (CD 可動作但無法播放 , 雷射頭應該是故障了)  !!

有拆開檢視 , 並未發現異常情形 !!

上網有找到 CA-MXS4BK XT-MXS4BK 的圖紙 , 但這是下半部 , 屬於 TYPE 及 CD 的電路 !!

不知站內大大 , 有誰有另外半部的圖紙 ,  應該是 RX-MXS4BK  !!

是 主板 及電源 及 放大 還有 收音機 等部分 的電路 !!!

(使用的雷射頭是 OPTIMA-6S )

网友A:
6s的雷射頭....

先檢查從變壓器出來的保險絲(電阻型或電晶體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的雷射頭....

先檢查從變壓器出來的保險絲(電阻型或電晶體型).

變壓器 出來有三路 保險絲 (管狀玻璃的)

我都檢查過了 !!! 這三組正常 !!!

沒有看到 電阻型 或 是電晶體型 , 我再檢查看看 !!!

目前可以說只有 收音機 部分 有問題 !!

由主板上連接可撓性排線 通到 面板上 (顯示 還有 key 的電路板上)

這部分的電路由於沒有電路圖可參考 , 比較傷腦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變壓器 出來有三路 保險絲 (管狀玻璃的)

我都檢查過了 !!! 這三組正常 !!!

再檢查VF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檢查VFD

如果單純是 VFD 的問題 !!
那些  控制鍵  應該 不至於 沒有動作 !!!
至少也會有聲音出來吧 !!!

楼主:
最近打算去買 雷射頭 但價格實在有點貴 !!!

站內有沒有人知道 OPTIMA-6S 價格比較便宜的 !! 或其他可以代用的 !!  (網拍我都找過了)

原本想先修好收音機部分 , 但一直找不到相關資料 !!

有誰有  RX-MXS4BK 能提供一下嗎 ???

萬分感激 !!!

楼主:
看來是沒有人能提供資料了 !!

有空自己的慢查吧 !!  (傷腦筋 !! )

网友:
發一份類似機型給您參考CA-S50BK-RXS50-電路圖106640[/at

        tach]

1.82 MB, 下載次數: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