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G31M-S2L 不開機

楼主(2012-08-05):
開機可以跑碼.
C1 50 FF 就是不顯示 ..
先刷再說~

原來 BIOS損壞..

技嘉的 版子 很多都是 程序出問體
這25040 的 也是高故障的 BIOS IC

网友:
恭喜..軟的..近來也遇上同樣的問題 bios 資料流失..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大您回焊的好漂亮...

网友:
沒錯這一塊我常遇到此問題~~~
保固內就壞好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