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誰有視頻訊號產生器可以借用

楼主(2012-08-05):
剛把我家的CRT換完新的高壓線圈與CRT腳座
但壞掉之前的水平(地平)就一直有點斜斜的
想用標準訊號源產生話面
讓我調整X(水平)、Y(垂直)

网友:
我有CHROMA 2135 135Mhz 可程式視頻訊號產生器!但是你要來拿嗎?

楼主:
WISH~~你住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你住哪裡?

機器在台中市,不過CHROMA 2135是專業在用的訊號產生器,一般都是研發單位才會用到這種等級的儀表,它不同於一般的Color Bar彩條訊號產生器,確定會用再借。

网友:
以前Legion有貼一台 : 簡易的VGA測試器.
看夠不夠用,或許可以DIY一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27550-1-1.html

楼主:
...我是要給電視使用的!!!

vga的產生器我已經有好幾顆囉

wish!!最近要先處理工程,電視暫時就先丟著!!反正畫面還能看,只是該直的地方便成有點曲線

网友:
CRT PC MONITOR 的OSP 裡有個調[傾斜]功能 一般英文是以 TILT  看看能不能調
CRT 畫面傾斜 除了地磁干擾 / YOKE偏向軛 被動到之外
還有一可能 就是這個 傾斜線圈的電路故障
傾斜線圈 通常套在 YOKE偏向軛 與CRT之間(有石墨那端 不是電子槍那端 否則色收斂受干擾)
因此傾斜線圈圓徑略大於YOKE偏向軛
沿著傾斜線圈會拉出兩條小電線 即可追到其電路
電路其實是像OCL後端 用個OP推兩個電晶體PNP+NPN (比TO-92只高大一點點) 電流放大推傾斜線圈
電路VCC =12或15V  所以輸出直流 0V~12V推傾斜線圈 另一端中點電壓會取用自6.3V燈絲的電壓
這個電路通常是 那兩個小電晶體PNP+NPN 燒了
(主因是傾斜線圈因為貼著CRT  線圏易感應 開機瞬間高壓電場
這個感應電壓 超過那兩個小電晶體耐壓而擊穿)

网友:
寫著寫著突然想到 你不會是CRT TV 吧   我上面就白寫了
TV沒有用傾斜線圈  好像只能轉偏向線圏
================================
CHROMA 2135   要送出15750HZ  好像不行
如果可以 光是面板編輯TIMING資料  也是很累人
通常都是PC執行編輯(我沒有那隻程式)再由記憶卡(還要找的到)插入面板LCD下方插槽載入
記得要開啟 SYNC_ON_GREEN  (SOG) 這樣H/V同步信號就會加在綠色上
因為沒有3.58MHZ繫色信號  所以只是黑白灰階VIDEO
但是調傾斜够用了
線材BNC轉RCA  只用一個在綠色輸出

网友:
這種情況不用視訊產生器,用 Wii 就行了。
借 Wii 比借儀器簡單的多,開機後進去照片瀏覽的選單,Load 一張視訊標準檢驗圖,可以切換到全畫面滿版。
舊型筆記電腦有 Video 輸出的也行,電腦有外接 Video 轉換線(有些 DVI 端子內有 Video 訊號)也可。
用 DVD or VCD Player 加視訊測試片也行,沒有視訊測試片可以用影片編輯程式自己做燒錄一片出來,

這個時代身邊可利用的物品太多了,非得用專業儀器才能做。
修電視的老師傅也沒看到有人買這種視訊產生器,大都是新聞台看一看,畫面上的圖框或跑馬字看一看就能調出來。

我常去的那些電視台工程師都已經不用這類儀器了,早就不知丟到那裡去了。
以 Color Bar 來說許多設備都有內建所以不需專用產生器了。
以前是需要檢驗調整色相的,但是已經進步到數位時代這東西不會再跑掉了,況且有專用的視訊處理器能夠自動的處理你喜歡的色調,現在整個業界也找不到幾個會看儀器能夠調整出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