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數位相機 PREMIER DS-A350 錄影沒有聲音

楼主(2012-08-06):
請教各位前輩

PREMIER DS-A350  數位相機 進行錄影沒有聲音

前蓋拆下

這個是MIC的背後

這個是MIC的對應接點

請問是否是MIC壞了, 這種接點沒看過, 是否有安裝技巧?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這種 MIC 是哪種的。不過一般測 MIC 可用電表(低電壓檔)接在輸出上,同時去吹 MIC,應該會量到一個電壓,若有就是好的,若沒這個 MIC 可能就是壞的。

网友:
相機應該要歸類在3C數位產品區.

网友B:
PREMIER自從被郭董併購後就不再出自有品牌,全力作代工了

您這台有純錄音功能嗎(很多早期相機有,可以代替錄音筆),有的可以試試,確定問題點在硬體還是軟體

网友A:
另外有些機種可關掉聲音,注意一下是否在設定中被 disable 了 ^_^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這種 MIC 是哪種的。不過一般測 MIC 可用電表(低電壓檔)接在輸出上,同時去吹 MIC,應該會量到 ...

動圈或動磁式才能用這種方式吧!

网友:
現在3C多半都是這種接觸方式,也許您的MIC彈片鬆弛了.

网友D:
以前修手機時常看到此種麥克風.導電橡膠接觸面常因使用一段時間接觸不良.可能潮溼鍍金接點氧化.1:以前的作法是將鍍金接點用橡皮擦清潔.導電橡膠用酒精擦拭.過一段時間又會同樣故障狀況.2:最保險是將麥克風直接用OK線焊接在電路板鍍金接點上.麥克風黑色橡膠一樣要裝上.以免撞擊震動影響收音品質.麥克風壞掉比率不高.如不幸掛掉.找一隻不要的手機一定有麥克風.可能大小有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動圈或動磁式才能用這種方式吧!

電容式的也可以啊,像電話的話筒 ^_^

Sorry,搞錯了,電容式的要用電表的 “電容” 檔來量。

在此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MIER自從被郭董併購後就不再出自有品牌,全力作代工了

您這台有純錄音功能嗎(很多早期相機有,可以代替 ...

這台沒有 純錄音功能
但 照相可使用旁白功能 => 一樣沒有錄到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些機種可關掉聲音,注意一下是否在設定中被 disable 了 ^_^

我找不到哪有 關閉錄音 功能
我使用 回復原廠設定 => 還是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手機時常看到此種麥克風.導電橡膠接觸面常因使用一段時間接觸不良.可能潮溼鍍金接點氧化.1:以前的作 ...

tmhsiao 大,
我是很少遇到 [導電橡膠接觸面 ]
我搞不清楚 [導電橡膠] 的通電原理,  如圖,  MIC 的機板是 2個同心圓
為何  [導電橡膠接觸面 ] 不是對應的 2個同心圓 而是 一條白色導電橡膠 => 不知那邊正哪邊負
不懂 [OK線焊接在電路板鍍金接點上] 的實際做法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
普麗爾的相機,有些機種在機身上播放是沒聲音的!得檔案拿到電腦上播放才會出現聲音。
有在電腦上試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