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EBHERR電冰箱無法啟動
火..

楼主(2012-08-06):
小弟家中有台LIEBHERR CN3866電冰箱無法啟動,原先啟動時會有二個relay作動的聲音,但目前開啟時會先有一relay作動,然後過一段時間好像原來的relay又切回去,無法啟動冰箱,可否請教可能是什麼問題造成?
(冷涷無法作動,冷藏也就無法工作)

网友:
沒圖沒真象,要大家用猜的 >_<

NPNT No Picture No Truth

楼主:
Sorry啦!我照片已經拍好,但電腦有問題,我會再放上來的

网友A:
你聽到的聲音可能是 過載保護器,

你先確定你的壓縮機是不是沒啟動?
確定的話再檢查 PTC 跟 啟動電容

對了 這些零件應該在冰箱後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聽到的聲音可能是 過載保護器,

你先確定你的壓縮機是不是沒啟動?

壓縮機是無法啟動的,正常來說,開機後會有二個relay開啟的聲音,然後壓縮機啟動,目前的情形是第一個relay開啟後好像在check什麼,check不過後relay再跳開,過一段時間它又會自動再嚐試,又是一樣的結果,所以壓縮機根本沒有啟動,應該是最開始的地方出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是無法啟動的,正常來說,開機後會有二個relay開啟的聲音,然後壓縮機啟動,目前的情形是第一個rel ...

PTC 跟 啟動電容或是壓縮機掛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是無法啟動的,正常來說,開機後會有二個relay開啟的聲音,然後壓縮機啟動,目前的情形是第一個rel ...

建議你把 線路圖 跟 Relay 的照片Po上來~

你的冰箱有PTC嗎? PTC跟啟動電容有檢查嗎?
一般冰箱只有 除霜定時器 和 過載保護器 兩種會有 接點接觸/彈開 的聲音~

网友:
此機是否為電子式控制板?
如是的話,可能要多拍幾張圖片....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的回覆!我會回去把冰箱給拉出來的,因為我有二台一樣的合在一起嵌入,所以要花些功夫給拉出來才能看到後面
待我拍好再放上來請大家幫忙

网友B:
猴腮雷!!!"二台一樣的合在一起嵌入",大大下重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把 線路圖 跟 Relay 的照片Po上來~

你的冰箱有PTC嗎? PTC跟啟動電容有檢查嗎?

各位大哥抱歉晚了點,最近實在有夠多事

聲音是從壓縮機旁的黑盒子發出的,但好難開,開不起來,除非暴力
冰箱內部除了感溫器和冷凍有個93度的溫度保險絲,這些的溫度感知器都是連接到冰箱的控制面版(這個我不會拆了)

還請各位指導

PTC在哪兒?
啟動電容外觀看來是正常,如何得知有問題,另外這顆啟動電容是什麼品牌的?冷凍材料行有嗎?且它是直接從電容內拉線出來

冰箱背面

冰箱背面

上面是冷排

上面是冷排

啟動電容是帶線的

啟動電容是帶線的

壓縮機旁的盒子好難打開

壓縮機旁的盒子好難打開

壓縮機一覽

壓縮機一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猴腮雷!!!"二台一樣的合在一起嵌入",大大下重本了~~~~

因為空間的關係只能使用這類高瘦的,且現在一台冰箱也都差不多這個價了

网友(2012-09-21):
試看看是搭一聲壓縮機會不會啟動一下子~~不然搭一聲這樣確實有點難猜

网友:
在網海裡有這台的維修手冊,大大要不要參考一下,希望有幫到忙,雖然我家是用BOSCH~~~

Doc technique CN(es)...6.pdf

1.88 MB, 下載次數: 244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抱歉晚了點,最近實在有夠多事

聲音是從壓縮機旁的黑盒子發出的,但好難開,開不起來,除非暴力 ...

PTC (鈦酸鋇)在壓縮機旁的黑盒子裡,插在壓縮機引腳上,拔起來搖(有聲音→壞了,沒聲音→好的)

PTC 是陶瓷介電材料,硬而脆,破掉了搖起來會有聲音

网友:
我習慣上會全部改掉啟動組品

网友C(2012-10-28):
請問冰箱突然不冷.風扇正常.燈管正常.壓縮機無法啟動.偶爾聽到咳.類似要啟動聲音.但沒下文.摸壓縮機.會熱.
情形跟樓主相當類似.不知道樓主室不是修護了..我照tn01016424大的圖示拔起了兩顆零件.一個黑色零件參考網路說是啟動器.不清楚好壞.摇動沒聲音..一個參照網路說是過載保護器.不知道是不是stewart888大說的PTC.
搖動有相當清楚聲音.好似裡頭東西掉了一樣..

因為沒PO過文.對家電外行.也不清楚站內規矩.若求救情形有敘述外行的所在.懇請各位大大諒解.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冰箱突然不冷.風扇正常.燈管正常.壓縮機無法啟動.偶爾聽到咳.類似要啟動聲音.但沒下文.摸壓縮機.會熱.

PTC=啟動器  可以小心分解拆開,查看內部元件PTC(像一元硬幣大小)是否破裂

网友:
我的冰箱是三星對開的.插上電源壓縮機啟動後3-4幾秒就跳開停止轉動.散熱風扇還會轉動室內燈也會亮.
叫公司來修是就換一顆壓縮機啟動器.修了1700元.真的搶人.拿錢學經驗..
修好以後在露天拍賣看到有同樣的壓縮機啟動-PTC.賣1-200元.

壓縮機啟動器

壓縮機啟動器

PTC

PTC

网友:
報告stewart888大.俺那啟動器類似poo369兄第二圖.兩邊有螺絲固定.俺沒工具.只好整組換看看.謝謝大大^_^

poo369兄.聽說換這種零件的費用在800-1200..1700也太拼經濟了
不過.冰箱能恢復正常要緊.不然像俺現在憂愁冰箱停擺.萬一搞不定.需要再買一台.歐賣尬..
再說.俺換啟動器和過載保護器.萬一無效.只怕買兩個300元.要賣30元也賣不掉.

网友:
過載保護器在沒有過載前用三用電表量要導通才是正常

网友:
壓縮機有溫溫感表示有過電
因此這零件是正常的沒壞
拇指中指抓住兩邊食指押住上面
底面往地上敲幾下用點力(這招是如果PTC有細小龜裂PTC裂嚴重點)
拿起來在耳邊搖幾下聽聽是否有響聲
有響聲表示該零件故障(恭喜你)
沒響聲可能是電容器或壓縮機故障
壓縮機如果很烫請等冷了在插電

网友:
秉tn01016424大.剛才發生很尷尬的事情

由於啟動器實在搖不出聲音.想說.反正最近網路搜尋.早就打算換那兩顆.請不起師父來修.換兩顆還行.
死馬就當活馬醫看看..猛然想起.糟糕.啟動器兩條線.不知道有沒有分左右邊.拆的時候沒做記號
那不若就當實習.試著裝回去..也不知道兩顆有沒有裝好裝對.插上電源.啵一聲.好像有冒一下火花.
可仔細再看.又沒看到什麼.只聽到冰箱風扇在動..約十秒左右.聞到濃厚的燒焦味.內心戈登一下.曉得搞砸了
於是趕緊拔下電源.再拔下那兩顆.是啟動器發出焦味沒錯.至於冰箱其他部分有沒有事情.就不清楚了

鑒於資質魯鈍.粗手粗腳.辜負了stewart888大跟tn01016424大的耐心教導回應.真是對不起兩位
俺這就繼續慢慢設法存錢.改天請師父來修.雖然如此.仍是非常謝謝兩位大大的幫忙.
等經濟好點.再上來爬文跟大大們學習家電功夫.
再後再三感謝兩位大大^_^

网友:
啟動組品基本接線圖希望你看的懂
搖不出聲音很可怕
這壓縮機很可能早就XX了
用三用電表轉到歐姆檔10X
壓縮機外殼的漆瓜掉一小塊黑棒戳住該地方
紅棒戳三支接線腳其中一支看看三用電表是否會動

不管哪支腳三用電表都不能動才對

网友:
啊.圖文這麼詳細.這應該是教學生才有的秘訣吧.俺查網路都查不到這麼好的教材.真感動
其實我不知道三用電表怎麼操作..不過現在可以踏出第一步了.等週日一個有的好友放假跟他借來用
請問tn01016424大.不動表示好的還是壞的呢

還有一個本來不好意思說的.那接啟動器的三條線.這台SR1201聲寶小雙門冰箱是做一條電線.跑出三條插線.
然後三條分別插在啟動器跟過載保護器.因為之前沒有做記號.所以已經分不清楚哪條接哪一個(不要打我)

网友:
先不要把啟動器跟過載保護器插上壓縮機
要插上電小心不要被電到
有電的話表示你沒接錯主線
再把電容器上面的蓋子毀掉會看見裡面有兩個接點
裝上啟動器一邊接一個電容器接點
這樣就算配線裝好了
如果壓縮機本來就會嗡嗡叫就不需要量壓縮機了
這時候就可插上電了(老天保佑你)
老天移棄你的話就是說壓縮機XX了

下面的方法通通不要插上電測量壓縮機
下面是對壓縮機測量是否有漏電現象
漏電三用電表就會動
都不動的話表示沒漏電
再用三用電表轉到x1
紅棒黑棒戳壓縮機接線三腳隨便兩腳看會不會動
要換來換去唷
每支腳都要量到
有的指針會跑很多有的會跑比較少
跑多少的值先不要管他
重點是要都會跑跟每支腳測的不能完全相同
這是在測量壓縮機的內部線圈
是不是有問題的最簡單方法
我本身很討厭數字表因為
他很浪費我時間

网友:
好詳細的圖文教學.週日我會好好注意測試.然後把結果在週一跟tn01016424大報告結果.非常感謝^_^

网友:
你基本功還不夠..自己維修太勉強了..還是多做筆記.充實自己吧!像我開電氣行22年.每天都在搞這些電氣線路.品牌太多也是無法樣樣皆行.也是要做筆記!
你的問題:1.啟動器PTC不良2.過載NG 3.冷煤堵塞(毛細管)4.壓縮機NG.5.啟動電容量不足
逐一檢查..

网友C:
是的.jasonchen3219大果然內行.我基本功差勁到.三用電表也不會用.正在網路找資料學習基本功.
例如tn01016424大已經很清楚說轉到歐姆檔10X.我因為不好意思找朋友借(因為不知道借多久).所以昨天去買了一台.該死不死.就是死在基本功太差.買回來一看.沒有10X.這台電表顯示2.20.200.750.1000之類.就是沒有10X的標示.我知道這肯定非常粗淺的基本常識.是我基礎所致.

現在我很努力在學什麼是歐姆.什麼是直流電.什麼是交流電.從基礎學起.等三用電表會用了.再來學習測量冰箱的事情.再三感謝stewart888大.tn01016424大.jasonchen3219大您們的指導.我暫時就先不上來了.過陣子摸熟三用電表.再上來吵各位前輩Thank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jasonchen3219大果然內行.我基本功差勁到.三用電表也不會用.正在網路找資料學習基本功.
例如tn0101642 ...

嗯!學習精神值得大力鼓掌!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會的,也是要一樣樣學的.....

有問題敢發問你就可以學到東西,論壇內有內行的前輩熱心幫您解答....
當然自已也要多做功課,您可以運用搜尋方式,先找同類型的文章做功課,很多的精華在裏面......

加油!

网友:
先找同類型的文章做功課有道理.謝謝版大的提醒跟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