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T3201W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2-08-06):
檢查保險絲等都沒問題, 不知有沒有那位高手或前輩遇過這個狀況.
無法開機前, 有出現開機一陣子後, 就自動關機, 這樣旳狀況來回好幾次後就開不了機了.

网友:
拍個照片吧

按鍵查了沒?

网友A:
1. 拆了它
2. PO 些圖
3. 檢查一下 PI 板
4. 簡單的說明一下處理的情況

否則大家很難幫上忙的 ^_^

网友B:
cremaker大好久不見!!...不知道跑去哪?
建議先確認電板是否正常?

在確定AD板是否有過電與樓上說的按鍵..

网友C:
因該開關壞了吧   這一台常遇到

网友:
主機板異常!常見故障現象!

网友:
3.4顆小電容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該開關壞了吧   這一台常遇到

請問您說的開關, 是在一個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拆了它
2. PO 些圖
3. 檢查一下 PI 板

是已經拆了, 不過不知道從何查起.  想看板上各位高手是否曾遇過, 由這些經驗值來確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maker大好久不見!!...不知道跑去哪?
建議先確認電板是否正常?

AD板會過電

网友:
你這個情況,很有可能是 PI 板的電源問題,或是過熱。

用個風扇在旁吹看看情況是否有改善。

另外既然拆了,不妨把電源板或必要的圖 PO 上來,大家才好看症抓藥啊,否則都要用猜的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