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even-Team ST-420BKV-03F 插電就開機

楼主(2012-08-06):
這台的症狀是才一上電, 風扇就開始轉了, 這真是很特別的狀況
仔細看看有無通病, 背面有塊燒黑的區塊, 這是很常有的通病, 分別是 1/8W 1.5K & 560
但因560已燒到無色碼, 故全面更新並架高, 並先更新小電容(這也是通病)

這時, 病狀改變了, 上電有 5Vsb & PG, 但一開機就馬上熄燈, 只剩下 5Vsb 燈號
應該是進短路保護了, 但是看了看, 各路電壓燈都有亮
於是量了一下 TL494, Vcc 只有 10.84v, Ref 竟然有 5.985v, 看了 spec, Ref 上限應該是 5.25v
直覺這顆應該燒了, 後來在回頭看看 1.5K & 560 的地方, 竟然就是 TL494 的Vcc
電阻都快燒了, 我想這顆應該也不保, 於是找了顆拆機品換上
結果竟然就正常開機了, 真是幸運~
後來在量一次 TL494, Vcc :20, Ref : 5.00v, 完工

01.背面都燒黑了
02.雖無燒毀, 但560已燒到無色碼, 故全面更新並架高
03.已換上良品
04.這顆是罪魁禍首
05.所有燈號都在

Datasheets
Monitoring IC ~ PS223.pdf (129.53 KB, 下載次數: 168)
PWM ~ TL494.pdf (656.16 KB, 下載次數: 170)

网友A:
我有一點小小疑問 !!!

1. [上電有 5Vsb & PG, 但一開機就馬上熄燈, 只剩下 5Vsb 燈號 ]

[上電有 5Vsb & PG]  你指的是 送入 AC 電源嗎 ???

2 . [但一開機就馬上熄燈] 你的意思是 PW-ON 嗎 ???

也就是說當 AC 電源 送入 除了有 +5vsb 之外  PG 也有輸出 ??

PW-ON 後立即發生保護 關機 , 但此時 +5vsb 仍然有電 !!!

是不是這樣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點小小疑問 !!!

1. [上電有 5Vsb & PG, 但一開機就馬上熄燈, 只剩下 5Vsb 燈號 ]

1. [上電有 5Vsb & PG, 但一開機就馬上熄燈, 只剩下 5Vsb 燈號 ]

[上電有 5Vsb & PG]  你指的是 送入 AC 電源嗎 ???

A: 是的, 用電表量的, PG 很正常, 約4.多V, 完修量也一樣

2 . [但一開機就馬上熄燈] 你的意思是 PW-ON 嗎 ???

A: 用電源測試器去開啟電源, 也就是讓 PG 呈現低電位, 這裡是指電源測試器燈號唷

也就是說當 AC 電源 送入 除了有 +5vsb 之外  PG 也有輸出 ??

A: 約4.多V, 完修量也一樣

PW-ON 後立即發生保護 關機 , 但此時 +5vsb 仍然有電 !!!

A:是的, +5vsb 仍然有電 !!!

是不是這樣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上電有 5Vsb & PG, 但一開機就馬上熄燈, 只剩下 5Vsb 燈號 ]

[上電有 5Vsb & PG]  你指的是 送入 AC ...

我想你搞錯了 !!!

你說的 P.G 應該是 PW-ON 才對 , (正常是綠色線) , 而 P.G (正常是灰色線) !!

+5vsb 正常的話是紫色線 !!!

P.G = POWER Good 是電源輸出正常時才會送出電壓的 !!!

PW-ON (PS-ON) 為起動的開關 , 也就是令 PW-ON (PS-ON) 為低電位 , 才能起動 Power

+5vsb =待命用的起動電源 !!!!

貓頭鷹 KY-450ATX : 一通電便立刻斷電,維修完成
http://bbs.pigoo.com/thread-397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搞錯了 !!!

你說的 P.G 應該是 PW-ON 才對 , (正常是綠色線) , 而 P.G (正常是灰色線) !!

感謝 jeanshyen 大指點, 我會再修正我觀念

网友:
感謝p大. jeanshyen 大分享

网友(2012-10-08):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