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請教前輩USB充電頭電路

楼主(2012-08-07):
請問圈圈中電路是否是因該連接的

請問圈圈中電路是否是因該連接的
請問紅色圈中電路是否因該連接 這是新品但不能充電

网友:
您這樣問, 大家也祗能用猜的!!
請看看那二個黑點, 沒錯的話, 應該是輸入端..

切開的銅箔是不是有可能拉出去做開關用???
如果是, 那短路起來應該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那要請您貼上更近的相片供站上大大分析!!

FYI..

楼主:
dcstudio 大大 你說的黑點是110V接點 切開地方沒開關 那我接上試看看 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dcstudio 大大 你說的黑點是110V接點 切開地方沒開關 那我接上試看看 感謝你

先別接!! 之前以為是直流電路所以有此回應!!
小心放 "鞭炮"!!!

如果是110V, 你要看看切開前跨過去的那邊元件是啥~~~

楼主:
470電容負級的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470電容負級的腳

能再請您看一下板上有二個點是接到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再請您看一下板上有二個點是接到哪的??

那兩點沒東西

网友B:
看起來零件不多,要不要把電路畫一畫,再貼出供大家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零件不多,要不要把電路畫一畫,再貼出供大家來研究.

畫電路可能沒辦法

网友C:
銅箔都有鋸齒狀的尖端
那兩個點是分開的
用於尖端高壓放電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阻?

黑色圈圈是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箔都有鋸齒狀的尖端
那兩個點是分開的
用於尖端高壓放電保護作用

表示說這是故意斷開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說這是故意斷開的嗎

关于电源PCB板上的裸露尖峰铜皮的作用!
http://www.emcstudy.net/read-htm-tid-8738-fpage-3.html

开关电源中滤波共模电感的锯齿状PCB布线有何作用?
http://bbs.21dianyuan.com/35440.html

何謂ESD
http://www.automation-machinery.com/knowledge-1.htm

网友:
再查一下...

因為...
沒理由會沒接任何東西就斷了銅箔...
更沒理由一出廠就出這種包...

网友E:
斷開的兩點,應該是細線連接,當保險絲啦!!

接110V進來的電源保險絲!!!

网友C:
LZ
可以拜託你圖片大張一點,清楚一點

我可以很確定LZ你根本連基本的線路都沒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可以拜託你圖片大張一點,清楚一點

只有這裡有電阻 你們說的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斷開的兩點,應該是細線連接,當保險絲啦!!

接110V進來的電源保險絲!!!

前輩說的懷疑很合理 可能是忘了裝保險司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因為用電表量測,發現橋式整流的二極體兩端好像有點接觸不良,把橋式整流重新再焊接一次之後,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