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5 28W雙管山型燈 爆電容壞了三四組

楼主(2012-08-07):
之前網拍買了幾組T5 28W雙管山型燈,剩幾組沒裝,裝上的也都正常使用中。
安定器外殼貼紙上有紅字註明外殼務必接地,但我從來沒接地過(偷懶,壞習慣)。
但不知道接地有意義嗎?店裡是輕鋼架的我把接地線接到輕鋼架的框架應該也算有了吧。
約一年後拿去家人店裡換掉T8燈組,很奇怪五組裡面,有一個位置所換上的燈組就是很容易爆電容。
後來上星期又壞掉一組時乾脆換上東亞的試試看能否撐比較久。

電容上印有JFD字樣,上網查是大陸貨。
第一組換下後檢查甚至發現除了爆電容之外,
右邊的那個IC(不曉得叫啥名)上頭有編號3520DP-1052AF的也裂了右下角的那根針腳。
至今已經換掉三組了,都是同一個位置的,大約都是撐一個月左右,有長有短,
若把其他位置的拔過來裝,過些時候也爆電容了,
每組都是爆電容,幾次用電表測106V。
今天乾脆去附近材料行買一個電容MIEC的 450V 22uF 30元,店家說是日本的,我早上搜尋網拍有賣家號稱是台灣貨,我問說這好像是台灣貨,店家就改稱說他也不知道。=.=""
買回來換上去之後,竟然變成亮0.5秒就立即熄滅,然後又立即亮0.5秒又熄滅,不斷重複。
不曉得問題在哪裡。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A:
看看電容的esr
這樣的電路設計
這個電容是高壓直流濾波的功能
也可能是振盪器的其中一個零件

网友:
有可能那些小電容在作怪 !!!

一併換掉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電容的esr
這樣的電路設計
這個電容是高壓直流濾波的功能

我發現它亮的那半秒是有暗一下又亮,然後要熄掉之前有一根燈管看得到裡面有像雨傘節一樣的暗亮紋路在跑。原本的電容規格寫40/105/21,但我找到原廠的網頁規格沒有提到這是啥。

网友B:
安定器外接地,是避免內部電路與外殼碰觸造成漏電

CL6562是PFC控制IC
先檢查看看爆掉的那顆電容的電壓(通常是380V)
再檢查CL6562的Pin4是否有過電流的狀況

另一顆DIP8的IC應該跟IR2153類似
你在對看看腳位

763.51 KB, 下載次數: 134

125.52 KB, 下載次數: 91

楼主:
各位大大有誰猜得到我家人店裡為何就那一組位置裝上去的電燈很容易壞嗎?之前裝T8燈組都正常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定器外接地,是避免內部電路與外殼碰觸造成漏電

CL6562是PFC控制IC

雄爸爸你好,請問要測那顆電容的話記得沒拔下來的時候測出的結果說會受到其周圍電路環境的影響所以不一定測得準,我還是該裝上燈管後通電測試嗎?

未接電線的情況下,類似IR2153的那顆我用二極體檔,正極碰pin4,負極碰pin1,測前為1,測時為0.79

CL6562有無過電流.......汗顏地說,我不會測ㄟ。該測pin4跟  pin8(VCC)還是pin1(INV)還是pin6(GND)呢?(汗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爸爸你好,請問要測那顆電容的話記得沒拔下來的時候測出的結果說會受到其周圍電路環境的影響所以不一定 ...

電子式安定器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電路
前面是PFC迴路,後面是點燈迴路
這兩個迴路是以PFC輸出的那顆電容作為分界點
PFC電路如果有正常啟動的話,該電容應該要有DC380V的電壓(大部分是這個電壓值)
點燈電路再把DC380V重新震盪成高頻交流
經由金屬膜電容(高頻電容)與燈絲串聯完成預熱啟動之動作
至於過電壓或過電流,要看電路設計,無法準確地回答你
CL6562的Pin4有無過電流,直接用電表對地測量即可
Pin4的輸入電壓超過規格,CL6562就會停止動作

相同的東西在相同的迴路容易故障
有可能是因為電子式安定器之間,因為EMC(電磁相容)的問題
導致某些安定器較容易故障
我公司用的是荷蘭的(台灣製)名牌電子式安定器
N年來不曾發生特定的安定器,因此狀況故障
一半的機率都是PFC的高壓電容(DC380V)老化而故障
以上,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
請量測
1. 輸出端附近的限流電感與高壓電容值是否偏差太大?
2. 有辦法量測到輸出的高頻 "數十K" HZ的頻率嗎?

以前玩將T8-高功因電子安定器改成T5燈管用:
如圖僅供參考:
印象中:T8輸出側高壓電容682(@T8) 若不改值(試用682串682 for T5),好像會無法點亮或"蛇管現象?" 。
或者頻率太高(請檢查IC附屬設定元件RC)使得限流電感將燈管電流(V/Z)降低導致"蛇管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子式安定器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電路
前面是PFC迴路,後面是點燈迴路
這兩個迴路是以PFC輸出的那顆電容作 ...

請教一下雄大:

這種電路似乎絕大多數的省電燈泡都在使用,請問雄大是否知道:當燈絲在預熱的階段,燈管兩端的電壓是否已經加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