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MSI 4850 破圖、亂碼加焊無效

楼主(2012-08-07):
MSI 4850 破圖、亂碼,顯示晶片加焊無效。
請問各位大大除了顯示晶片有問題會出現破圖,記憶體顆粒故障也會有這樣的問題嗎?
請問要如何檢測呢?

開機畫面線條。
顯示亂碼

可以進winPE,畫面顯示正常。

燒機軟體測試1小時顯示沒有錯誤,(這張圖只有測試一下下)

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A:
記憶體 故障 電壓不對 也是會 花畫面的
你的問體 應該是 GPU 空焊 加焊不一定有效
可能在某個點..要用 ATI 的 測試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 故障 電壓不對 也是會 花畫面的
你的問體 應該是 GPU 空焊 加焊不一定有效
可能在某個點..要用 ATI  ...

請問大大您說的是R3memid.exe這個嗎?這個太深奧了不會用

网友:
這版子超容易雜A0和D1兩顆DRAM
當出現時 應該是板材不良了

网友(2012-09-06):
我也有這張耶!上次趁他保內用到有問題趕快送回原廠!原廠換了別的型號給我

网友B:
電容故障也會花屏,試試把電容先換掉看看!!

网友C:
可用DW3,暫時關掉部份Dram通道,判斷出哪裡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故障也會花屏,試試把電容先換掉看看!!

固態電容要換掉嗎?

网友:
有修過幾片類似的顯卡  都用跟惠民買的BGA助焊劑(膏狀) 先塗在旁邊 然後 距離2-3公分 用KRESS1600熱風槍開3-4中間....然後開始底部加熱 會發現 融化之後像是沸騰 繼續烤..變煙狀之後  馬上烤上面晶片部分 繞晶片轉..會發現有液態到處流在晶片周圍....5分鐘之後關熱風槍  等冷卻..上風扇跟上機  大概還可以撐很久.因為今天自己的7300GT也都是條紋..還好 晶片小 烤的時候像是水餃都在滾水裡  很多泡泡出現..但是勒~~就修好了 等下次故障再烤吧....設備 還是需要的..都是小瑞瑞害的

网友:
這片顯卡應該是開機花,不是破圖(使用中,圖像破裂),請先查Dram的電壓,通常是低於DC1.9V(1.87~1.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DW3,暫時關掉部份Dram通道,判斷出哪裡出錯

抱歉大大請問DW3是什麼?Dram通道是什麼呢?

网友:
你的情形跟我的ati 1950一樣都是開機的bios花屏,看來不會是ati的通病吧???
我沒工具修,不然猜是gpu空焊或顯存有故障~難不成power 350w不夠力造成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