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pree M19W1 下半部燈管不亮(已完修)

楼主(2012-08-07):
此台LCD為客戶拿來回收的,拆開後發現此板似乎 有維修過情形,背板有焊過未清洗痕跡

此機情形為一開機大約亮0.5秒就熄滅了,所以以外接燈管做測試,交叉比對後發現不管哪支燈管接下半部(圖一紅色箭頭處)一定都不會亮,故懷疑升壓器是否異常,經未上電測量後發現下半部處量出為13.3K歐姆,上半部則量出1.0K歐姆,不知此情形是否為升壓器故障或是還有哪邊為此次故障情形,還得麻煩大家教導指正一下,謝謝!

升壓器型號:上面沒有標明,故從側邊得知此一號碼 SPI BTC00293

网友A:
線圈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圈掛了!!

謝謝大大指導,我找了露天都找不到這顆高壓線圈,不知是否有其它型號代用品,或是你知道哪有賣這顆,謝謝

网友A:
直接買片高壓跳一跳!不然你要去找廢板上線
圈有無相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片高壓跳一跳!不然你要去找廢板上線
圈有無相容的.

我有一塊19M005有個高壓線圈跟這個很像,但不知有無相容,不知如何查有無相容
因為手頭上的高壓板太大塊了塞不進原來的位置,又不想買一塊小板,故而想只改此升壓器

楼主:
最後換上代用升壓器就OK了

网友:
完修~~感謝大大分享!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