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YIHUA 898A+ 溫度調整與實際溫度不符?

楼主(2012-08-07):
小弟三個月前買了一台 YIHUA 898A+ ,7月初至今才比較頻繁使用.
約3個禮拜前使用時LED溫度顯示窗偶爾會出現 S-E ,但不影響使用.
查看這篇故障檢測~也針對機體內部做了點補強.

上星期開始 S-E 出現的次數增加很多~
更換 LG 2234 MCU 時~機板的焊點竟然脫落 一整個傻眼.

今天有空再檢查一次,溫度設為380度時~量測值為 460度
                   溫度設為280度時~量測值為 383度

有先進遇過這問題嗎?如欲修復~該從那方面著手?

网友A:
YIHUA 898A恆溫熱風槍烙鐵組不加熱故障維修實例
http://tw.myblog.yahoo.com/gkjnn/article?mid=988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YIHUA 898A恆溫熱風槍烙鐵組不加熱故障維修實例
http://tw.myblog.yahoo.com/gkjnn/article?mid=988
http:/ ...

雄大~
這2篇小弟都看過了~

另參考下列這篇
http://tw.myblog.yahoo.com/bakko-bakko/article?mid=28

也量過阻抗值~數值皆正常

目前設定280度使用(實際溫度約383度)~ S-E 已不會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大~
這2篇小弟都看過了~

溫度迴授偵測有SVR可以做校正嗎?

网友:
我的898A+ 風槍跟烙槍也是溫度都有問題...
板上有二個精密VR  放心給他轉下去...
一個是風槍一個是烙鐵..跑一下線路就可以知道那一個是那一個了
慢慢轉吧...

風槍最後的只用到+-50度...烙鐵我是修正到10度

网友:
目前我二個LED 8字全斷字了...是燒毀..我手上有進了4個還沒換...一直沒時間..><

网友:
出現S-E,會不會是金屬接頭內的線路接觸不良或是虛焊,
導致機器以為烙鐵或風槍沒接。

看來我的898A+也要校正一下溫度了

网友:
贊同 zfev01 +1.

會出現這樣的訊息(S-E system error)),通常是 MCU 檢測有問題,丢出來的訊息,檢查一下你的 K-TYPE 是否正常,這個東東在加熱蕊,以及接點有無不良。

网友B:
另外 S-E 這個訊息不會隨便産生的,若有這個訊息,一定是 MCU 和檢測有著溝通上的問題。

如果確定不是 K-TYPE 及鍚點問題,那麼可檢查一下 K-TYPE 連到電路板的部份,通常有一個運算放大器,這個運算放大器,負責 KTYPE 和 MCU 之間的運作正常與否。請檢查一下這部份的電路。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分享~星期六會依照各位的指點~再進行一次檢查

再次感謝

网友C(2012-09-08):
引用 网友B:
另外 S-E 這個訊息不會隨便産生的,若有這個訊息,一定是 MCU 和檢測有著溝通上的問題。

如果確定不是 K ...

cremaker大:
   感謝分享!! 這一台這問題好像是通病!! 我的恆溫烙鐵也是偶發出現 S-E 但是經常出現 溫度顯示 250度但是卻不吃錫,敲一下烙鐵或是轉一下烙鐵角度溫度又上來了!! 感覺是接觸不良,想要更換加熱芯!! 可否告知加熱芯的來源? 我的加熱芯不是不鏽剛的是陶瓷的!!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emaker大:
   感謝分享!! 這一台這問題好像是通病!! 我的恆溫烙鐵也是偶發出現 S-E 但是經常出現 溫度 ...

安安,是否有檢查一下加熱蕊的接線有無鬆動?

有可能是感溫問題(K-TYPE)。

另外這類加熱蕊很亂的,可能要看一下你的加熱蕊,然後和市面上有在賣的加熱蕊做一下比對,材能找到適用的。

^_^

网友:
那我買到的品質可能好一點,用了快2年還沒出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