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X85T256HP開機都沒動作~

楼主(2012-08-07):
技嘉GV-NX85T256HP開機都沒動作,電源都無動作(應該是顯卡短路),原先是雪花,後來拆下來塗散熱膏後,主機連動都不動了,有用另一張顯卡是過了,機器是正常的,爬過文,可能是圖片紅色框框那顆MOS K3918有問題,但不知這顆是不是影響短路的,還是要再檢查哪裡呢?請問不知各位大大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嗎?麻煩告知,感激不盡。

网友A:
雪花 GPU 空焊~問體
拿去烤 110C 1小時 看有沒有畫面出現 就知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花 GPU 空焊~問體
拿去烤 110C 1小時 看有沒有畫面出現 就知道囉

感謝你回覆,不過現在連開機都沒動作,也沒法測雪花阿~

网友B:
先以熱風槍或烤箱烘烤GPU,看情況是否有改善,如有,則把GPA重新BGA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以熱風槍或烤箱烘烤GPU,看情況是否有改善,如有,則把GPA重新BGA過。

感謝你的建議,我來試看看,有結果再PO網跟大家分享囉~

网友:
請問一下
我有一片跟你一樣的,也是會沒畫面不輸出訊號還造成電腦不開機
我量了一下是你那張圖右上那兩顆DS或SD測量都導通逼逼叫
也不知正常嗎?請問一下你的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