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TA191A 螢幕線條求救

楼主(2012-08-07):
公司一台瀚宇彩晶的19吋LCD,不知道是不是主管太機車~~到他手上沒多久就出問題了,
這是第一次遇到,可否請各位大大幫忙解釋這個問題出在哪呢,謝謝?

瀚宇TA191A

瀚宇TA191A

不好意思,補上照片兩張

瀚宇TA191A

瀚宇TA191A

瀚宇TA191A

瀚宇TA191A

~~~~~~~~~~~~~~~感謝wish大幫忙移帖~~~~~~~~~~~我知錯了^^||||

网友:
面板升天!要嘛用到更嚴重!不然只有報廢一途!
節哀!

网友:
看來是漏液了!!  節哀!!

网友:
s8540853大:
1.位置放錯喔!!
2.畫面點量狀況?
3.建議:拆開看看!!

网友:
會不會噴到什麼>>讓偏光膜變質??
但換偏光膜也是有點難度!!

网友:
3C類的電子產品,哪時候要故障都不知道,千萬不要怪主管太機車,東西壞了捨不得就修,捨的就買新的.:)

网友:
不知道這個畫面是有開電源還是未開電源呢?
這個若開電源出現的畫面
那還真的蠻奇怪的

网友:
開電看看.不然照片一張,誰知是在裏面還外面
畫面若是有開電源,這樣子我也沒見過............

网友:
漏液~沒救
Hanns.G TA191A 這一台大部分多會漏液

网友:
有看到鼠標...不過漏夜顏色要多幾張照片.確認

楼主:
這是手邊的照片了,明天到公司才能再拍到較明顯的照片,不好意思~~~

网友:
換喔片面板比較快!

网友:
頂著用吧!用到不能用再換,不然買塊中古面板也都快是一台中古機的價錢了

网友:
漏夜這嚴重少見,還是拆下看看,反正都這樣了,拆下練功也好..

网友:
跟我那台摔傷(內傷)的IBM R40螢幕類似.--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