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不到 datasheet 的 LCD

楼主(2012-08-08):
之前的發文標題看起來有問題~完全沒有回應~
到現在還是找不到接腳的定義或是相關的 datasheet,
這次有圖有真相~
希望有用過的可以幫忙解決一下問題~

首先是上面的編號~ 160202BTL

接下來是 14  pin 的接腳~

最後是上面的兩個 IC ~

网友:
其實只要看它的腳位接到KS0066哪個腳位就可以知道該腳是什麼做用.
LCM的腳位不外乎DB0~DB7,RS,W/R,E,Vo,VDD,GND
以下圖就可以解出DB0~DB7,RS,W/R,E這11隻腳位, 其餘3隻腳,我看起來PIN-1是GND, PIN-2應該是VDD,PIN-3是VO.

网友:
單純的標準LCM,接腳由PIN1-PIN14
大概就是GND,VDD,VO,RS,R/W,E,DB0-DB7
剩下的就是請自行測試了

网友:
以前用過的經驗是 1602的接腳都很相近,但是,電源和GND 的腳位常常會相反,電源接上去會過電流,你可以 查SDEC 網站 把 1602的接腳當作參考,用三用表二極體檔位來判斷VCC 和GND 另外還有一腳作為LCD 電源的提供,一般接上可變電阻(約10KVR) 可以調整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