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 8591問題

楼主(2012-08-08):
各位大大
       小弟最近想要利用PCF8591控制AD DA 功能 但看了範例還是不明白  懇求貴大大指導
可以提供組合語言的範例   謝謝

以下是附贈這是程式  但我看不懂

/*************************此部分為I2C總線的驅動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define  NOP()   _nop_()   /* 定義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義空指令*/

sbit     SCL=P2^1;       //I2C  時鐘
sbit     SDA=P2^0;       //I2C  數據
bit ack;                 /*應答標誌位*/

/*******************************************************************
                     起動總線函數
函數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啟動I2C總線,即發送I2C起始條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發送起始條件的數據信號*/
  _Nop();
  SCL=1;
  _Nop();        /*起始條件建立時間大於4.7us,延時*/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發送起始信號*/
  _Nop();        /* 起始條件鎖定時間大於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鉗住I2C總線,準備發送或接收數據 */
  _Nop();
  _Nop();
}

/*******************************************************************
                      結束總線函數
函數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結束I2C總線,即發送I2C結束條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發送結束條件的數據信號*/
  _Nop();       /*發送結束條件的時鐘信號*/
  SCL=1;      /*結束條件建立時間大於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發送I2C總線結束信號*/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節數據發送函數
函數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將數據c發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數據,發完後等待應答,並對
          此狀態位進行操作.(不應答或非應答都使ack=0)
           發送數據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無應答或損壞。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傳送的數據長度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斷發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時鐘線為高,通知被控器開始接收數據位*/
      _Nop();
      _Nop();             /*保證時鐘高電平週期大於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發送完後釋放數據線,準備接收應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斷是否接收到應答信號*/
    SCL=0;
    _Nop();
    _Nop();
}

/*******************************************************************
                 字節數據接收函數
函數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來接收從器件傳來的數據,並判斷總線錯誤(不發應答信號),
          發完後請用應答函數應答從機。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數據線為輸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時鐘線為低,準備接收數據位*/
        _Nop();
        _Nop();                 /*時鐘低電平週期大於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時鐘線為高使數據線上數據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讀數據位,接收的數據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應答子函數
函數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進行應答信號(可以是應答或非應答信號,由位參數a決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發出應答或非應答信號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時鐘低電平週期大於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時鐘線,鉗住I2C總線以便繼續接收*/
  _Nop();
  _Nop();
}

网友:
單純的8bit的AD/DA轉換,可以參考看看大陸別人PO的組合語言,剩下的請自行測試了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10 ... H-XIANSHI.asm__.htm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