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國際牌 CRT TC-29SF8無電源

楼主(2012-08-08):
幫人維修一台國際牌CRT,故障情形為沒有電源按開機沒反應,已量7809、7805 IC無輸出
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該如何下手
型號

型號

型號

在拆開外殼時發現些接頭裡面有斷線,這兩個圈圈是否接在一起呢?
接頭的地方

网友:
STBY12V有沒有   5V有嗎?  系統IC B+5V有嗎?

如STBY12V沒有看AC FUSE有沒有斷  判斷STBY12V的變壓器有沒有斷(線圈)

楼主:
找不到SPEC,不知電源腳在那?
5V我認得出來的就這個
STBY 12V應該是這裡出來的吧?

AC FUSE 沒斷,線圈我再看看

楼主:
STBY 12V的線圈一次側與二次側之間三用表量的結果均有阻值,應該是沒斷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STBY 12V的線圈一次側與二次側之間三用表量的結果均有阻值,應該是沒斷路

照片左半部 電源 部分先檢查 !!! (尤其是二極體)

注意那個消磁線圈要連接好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