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偵煙探測器的問題???

楼主(2012-08-08):
箱內元件

箱內元件

故障迴路局部放大

故障迴路局部放大

偵煙器底座

偵煙器底座

偵煙器正面

偵煙器正面

偵煙器背面

偵煙器背面

手冊接線圖

手冊接線圖

故障代號說明

故障代號說明

目前故障代號顯示1和2
查照故障代號表為迴路1.2開路

目前迴路1情形為(參考手冊接線圖)

目前迴路2情形為 : DETECT#2++  和  DETECT#2-- 端子間並接一電阻

請問迴路1.2顯示開路要從哪地方查起~會是電路板故障嗎???

网友:
u811312 大又要叫我們用猜的 >_<
以你目前的積分不妨 PO 上圖。

网友:
拍個照片上來吧
要不然沒人知道你再說甚麼

楼主:
不好意思~這是今天在公司遇到的問題
我明天再去補拍照片

网友A:
1.只有兩片金屬片的應該是差動式感測器(屬於感溫)
『偵煙式最典型的外觀會有一個金屬網』

2.傳統二線式感側器為啥要帶電源呢?
從受信總機看,你會看到迴路1~n,然後一定會有一組以上的com點
旁邊會有圖案告訴你,迴路1 & com往外延伸,並聯後方的感測器,末端需要並聯一個10k Ω 的電阻『沒有是使用到的迴路也都要連接10k Ω 的電阻』

3.4線式的感測系統,應該是定址式的,才會有電源線路跟偵測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只有兩片金屬片的應該是差動式感測器(屬於感溫)
『偵煙式最典型的外觀會有一個金屬網』

定址式的有一個定址底座
偵測器有三個接點
底座有4個接點
底座連接主機只有兩條線
底座有指撥開關作為定址設定(BCD編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址式的有一個定址底座
偵測器有三個接點
底座有4個接點

它的偵測器底座有接電阻~然後有2進2出的4條線~我量測是2XV~
所以我才疑惑它只有接電源~那它動作後訊號也是從電源線回到總機???

网友:
你的應該就是一般的!!!
你回頭去看受信總機!!!你就會懂了

网友:
SIMPLEX定址式底座&定址式偵煙器

网友:
建議查看"開路故障"那一迴路的"終端電阻"是否故障

网友(2012-09-19):
你那末端的那顆電阻是不是10K的電阻啊?請問上面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