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Q7T3電源板48.L9002.A11上元件問題

楼主(2012-08-09):
今天拆了一台Q7T3維修,發現上面有個電感上面有東西會動,不知是原本就是這樣嗎,還有如要更換哪裡可買到,照上面字樣搜尋都找不到

网友A:
這顆料是斷裂了一定要換。
不見得要一樣規格,類似板子上有就直接拆下替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料是斷裂了一定要換。
不見得要一樣規格,類似板子上有就直接拆下替用就好。 ...

手邊沒有類似板子可拆, 能看的出來我這個元件的規格嗎,這樣我可到拍賣找找

网友B:
那應該是抗流線圈,只要是線圈沒有斷有通,通電沒有發出聲音我覺得用快乾或ab膠固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應該是抗流線圈,只要是線圈沒有斷有通,通電沒有發出聲音我覺得用快乾或ab膠固定就可以。 ...

了解了,只是還是想知道這個元件是否可以買到

网友C:
choke coil 設計用來符合安規規範

明基機板有可能是使用達方的零件
http://www.darfon.com.tw/tw/Power_Inductor.asp

既然要符合EMC規範 每個電源板機種多少會不一樣 屬特規產品
所以多是拆同型機板零件來代換

若是只是鐵粉磁芯(or 塑膠機構)鬆動 用膠固定恢復即可 平常少見這個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oke coil 設計用來符合安規規範

下載參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