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KPL SE 跳 A6

楼主(2012-08-09):
如題 P5KPL SE 跳 A6 從刷bios 沒用還是跳a6 無法開機 但是只要 RESET 一次 或二次之後 就能正常開機
請問各位大大 這是哪裡的問題阿 ?  請大大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再刷另一版本試一下

网友:
請問 A6前  有跑哪些 碼
這些是要 判定一下 是BIOS跟南橋溝通問題 或南橋跟IO 或IO跟BIOS溝通問題

网友:
換cpu應該就能開機,應該是不支援你的cpu

网友:
可以試著先用力壓住南橋再點開機,看會不會一起就開機來

网友:
1 BIOS版本錯誤
2 CPU 不支援
3 南僑周邊電容

楼主:
後來在測 變成D3了 是北橋空焊嗎

网友:
記憶體換一下,再來檢測記憶體供電1.8V及一個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