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燒錄器?燒錄程式?燒錄軟體?

楼主(2012-08-09):
最近想 DIY 一些東西~
ex.閃光燈、電容表~balabala~
但是研究了一下~這些好像都需要自己燒單晶片~

繼續 google ~
現在的重點有幾項~

1.單晶片的種類?
目前看到的 IC 有兩種~
分別為 20 pin 跟 40 pin ~
好像都是 atmel 出產?
不知道有沒有第二家廠商生產?
還是說生產的也是一樣,
只是細項規格跟編號不同?

2.燒錄器
DIY 萬歲~
google 有很多教學~
不過介面也是什麼都有~
使用 RS232、DB25、USB 的通通都有~
(不過想要自製 USB  燒錄器需要先做一個 RS232/DB25 的來製作 USB 燒錄器需要的晶片)
這邊就有一個問題了~
問題1 當中有提到有 20 pin 跟 40 pin 的區別~
這兩種都是使用相同的燒錄器嗎?

3.燒錄軟體
…………不可能燒錄器做好以後插到電腦上他就會自己把程式燒進去吧…………
需要的燒錄軟體有推薦使用的嗎?

4.燒錄程式
晶片需要的程式…………
這個暫時先靠網路教學所提供的~
暫時不考慮~orz

网友:
20pin的大部分是89C2051,40pin有89S51、89S52、89C51、89C52,這些型號都是Atmel產的,還有一家好像叫做STC,型號跟Atmel不同但是可以替換,聽說還可以用ISP下載器燒錄。

前陣子有做VFD時鐘要用到燒錄器,不太可能去買一台上千的,於是搜尋本論壇的文,發現這帖好東西:http://bbs.pigoo.com/thread-15191-1-1.html
於是自己做了一個,燒錄軟體用EZ燒錄。可惜現在我這台新電腦已經沒有printer port了...

EZ燒錄軟體
EZ 燒錄器 V1.12.rar (387.08 KB, 下載次數: 428)

网友:
單晶片種類很多..8051,PIC,AVR等算是大宗.
應算8051最多人用.

楼主:
今天繼續翻一下相關文章~
常見的應該是 atmel 跟 STC (?)
不過不知道燒錄器能不能通用?
電腦沒有 RS232 更不要說 printer port 了~
不過有一條 USB to RS232 的轉接線~
(應該還能用吧)
目前打算 DIY 一個 USB 燒錄器~
不知道有沒有推薦的教學文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繼續翻一下相關文章~
常見的應該是 atmel 跟 STC (?)
不過不知道燒錄器能不能通用?

用ISP下載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294507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SP下載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29450769

在這個賣場裡有看到 USB AVR 燒錄器跟 USB ISP 燒錄器,
不知道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這個賣場裡有看到 USB AVR 燒錄器跟 USB ISP 燒錄器,
不知道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嗎? ...

這個要問antlu大了,他有用過@@

网友:
買一個USB>>RS232介面 TTL 輸出(外加3.3V) 外加一個開關控制5V 輸出,5v輸出處串接一只1n4001二極體以保護USB電路,接出4pin 再接上4pin杜邦線,就可以接到自己銲接的8952板子上 然後很重要的事,你要安裝兩個程式(KEILC 和 STCISP )把stc89c52上面的四根接腳 5v txd rxd 0v 用杜邦線相連就可以下載程式了.... 致於89s51 89c2051因為這事ATMEL公司的產品所以她的燒錄功能和STC公司的產品不一樣,所以需要另外買燒錄器 這兩種燒錄器也不一樣喔!! 其實很重要的是“一般人沒有能力寫燒錄程式“所以一定要下載專用的燒錄程式,這也是我為何一直建議直接買stc89c52的原因,因為我自己也走過許多路,對初學者先搞清楚一個公司的產品之後要擴展會很容易的... 這是我給網友的建議, PRINTER PORT 我做過,89C2051 我也買過,現在都暫時不用,(直到整個程式不再修改(好難啊!)) ,再把程式燒到 ATMEL 的89S52上面,為何如此做? 因為有人說 STC是國產品(穩定?沒有美國貨好!! 心態可議) 當初學 8051 根本不知道89S51 與 STC89C51 不一樣,越用越覺得 STC好用,要說有缺點,就是 程式需要RS232的介面時候,下載程式時需要断開 RS232介面,一般學習時 非常方便,我因為初學 程式亂寫,錯誤中學習,下載的時間暫大部分,STC 89C51 就很方便,一晚下載個幾十次很正常(很丟臉!!) 超方便,價格也相同 約 30圓台幣一個...
AVR 我沒用過!! 不要問我!!
其他問題 問 FATZEROS 他做過學習板!  當然更多的詳細問題,我答不出來就請 LEGION大 YSC大來解答了!! 因為我程式不會都會向他們請教!! 這次的 GPS 就是用它的版本改寫的(應該說平價版,LEGION大的事 豪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