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各位先進關於LQ-670點陣印表機?

楼主(2012-08-09):
請問各位先進,目前手邊有台LQ-670C,用連續進紙器,按進紙鍵正常來說會先進紙到準備位置,但是這台它就直接退紙了,請問有什麼方向檢修或者哪先進有在處理,小弟也可裝機器給您檢修並報價維修~

网友:
應該有一個切換鈕按到了,找到它再按一次,這樣也許可以解決。

网友:
要不要把面板燈號拍下PO上讓大家看看

网友:
LQ-670C 控制面板按鍵和指示燈號.
http://support.epson.com.tw/i-tech/0102090100.pdf

网友:
建議你先把面板按鍵換新的再說

网友:
紙張感應器(印字頭旁邊黑黑那顆)線路是排線也有可能20%
進紙感應器(後方進紙底下縫中白色槓桿)30%
路徑切換感應器(機器內部)50%...經驗大多是這個問題
先把路徑來回切換幾下看看.會不會好點
或者切到單張進紙用A4紙張由前方進紙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不行>>紙張感應器或排線壞
如果可以>>路徑切換感應器壞
試試看吧~

网友:
可以的話,PO 張背後進紙部份的圖,問題有可能出在紙張感應的部份。

沒圖很難看的出來,這類 670(C)、680(C) 我用了好幾台(要複寫),但沒圖真的很難 >_<

网友:
我之前有台570+
這類的印象中進/退紙鍵是同一按鈕
靠進紙處有個感應(好像是黑色短短一根)....是否故障~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熱心提`供方向,今天有空來測試看看,再補照片上來'

楼主:
剛作了測試
它的正面照
色帶安裝座
後方連續進紙器
面板操作

目前發現當我按進/退鍵時它的進退方向有時全部往後送、有時又全部往前送,不會一進一出。
或從後方連續送紙器裝好紙後,按一下進/退鍵,紙張往前送一點點就停住,再按一次進/退鍵,
紙張就整個從送紙器退掉(就是還要再裝紙)

另外前方進紙沒辦法測試,因為前面的托盤弄不見了

网友A:
安安,我找了下資料。

我以前有碰過一台,類似你的情況,原因出在紙張感應器,如附圖1(大概位置),有點忘了。

附圖1:

以下是 Service Manual (LQ570 的)中圖示,提供給你參考。

附圖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安,我找了下資料。

我以前有碰過一台,類似你的情況,原因出在紙張感應器,如附圖1(大概位置),有點 ...

所以這樣看來,應該是感應器沒有回饋正確訊號的問題?
因為進/退紙都是同一個按鈕
進紙狀態,感應器被紙張壓下,按進/退紙鈕,此時動作為退紙
未進紙,感應器未被紙張壓下,按進/退紙鈕,此時動作為進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我找了下資料。

我以前有碰過一台,類似你的情況,原因出在紙張感應器,如附圖1(大概位置),有點 ...

強伯,剛剛將感應器拆下後再裝回,起初情況有好轉,但過了一會情況又一樣,我看該感應器的針腳有明有的黑垢,索性將整個感應器上wd40,現在裝回後裝上紙開機,紙就直接往後退掉,這個零件有得買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強伯,剛剛將感應器拆下後再裝回,起初情況有好轉,但過了一會情況又一樣,我看該感應器的針腳有明有的黑 ...

那個零件不好買,以前我都是用 “殺肉機“ 上取零件的。

在台北光華,靠近忠孝東路的巷子內(路名我忘了),有家專門修 EPSON 的店,你可請他們估一下價。

據我所知,EPSON 不會對一般 USER 賣零件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零件不好買,以前我都是用 “殺肉機“ 上取零件的。

在台北光華,靠近忠孝東路的巷子內(路名我忘了 ...

嗯,謝謝強伯,我想辦法找看看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謝謝強伯,我想辦法找看看囉^^

不客氣,你看一下以下連結,其中有一個在臨沂街的(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家)有附電話,你可問他們一下。
http://pcbox.com.tw/b2c/new09.htm

我以前搞不定時,都是問他們的 ^_^

不過後來要檢測費,那我就 .. 機器不要了 XD

提供給你做個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作了測試
它的正面照

前方進紙測試不一定用托盤.把紙督進去就好~
既然已打開機器~找一下路徑切換感應器清潔一下看看~

网友:
另外印字頭那張照片右邊黑色那個是紙張感應器(紅外線)
有機會拆下透明塑膠片清潔乾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零件不好買,以前我都是用 “殺肉機“ 上取零件的。

在台北光華,靠近忠孝東路的巷子內(路名我忘了 ...

手巧一點打開用銅油清潔就可以用~但是手拙就會弄斷它
裡面感應器都一樣可以用刀片開~唯獨紅外線紙張感應器不行只能清潔外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巧一點打開用銅油清潔就可以用~但是手拙就會弄斷它
裡面感應器都一樣可以用刀片開~唯獨紅外線紙張感 ...

好的,希望我是手巧的,今天來拆開清看看,謝謝X09818熱心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