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1945WM 畫面一邊亮一邊暗(以解決)

楼主(2012-08-09):
VX1945WM 畫面一邊亮一邊暗,已更換燈管。

亮度調整失效,調整0跟100亮度一樣,這是控制板的問題嗎?有沒有人遇到過呢?

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檢查在外部(不裝進面板)點正常燈管組時,燈管整支亮度是否正常

网友:
如狼大所說!!
可能是燈管快NG了~~或是壓到高壓線或I版有問題?

楼主:
報告大大應該是背光板有問題,因為我燈管有換新的。我剛剛測試了一下拿17吋螢幕的燈管測試一下,發覺兩組燈管中上下各有一隻只有亮一半。

照片看不太出來。

网友A:
那請問最後完修是換了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請問最後完修是換了什麼

高壓電容全換新,上機測試就好了。

不知道還會不會掛掉,盡量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電容全換新,上機測試就好了。

不知道還會不會掛掉,盡量撐吧。 ...

恭喜喔
應該OK的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