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樣的三相馬達電流是否正常?

楼主(2012-08-09):
請問大大,

抽水馬達 / 220V / 有變相器 / 測得電流分別是5A, 30A, 35A, 請問這正常嗎?

网友:
沒遇過
這樣子抽水馬達可以正常動作嗎?
三相不是都要平衡才對??

网友:
如果是三相馬達,不能運轉會燒掉的~電流不正常。
可能變相器有問題~或另一相繞組有問題?
最好有圖有規格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