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電容降壓法 麥拉電容爆炸

楼主(2012-08-10):
前言廢話:繼上次改用麥拉後有些小問題,今過這麼多天的擱置(其實還是有正事要忙啦),今天跑去光華殺來4顆全新麥拉電容
564K250V 4顆 1顆5元

不過有些問題,上次最後一次很成功亮了幾小時,但是有時會閃,此閃是全部都閃(只有一下下1秒內~1秒多)
LED採用白色3.0V~3.1V 20mA~25mA的 麥拉接橋式,橋式接LED(20顆串聯)並且並聯15UF200V電解電容

而麥拉電容是0.39UF(394J400V)+0.22UF(224J400V)共0.61UF,我記得電流22mA左右電壓約61V
其餘材料全皆為新的,也就是懷疑LED全部會閃(同時),因此懷疑是電是拆下來的舊麥拉已經不行所以去光華買

正題:我買的是564K250V

上面那顆懷疑麥拉有問題,因此我又弄一顆全新對照與上面的相同材料
唯一不同的是這個我採22顆LED(一樣是白色)

在上電的時候,很亮~約5秒後閃爍...但這次閃爍不一樣,前一批閃爍是全滅再亮,這一批是本身就很亮(正常亮度),但突然又變更亮,然後又正常,經過短暫的3秒後,爆炸....立即斷電

經檢查是麥拉與交流的接觸點爆炸,焊接的地方並無斷裂,不過麥拉身上有被炸到外殼有一處地方焦黑
請問各位大大們,小弟很疑惑為何會發生這種事情.......
電阻式的都爆炸過,麥拉電容第一次爆炸...

网友A:
石將軍大:安

您能否將這次的電路板正面和反面都拍照PO上來,這種電路,即使是電容後方的所有電路全部短路、甚至直接將電容兩腳跨接在110v上,都不應該爆炸,因為電容耐壓夠、只會在電容中流過20ma左右的電流,不應該會引起爆炸才對,真的太奇怪了。

另外,也順便貼1下您的電路圖吧,小弟仔細幫您看看。

网友B:
我記得你是用其它產品的電路板去改裝的.
是否可用洞洞板按照電路圖接一片來試. 畢竟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看了你那麼多的爆炸案例我也一直很納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將軍大:安

您能否將這次的電路板正面和反面都拍照PO上來,這種電路,即使是電容後方的所有電路全部短路 ...

A-John 大大:
電路圖:
基本上就跟其他大大所使用的電容降壓是一樣的....綠色圈起來AC與麥拉交接疑似爆炸,但銲點並無發現爆炸痕跡(銲的地方)
但是卻有爆炸...很大聲外加有火光T_T((抖~

有些地方是在拆上面之前銲的金屬皮膜店融(盒)裝時趟焦,不過不影響,那兩點是爆炸痕跡,我很確定,因為測試爆炸後才有的

上一批,電路圖全一樣,兩顆麥拉是並聯的(0.39+0.22),不過LED是20顆,不是22顆
是有這樣接了4小時多,不過有時候就全滅了,然後又亮,速度很快,有如閃爍,因此有大大和我說是電源問題,也就是麥拉
這2顆麥拉從使用兩年多的電視拆下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你是用其它產品的電路板去改裝的.
是否可用洞洞板按照電路圖接一片來試. 畢竟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看了 ...

對阿,最早就只有LED、橋式、電阻皆為新的只有板子跟濾波是舊的~
我有買洞洞板和電容橋式等等,包含之前電阻降壓也有,不過都到處爆ˊˋ
我也膽戰心驚的,之前說是電容不會有問題,沒想到就爆了這一次......

网友A:
石將軍大:

請再加1張圖好嗎?要電容、橋式那片板子的焊接面,並將電源(省電燈泡頭)和LED版子分別放在兩邊,讓小弟幫您檢查完整的接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將軍大:

請再加1張圖好嗎?要電容、橋式那片板子的焊接面,並將電源(省電燈泡頭)和LED版子分別放在兩邊 ...

A-John大大:
小弟不擅拍照還請見諒
兩顆拍照,左邊是有爆炸問題,右邊是快成功但會閃爍(滅又亮),疑似麥拉問題,有上電4個多小時
這是左邊那顆的電路,電路板的板子黑黑的是銲的時候燒焦的只是板子表面焦焦的而已,LED背面電路均無並連,原本的電路我都用雕刻刀+美工刀刨掉,唯有銲點地方才是有連接
這是正面

网友C:
    參考一下下面的電路圖,AC側要有放電電阻(1/4W那顆,跟麥拉並聯,不然可能會觸電),以及限流電阻(1/2W那顆,不然電流一飆高,麥拉就炸,尤其是附近有大電功耗電器在運作時)

网友D:
石將軍大大:
    燈板的銅箔最好全部用美工刀挑掉,
在焊點的地方用美工刀切一刀,
然後將銅箔整條挑起來,
不然沒切乾淨,
是蠻危險的,
最保險的是把LED插在麵包板上測試.
另外,電源板如果是用洞洞板
最好是把沒用到的焊點挑掉
這樣可以避免焊接時不小心的短路.
我現在跟你做一模一樣的線路
只是我MPE用2.95uF/250V,有並1M 1/4W電阻
橋式是用4顆1N4007組起來
電解電容是用2.2uF/250V
LED是串40顆
整個測試下來只壞了2樣東西:
(1)1支1N4007:我插頭插上去,LED亮了之後嚇到馬上拔起來,插頭換方向再插回去,就爆了1支1N4007...
(2)3用電表mA檔位:就在剛剛量AC電流插錯位置(竟然插在AC二端),一開電爆了一聲,mA檔掛了...

网友A:
恩 ,終於看清楚您的狀況、並能猜測原因了:
1.首先,請您將所有焊接後凸出於焊點的零件接腳全部齊根剪掉。
2.然後請將LED板和電源板的焊接面全部用絕緣膠帶貼滿,要完全看不到接點,並且讓這2片板子的焊接面即使完全疊在一起也不會有互相通電的機會。
3.請在貼滿的絕緣膠帶上面,再用雙面膠帶貼上1片錫箔紙,要跟整塊板子1樣大。

會請您做以上3點的原因如下:
1.這種電路只有在AC線互相碰觸到的情況下才會炸,小弟懷疑您那沒剪掉的麥拉電容接腳有不小心輕觸到另1條AC線,而引起接觸點瞬間大電流炸開該接觸點,使短路情況消失,而噴濺出的金屬熔液造成2個燒焦的痕跡,如果真是這樣,整個電路並不會壞,再次接電的話,LED還會亮。
所以讓您將所有接腳齊根剪掉並貼滿膠帶以保證再也不會有任何短路情況。

2.閃爍的問題,小弟懷疑您居住的地方有嚴重的電壓不穩、電台戶近、大哥大基地台、高壓電塔...等
因為LED有1種情況,就是很小的電壓差異就會引起電流很大的差異、引起閃爍的感覺,因此LED都標榜要用定電流... 您居住的地方若是在工業區,電源電壓就會有快速變化的清況,半夜時電壓會穩定些,如果閃爍情況減輕,就可能是這個因素,另外就是高頻干擾問題,由於您的接腳都留很長,附近如果有強力的電台或發射站、高壓電塔,這些過長的接腳就很容易感應到零點幾伏特,造成閃爍現象,如果是這個原因,您可以用改變方向、垂直水平角度、甚至到另1個房間測試等方法來確認,請您貼上1片錫箔(鋁箔也可),也是希望能加以屏蔽,減少受干擾。

請您試試看這些方法,是否能有改善,再來討論其他策略,祝您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一下下面的電路圖,AC側要有放電電阻(1/4W那顆,跟麥拉並聯,不然可能會觸電),以及限流電阻(1/2W那顆, ...

tuned26 大大:
麥拉並聯電阻我知道,沒並聯斷電會有殘餘電導致觸電,不過要裝天花板的,不會有人去觸電,所以節省材料,而且小弟手邊最多只有到100K電阻...沒有更高的了
我測試的時候會與其他電器品共用插座,天花板的電燈則是獨立
當時測試是用插頭轉E27的20米超長工地用延長線,是有與兩台75W電風扇(最大運轉值)與90WLED省電電視(最大耗電值)共用插座,當時3台並無全速,應該沒此問題
不過功率應該沒那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將軍大大:
    燈板的銅箔最好全部用美工刀挑掉,
在焊點的地方用美工刀切一刀,

我打算再去切一小塊洞洞板來重新做一塊電路
不過我的電容沒那麼小顆的....UF小的有4.7UF以下但是...耐壓值只有35V...(電解電容),不過數量有10顆有餘吧
還有一些是25V的
只有1顆250V1UF,但是好像太小?
插頭換方向會炸掉1N4007???我家的插頭沒有分怎麼插的耶(((房子年齡也有20= =
電表請節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終於看清楚您的狀況、並能猜測原因了:
1.首先,請您將所有焊接後凸出於焊點的零件接腳全部齊根剪掉。 ...

我測試的時候,電源板與LED都是赤裸裸的放在塑膠絕緣椅上,電路都是接觸塑膠椅,那麥拉的腳我還沒剪,因為測試,所以我把它插在塑膠椅中間空洞,處於空掛狀態,為確保不讓其晃動或是其他電路不小心碰到而發生某區域短路
前一顆裝上去測試4個多小時,兩塊電路板中有用泡棉膠+絕緣膠布封起來,拍照我有拆掉一些

我換0.61UF那顆,因為那顆比較新,電路板均無解銲過一次的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將軍大大:
    燈板的銅箔最好全部用美工刀挑掉,
在焊點的地方用美工刀切一刀,

0.61UF那個就刨掉很多(幾乎全刨光了),應該不需要刨的很乾淨吧?我都有把之間的電路全部斷掉,至少都有刨掉2MM

网友E:
你這樣試花的錢 !! 還不如買個實驗用的麵包板來試 !! 測試成功了再把零件焊上洞洞板 !!!

我實驗多次没有爆過 , 只有燒了 六 顆 LED , 因為我忘了 LED 順向電壓 也會有限制 !!!

還有其中有幾顆是我極性插反 !!! 因此我才知道串聯的LED , 不會因為一顆 LED 插錯故障 ,

而造成所有的 LED 不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樣試花的錢 !! 還不如買個實驗用的麵包板來試 !! 測試成功了再把零件焊上洞洞板 !!!

我實驗多次没有爆 ...

如果真有需要我會去買的,現階段只想辦法成功led,我都差那麼一步就快成功,但總會發生出乎意外的結果

還有因為小弟完完全全不是學電子,說到底是門外漢(((我念商的~"~
led有燒掉過,就是電阻降壓,但我有加濾波電容卻用110v去算阻值導致燒掉,不過不是照順序燒,而是4顆不連續燒掉,中間變黑黑的就是(((白色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終於看清楚您的狀況、並能猜測原因了:
1.首先,請您將所有焊接後凸出於焊點的零件接腳全部齊根剪掉。 ...

A-John大大:

舊的0.61uf的剛才我測試,也就是曾測試4小時多的,剛通電時led會閃爍幾下後全滅就不亮了....
之後斷電一下子(5秒),再重新通電,又一樣閃爍幾下後又全滅了,這次我小心翼翼的把疑似問題的0.39uf+0.22uf麥拉解銲掉,並且換上0.56uf,因為這塊是這次第1次解銲,所以沒燒焦,清的很乾淨
用30w短頭來解的

麥拉的腳有剪掉,剪的特別短,幾乎與錫齊高,電源板固定在殼上,led板固定在塑膠椅子上,通電後有看到冒煙....,很小,比洛鐵去沾濕海綿還小很多,沒有仔細看是看不到(因為有led發光所以看得見),大概一下子,然後因為冒煙所以斷電。

之後我看了一下冒煙的那塊電源板,並無燒焦痕跡,疑似之前有聽說電容降壓法在通電的剎那會有小火花,如果電容量越大的麥拉,火花也會變大,因此不適用於電流較大的電路上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後來我用絕緣膠帶把電源板補滿,全部封起來,通電30秒,沒看到有任何的煙,不過太晚,怕爆炸又怕吵到睡覺的人,因此明日在長時間通電,確定沒問題成功,在把AC另一端(沒麥拉的那端)接個0.1A保險絲((光華找老半天就只有這種是最小,實在是找不到0.05A的

不過很疑惑那冒煙是正常的嗎?因為我從0.39UF~0.61UF之間測試均都會有這種小小小的煙,很細小,必須強光照射並仔細看才看得出來,但也只有1下下(通電的時候)

网友F:
會有小小小的煙,表示過電流,要燒毀了。
個人看法,你不是學電子的,焊接技術可能不好,用的烙鐵瓦數又大,零件可能焊太久,將零件焊壞了,或是有假焊。建議你,先不要焊那麼多顆led,兩三顆即可,但加限流電阻(電流也不用太大,10mA就好),這樣試試會不會閃爍。若會,表市電不穩,若不會,表之前焊接不好,或零件有問題。

p.s.請問一下,你在圖上寫註解,是用什麼軟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有小小小的煙,表示過電流,要燒毀了。
個人看法,你不是學電子的,焊接技術可能不好,用的烙鐵瓦數又大 ...

真的是要燒毀了?可是0.61UF可這樣通電在天花板4小時多,雖然現在好像麥拉本身一開始有問題
我以為是火花,洛鐵有兩隻,60W和30W,30W有短的粗頭與長的極細頭,兩組分別用60W根30W
不過銲接都是用30W來銲,銲接有用助銲劑加持
倒是0.1UF測試時不曾看到冒煙,電流有6ma,led電壓每顆2.5v(不足3v~3.2v),不會閃,就太暗了
因為麥拉太小,後來加大,0.61uf才有22mA 20顆有61v夠用,不過當時測試閃爍並不是一開始就會閃
那小小小的煙只有通電一開始才有......((所以我以為是有些大大說的電容降壓,如果電容量提升會在通電時有小火花
不過那爆炸我被炸過,所以我方向不是朝自己而是朝前面,由於爆炸會往前面噴,我就因為有殼子加上往前面就不會被噴到,因此看不到是否有小火花((殼子擋住))

註解我用PhotoImpact,PhotoShop也可以弄,箭頭樣式少了點,但都可用,PhotoImpact比較簡單

网友A:
引用 楼主:
A-John大大:

舊的0.61uf的剛才我測試,也就是曾測試4小時多的,剛通電時led會閃爍幾下後全滅就不亮了.. ...

有小小的煙,就不對了,LED有正常發亮嗎??今天有經過長時間測試嗎? 有甚麼狀況呢??

如果110V輸入端之間,有殘留1些小量助焊劑,這是小弟唯一能想到的冒煙可能。

网友F:
既然你用過0.1uf,小電流測過,不會閃,表示市電沒問題,就用同一塊led板,只要更改電源板就行了,將電流慢慢加大,這樣若有問題,也是電源板的問題,不會是led板的問題。測試,最好加上保險絲再試,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小的煙,就不對了,LED有正常發亮嗎??今天有經過長時間測試嗎? 有甚麼狀況呢??

如果110V輸入端之間 ...

長時間目前還沒有,有數次短時間測試
為什麼是助銲劑呢?
我的確很少把助銲劑擦掉,因為有大大說助銲劑並不會導電,擦不擦沒關係,只是不擦看起來髒髒的而已

留著下次如果要重銲也較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你用過0.1uf,小電流測過,不會閃,表示市電沒問題,就用同一塊led板,只要更改電源板就行了,將電流慢 ...

是...我0.1後0.22依然很暗,然後0.39也很暗接下來就0.61UF,就很夠亮,不過幾十分鐘後問題就出現了~~

現在打算來個長時間測試0.56UF的(全新單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長時間目前還沒有,有數次短時間測試
為什麼是助銲劑呢?
我的確很少把助銲劑擦掉,因為有大大說助銲劑並 ...

其實會發生單顆 閃亮 然後不亮 !! (但是 LED 未故障)

問題就是出在助焊劑 !!!

高一點的電壓 , 有些助焊劑是會導電的 !!!

因為我實驗時沒問題 , 真正焊上洞洞板就發現這個問題 !!!

確實是助焊造成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長時間目前還沒有,有數次短時間測試
為什麼是助銲劑呢?
我的確很少把助銲劑擦掉,因為有大大說助銲劑並 ...

短時間測試的情況怎樣呢?亮度正常嗎? 還會閃爍嗎?

助焊劑的問題:當電源110V進來時,如果版子上有些溼氣,就會些微通電發熱,水汽蒸發後就沒事了,但是有助焊劑的話就可能因為熱,發生冒煙現象,如果是松脂這類易燃的助焊劑,有時還會發生起火燃燒的現象,如果是低電壓部份殘留助焊劑,確實沒啥關係,但是110V的部分,就要稍微留意了。

對了,小弟在新手上路區發了一帖"電容降壓法之較詳細說明",您不妨去看看,如果能對這種電路有進一步的了解,也許可以減少一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會發生單顆 閃亮 然後不亮 !! (但是 LED 未故障)

問題就是出在助焊劑 !!!

是喔,助銲劑應該是不會導電的,我的助銲劑是寫銲油<<<不過賣我的商家說那就是助銲劑
因為是油,所以不倒電的......電是有實驗油不倒電((電腦泡油跑1小時最後因散熱不佳當機))

目前已經上去進行長時間測試約23分鐘,如果1小時或2小時沒問題或許會上保險絲投入使用,至於另組會有爆炸我很疑惑,可能需要換板子跟零件了,因為我無法確定"橋式"有無問題,板子因為燒焦地方太多,重銲不好銲
我的圖中兩組的左邊,右邊那顆換成0.56UF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時間測試的情況怎樣呢?亮度正常嗎? 還會閃爍嗎?

助焊劑的問題:當電源110V進來時,如果版子上有些溼氣 ...

亮度正常,跟0.61UF感覺起來是差不多,不過0.61UF有22mA電流,估計0.56UF是只有20mA
濕氣應該是沒有,因為我都避免水分,我助銲劑應該不是易燃的,因為電路板燒焦但助銲劑卻沒起火,頂多冒煙,然後板子依然油膩膩~"~((太油我會擦的

可能確實電容有問題,36分鐘已過還正常((門口測試中))

网友A:
to:石將軍大大

對了,忽然想到1點很重要的1直忘了跟您說,好像看過您說:"測量電流時,電錶會吃掉所有電流,LED不會亮",這表示您測量電流時是用並聯的方法,這是嚴重錯誤的方法喔!!請特別注意!!,幸好這個電路是有電容先限制了最大電流,否則電錶1定跳表!!新式的電錶可能有自動斷路的功能,舊式的1定燒斷保險絲、甚至直接燒壞電錶電路。

測量電流1定要用電錶串接在電路中,也就是電路要先開路,將電錶串聯進去,但是在這種電容分壓的電路中,電路開路的話,電壓就是110V,很容易觸電,所以要先關電、用鱷魚夾將電錶串聯好才能開電測試,請千萬特別小心!!聽說只要10mA的電流通過心臟,就能讓心跳停止,所以絕對大意不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亮度正常,跟0.61UF感覺起來是差不多,不過0.61UF有22mA電流,估計0.56UF是只有20mA
濕氣應該是沒有,因 ...

好像正常了,看來成功了^^,請看上1樓,有給您的注意事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石將軍大大

對了,忽然想到1點很重要的1直忘了跟您說,好像看過您說:"測量電流時,電錶會吃掉所有電 ...

A-John大大:
真是辛苦你了,沒想到你有仔細看我之前發的文,確實我測量LED不管是單顆還是全部都是測量下LED會不亮的,測1顆1顆不亮,測20顆20顆都不亮,電流電壓均如此,確實是並聯方法,但沒人跟我說這是錯誤= ="
有人說這很正常,不要觸電就好了(((糟糕我從一開始錯到現在阿~~~~~
電表是舊的,有針在跑的那種,不是數位,我不知道要用串聯~"~
鱷魚夾沒有@@"
10MA就...那個人也太虛了吧,我在測電壓電流時,坐在塑膠皮椅子,穿塑膠拖鞋,處於絕緣狀態(((我記得這樣不會觸電@@"

我還記得我拆電腦穿短褲坐在地專上,完全人接地,電源供應器沒斷電,觸電過<<被電了超過20次之後才學會教訓,以後要確定插頭拔掉30秒再來拆殼,別忘了會觸電阿~~~應該沒有這電壓跟電流來的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正常了,看來成功了^^,請看上1樓,有給您的注意事項。

2小時半拆下來((中間無任何問題)),看起來是正常了~~

阿那個22顆會爆炸,很奇怪耶~~除了多了2顆LED以外,其他的東西與這測2小時半的20顆是一樣的
廠牌、型號,通通一樣...應該還是橋式問題....僑是最後1顆了QQ...前面已經掛了4塊,這塊算進去5塊了

接下來只能拿出1N4007((10個))

話說大大您知道1N4007S<<<後面多了1個S有差嗎?因為我想說我還有1批是這個型號的
聽說耐壓一樣,電流量似乎是1.5A的樣子,不知我是否查錯,因為資料太少

而且不知道二極體是否可以混用@@"((組成橋式整流
因為1N4007只有10跟,一定會有2跟孤單,想說與1N4007S混用組成不知是否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2小時半拆下來((中間無任何問題)),看起來是正常了~~

阿那個22顆會爆炸,很奇怪耶~~除了多了2顆LED以外 ...

不奇怪啊,因為你不是學電子的。將現在測試沒問題電源板,接到有問題的22顆led板,測試一下,就能知道是之前燒4塊的電源有問題,還是22顆led板有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A-John大大:
真是辛苦你了,沒想到你有仔細看我之前發的文,確實我測量LED不管是單顆還是全部都是測量下 ...

看了你的文 ~~ 我想對你說!!

[測20顆20顆都不亮,電流電壓均如此,確實是並聯方法,但沒人跟我說這是錯誤= ="]

1. 電錶的使用方法 !! 是你應該具備的常職 , 就像你學騎機車 , 你要總要知道 煞車 油門 是哪個怎麼操作 !!
    你不會騎上去撞了牆 , 回頭罵教練說你又沒有說 , 煞車在哪裡 要怎麼使用 ???
2. 你自顧一個勁的做 , 不知你有沒有去看別人的文章 , 有真正的消化嗎 ???

還有 你說 電壓 及 電流並聯的測 !! 但事實上是正確的嗎 ??  你有去看電錶使用手冊嗎 ??? 還是上網找資料呢 ??

萬用錶的功能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02-1-1.html

10MA就...那個人也太虛了吧,我在測電壓電流時,坐在塑膠皮椅子,穿塑膠拖鞋,處於絕緣狀態(((我記得這樣不會觸電@@"

那個人真的太虛了嗎 ??? 真的這樣就不會電到了嗎 ???

以上提出對你的看法 !! 希望你不要生氣 !!

我只是站在關心你的角度對你說 !!

希望你不要太介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文 ~~ 我想對你說!!

[測20顆20顆都不亮,電流電壓均如此,確實是並聯方法,但沒人跟我說這是錯 ...

jeanshyen大大:
謝謝您的指教
1.電表不是新的,是借的跟電子科的人借的,因為他目前都沒在用,所以沒有說明書((該人說沒有說明書)),只和我說測得到就OK了~~((問題我一開始就並聯測時就說OK了~
直到現在這麼久才有大大說我是錯的我才驚嚇,因為我沒手冊,且借的人在我第1次測的時候說OK......

2.10MA應該會電到是無庸置疑,不過A-John大大說心跳停止<<是這樣子我才覺那個人也太虛了~~,我也被電怕了,常被110v電到,也有過電燈開關壞掉((電線裸露))電到,那也沒停止,頂多很痛的在說幾個部文雅字眼((不過我還是非常小心,不管多小的電流也千萬別電到

還有我在做跟最初買材料之前是參照電阻降壓,本版http://bbs.pigoo.com/thread-28074-1-1.html
還有各種電阻降壓,沒先考慮電容是因為我只知道電解電容這種,況且沒該種電容所以,以電阻為準

阻值有去找資料算,但沒有提到有耐功率之注意事項,文章我盡可能吸收,不過不是每種都收,因為有些還是有不適用之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小時半拆下來((中間無任何問題)),看起來是正常了~~

阿那個22顆會爆炸,很奇怪耶~~除了多了2顆LED以外 ...

一直忘了考慮到1個因素,直到您說到有用焊油後才想到,會需要塗焊油,應該是您焊接的方式不正確,您可能習慣將焊錫先熔在烙鐵上,然後才"糊"到要焊接的地方... 其實,正常的焊接方式,是不需要塗焊油的,因為焊錫裡面已經加有助焊劑了,當您將焊錫熔在烙鐵上時會冒出1陣煙,那就就是助焊劑,不過焊錫中的助焊劑會在3秒鐘內完全揮發,因此當您將焊錫"糊"到要焊接的地方時,已經沒有助焊劑了,所以會很難焊,因此才會需要另外塗焊油。

正常的焊接方式,是將烙鐵直接點在要焊的地方加熱,並在半秒鐘之內,將焊錫"推進"烙鐵和焊點的接觸點,這時焊錫和助焊劑會同時熔到焊點上,就有助焊功能,而且焊點會很圓滑,1個點的焊接時間,不要超過3秒鐘,超過3秒鐘,就有燙壞LED、二極體、電晶體... 等這些晶片類的零件的可能。

由於焊接方法不對,在之前的電路中,很可能燒壞橋式整流、LED...等而不自知,這也可能會是電路一直不正常的原因,下面一個聯結,讓您看看正確焊接的視頻,每個焊點都在3秒內完成而且光滑漂亮。

(阿~還是不能用聯結,請自行到上圖網址看視頻,或直接去youtube網站搜尋"2011焊接操作示範"這個片子,看完您應該馬上能學會焊接技巧,今後再做電路,就不會再問題一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忘了考慮到1個因素,直到您說到有用焊油後才想到,會需要塗焊油,應該是您焊接的方式不正確,您可能 ...

A-John大大:
大大您真是專家,小弟的銲接方法,是土法煉起的,因為不會銲,在電料行買東西時問了店家,他們有在修電路,他們說銲都要塗銲油,銲的地方都要塗,這樣才會銲的住也比較好銲,與一般錫對準電路板銲的位置再用洛鐵銲助的方法不同,他說都可以,我就這樣買了1罐小銲油= ="

我是不知道3秒,但我銲失敗會等它涼了再重銲((指零件,但也許超過3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A-John大大:
大大您真是專家,小弟的銲接方法,是土法煉起的,因為不會銲,在電料行買東西時問了店家, ...

焊接技巧很重要,稍微焊久一點,晶片類的零件一定壞!!,所以務必去看看視頻、並將焊接學好,因為直接關係到電路的成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技巧很重要,稍微焊久一點,晶片類的零件一定壞!!,所以務必去看看視頻、並將焊接學好,因為直接關係 ...

A-John大大:

是,網址不能直接複製= ="((待會吃飯來看))
20顆led:
半夜測2小時半,下午測4小時半,依然亮著,無閃爍,應該是0.39uf和0.22uf電容有問題~因為只換麥拉而已
有看到說這種低電流有無裝保險絲是沒差的,不知到底有沒有差別,因為我看到板上的電容降壓確實有裝50ma保險絲,我只有買到0.1a((店家最小的了)),不知沒裝會怎樣,目前是沒有裝的狀態

我換個新的,洞洞板新割、麥拉、電容、橋式都換了,銲油用棉花棒擦乾淨,待吃完飯後拆下20個led來測試這22顆led

网友A:
從照片看來,您那個LED還不夠亮,由於您之前測試的方法不對,測到的電流會大於實際流過LED的電流,因此LED的電流還不夠,可能未達到正常亮度的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照片看來,您那個LED還不夠亮,由於您之前測試的方法不對,測到的電流會大於實際流過LED的電流,因此LED ...

應該電流不會差很多......只是我拍的時候有開強閃光燈= ="

我把閃光燈關掉後,因為在暗處測,旁邊有些暗~不過與實際還是有些落差,實際看的時候比這還亮了一些

网友A:
由於這種電路要測量電流比較危險,LED串的上方或下方,可以串接1個100歐姆的電阻,之後,只要測量電阻上的電壓,馬上能知道LED流過的電流,例如流過20mA,即能測到100x0.02=2V、電流如為23mA,則為2.3V.... 依此類推,由於100歐姆流過0.02A、產生2v,相當於消耗0.04瓦,因此用任合1/4瓦、甚至1/8瓦的電阻都可以,不會有發熱問題。

串上100歐姆電阻的方法,可以很方便的監視流過LED的實際電流,建議別省這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這種電路要測量電流比較危險,LED串的上方或下方,可以串接1個100歐姆的電阻,之後,只要測量電阻上的 ...

大大那我就用120歐姆的來接,因為小弟沒有剛好100歐姆,最近的只有120歐姆而已~
那麼是電表與電阻並聯?還是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這種電路要測量電流比較危險,LED串的上方或下方,可以串接1個100歐姆的電阻,之後,只要測量電阻上的 ...

鋼材測一下下 22LED會閃,而且近10秒的時候有吱吱的聲音,閃爍並非滅掉再亮,而是亮度乎暗乎亮,還會比正常亮度更亮......目前在刨除另塊板子的電路,換新的LED板

网友A:
沒100的話,先不要加好了,免得還要換算,加100的電阻是因為不必換算,量電壓就知道。
有100歐姆時,用串連的,可以永遠不要拆掉,因為消耗的功率比1個LED還少,可以忽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大:
謝謝您的指教
1.電表不是新的,是借的跟電子科的人借的,因為他目前都沒在用,所以沒有 ...

1. 為了你的安全 及 儀器的壽命 !! 電錶的正確使用方法 !! 請你務必瞭解 !!
2.主要跟你說用電要注意安全 , 至於 20mA 會不會電死人 , 那並不是那個人虛不虛的問題 !!
   而是電流的走向 !! 只要幾毫安的電流通過心臟 , 不管你強不強都可能致死 !!!
(台灣真實案例 , 110V 漏電 , 一人觸電另一人為了搭救 , 一起遭電擊致死   另一個使用吹風機漏電被電死)

以上說明只是要你注意用電安全 , 唯有瞭解電 , 才能正確安全的使用它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為了你的安全 及 儀器的壽命 !! 電錶的正確使用方法 !! 請你務必瞭解 !!
2.主要跟你說用電要注意安全 ...

1.是的,經你們一講我才知道,借我的人根本就講錯~"~我想說每次測燈都會滅掉跟某些大大測的時候會亮不一樣,我想說能測應該是正常- -" 沒鱷魚夾所以我那顆成功的沒再去測電流
2.我也知道有人有110V被電死的,不過電流比較大...吹風機有8A((我家的))= =是10MA的800倍
我也盡量小心,10MA實在是個人覺得太虛而已,因為被電過也被電得有點怕怕的~~不過電流都比它來的大,手觸電腳倒電,以前很多次
所以我現在都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100的話,先不要加好了,免得還要換算,加100的電阻是因為不必換算,量電壓就知道。
有100歐姆時,用串連 ...

如果0毆母可以用嗎?
這種倒是有十幾顆

网友A:
0歐姆??怎會有這種電阻??0歐姆等於沒電組,也就是導線1條,上面無法得到電壓降,所以沒有用。

小電流會電死人的情況,主要是電流的路徑有流過心臟,例如1隻手扶著牆壁,等於已經接地了,另一隻手觸到火線,電流的迴路為兩手之間,就會經過心臟,或則腳踩濕地、左手觸電,電流由左臂進入、經過心臟、下達腳部,也是很容易發生的情況,所以如果有要去碰觸任合有可能會漏電的東西、甚至根本不太可能漏電的東西,千萬不要用左手,也別用左手扶牆壁、鋁梯... 其實最好是戴上橡膠手套,因為如果左手不扶鋁梯,右手還沒觸電前,已經先摔下來了,後果也許比觸電嚴重

另外,由於您之前測量電流的方法不對,測到的值相當於LED全部短路的值,也就是會偏大,所以才會覺得正式的公式算出來的值太大,現在您應該能了解了,其實正式的公式,已經包含了LED數量的因素在裡面,能適合任何不同數量的LED數的計算。

還會有誤差的因素,通常是因為每個LED電壓的問題,因為我們習慣用廠商宣稱的3.2V來計算,可是其實在沒達到最大容許電流之前,LED的電壓都比較低,例如您自己測試到的2.8或2.9V,而整個LED串分壓電壓降低,分壓電容上的電壓就會升高、計算分壓電容時,要帶入的電壓就得提高,這也就是很多沒有完全了解電容降壓法的人心中的疑惑:為什麼不同的LED會影響電流、到底要幾個才適合?怎麼每次計算都有蠻大的偏差... 其實,問題的核心就在於:電流變大時LED的壓降也跟著變大,因此如果您要讓LED以最大電流量工作,可以用3.2v來帶入公式,如果要讓LED長壽些,就得降低電流,這時就要用3.0V甚至2.9或2.8V來帶入公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歐姆??怎會有這種電阻??0歐姆等於沒電組,也就是導線1條,上面無法得到電壓降,所以沒有用。

小電流會電 ...

0歐姆,就一顆電阻,上面只有1條黑線,其餘沒有....其他電阻像1K 咖啡 黑 紅 金(誤差5%),它就只有黑線,連金線都沒有= =
話說那個如果是加100歐姆電阻測電流時,是與電阻並聯嗎?就是電表與電阻並聯測出值來?

話說那種觸電我已經很多次耶= =((拆電腦)),也有開關觸電((赤腳+腳是濕的

不過如果我測量出的電流會偏大,那麼應該比公式大,可比公式算出來的小,不過我那個公式是什麼算電容容抗,且以交流電電壓、交流電頻率、電容容量算出輸出電流,並未有LED幾顆之因素= ="

我的那個LED都是用3V20mA去算 廠商是3.0~3.2V電流20mA~25mA

我曾想1W LED(高功率那種)是不是可以用電容降壓來做,不過資料很少,對岸稱燈珠的樣子
3V350mA......頂多有看到說理論上可以的= ="
但是電容降壓說是電流太大會有很大的火花,但也不知怎樣才是電流太大......
我有看到光華賣106K麥拉~超大顆的~不知燈珠是否能用

第1顆20LED自昨天換了新麥拉實測9小時沒問題,第2顆我橋式、濾波電容、麥拉全換,還是有問題...目前剛刨光省電燈泡的電路板,成無銅箔洞洞板,待會等烙鐵熱再重新做LED板,用大大提供影片的方法銲銲看

對了大大如果有1個重約半斤的超大錫塊要怎樣用那種一般正規銲法= ="
它不是錫條,是一整塊...((回收錫))

网友:
您那個公式,跟小弟發的那個說明帖裡面的公式,其實完全1樣,都是計算電容的容抗來得到電容值,只是它直接用110V計算,沒有扣除LED分攤掉的電壓,所以算出來會不正確。

串100歐姆的電阻後,是測量電阻兩端的電壓,所以是電錶是並聯的,利用電壓來計算電流!!;因為是100歐姆,所以直接將測得的電壓乘上10,就是電流的mA數。

1瓦LED這種大功率的LED先不要買,技術水準還不夠,會發出很大的熱量、而且價格高昂、光衰很快、最大效率發光量也只有100流明/瓦...

反而是大家目前用的這種小功率LED技術比較成熟,不但發熱量低、每瓦的流明數也超過150流明,加上光衰週期長、免考慮散熱等因素,所以值得作來玩,只是需要的LED數量多,製作上麻煩些。

大錫塊不適合電子電路使用,電子電路用的烙鐵功率低,沒辦法熔化錫塊,必須先用高溫爐具將錫熔化、擠成細條狀才能使用,可是裡面沒有助焊劑,使用時還得塗焊油,實在不太方便... 您如果已經看了那個焊接視頻就會知道,1個焊點不到3秒,不用先塗焊油,速度真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那個公式,其實1樣是計算電容的容抗來得到電容值,只是它直接用110V計算,沒有扣除LED分攤掉的電壓,所以 ...

原來100歐姆電阻並聯電表,這樣比起串聯測還來的安全(沒有鱷魚夾情況)

1WLED因為只有8元與我買的2.8元1小顆來說感覺大顆比較便宜,且有120流明/W,外加我這邊有很多的散熱片((超大片的,跟顯示卡差不多)) 而且在我家附近賣的- -"

大錫塊我沒工具擠,但是60W烙鐵加熱後可以融化百分之60以上的錫......因為很大塊,想說可以拿來加減用,是不方便,比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那個公式,其實1樣是計算電容的容抗來得到電容值,只是它直接用110V計算,沒有扣除LED分攤掉的電壓,所以 ...

不知何時會有人實作出 1W大功率LED用電容降壓法方式做的

因為我只找到變壓器,但說效率很差

网友A:
1W大功率LED用電容降壓法方式的做法,跟您現在的作法,沒有不1樣呀,只是電流要350mA,所以要用10u以上的電容,體積比較大而已。

之所以大家不愛這樣作,是因為這種電路電壓高、如果再用大電流非常危險,不值得拿命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大功率LED用電容降壓法方式的做法,跟您現在的作法,沒有不1樣呀,只是電流要350mA,所以要用10u以上的電 ...

那還是不輕易嘗試好,我還以為是真的會有火花起火咧= ="

网友A:
你如果想玩1W的LED,可以去買定電流模組,那是適合3個LED串聯,提供300mA的電流,我2個月前已經玩過了,不過模組的工作效率也不好、發熱量也很高,壽命很短的,1點都不好玩!!

那種模組,有提供1個LED的、提供3個LED的、3個LED1串然後2串並聯的... 可是熱量真的超高,是1個變壓器型的線圈發熱,又不能加散熱片,我玩了幾分鐘,實在熱得可怕,不敢再用,結果拿去給小型LED用,要3個1串、並聯了15串,雖然1樣是用了300mA的電流,但是LED不發熱,燈殼挖了很多孔讓它散熱,還擔心會起火,前端又加了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想玩1W的LED,可以去買定電流模組,那是適合3個LED串聯,提供300mA的電流,我2個月前已經玩過了,不 ...

看來要高亮度、省電、省錢還真難~"~
因為小顆要湊到1W也要16~17顆左右,以此來說小顆的要高亮度可不省錢~"~
大客廳無法全部替換20顆太少,先成功幾顆20LED再慢慢增加,數量少的拿去小書房裝著也不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應該電流不會差很多......只是我拍的時候有開強閃光燈= ="

這個亮度 ???  會不會太暗了 !!

上網拍有很多號稱 3000 mcd 的 , 不貴一顆 才 1.3 元 , 買一整包 100顆 120元 !!!

使用 LED 規格 5mm 3.2v 2.0~2.5mA  3000 MCD

(這是 12顆 電流 21.8mA 的亮度)

(這是 40顆 電流 18.1 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亮度 ???  會不會太暗了 !!

上網拍有很多號稱 3000 mcd 的 , 不貴一顆 才 1.3 元 , 買一整包 100顆 ...

12顆太暗了,當小夜燈我覺得又太亮了,1.3元不是大顆晶片的吧?
我買的是一定有4500MCD爆亮大晶,晶片兩倍大((外觀就是黃色螢光大兩倍那種
很貴...1顆2.8 T T

我20顆要拍到完整亮度應該要找暗點的地方,因我我拍的後面有兩顆省電燈泡斜射,所以感覺比較暗,不過主要是拍LED中心亮度,所以沒要拍得很好

話說我看到對岸說MCD可以換算流明= =

以4500來說換算4500/1000*3.14=14.13流明 ((僅LED 1公尺直射角度20度以內

不知是否這樣算,那麼10萬MCD不就亮爆了60MA0.18W不就是314流明
那麼組成1W就又1745流明,最好是那麼亮 ((無法置信
我家21W省電燈泡可只有1200流明,如果真行是不是換成那種還省下20W/顆電費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顆太暗了,當小夜燈我覺得又太亮了,1.3元不是大顆晶片的吧?
我買的是一定有4500MCD爆亮大晶,晶片兩 ...

阿~您用的是那個草帽型。180度發光,4500mcd的LED嗎?

那種的電流是10-15mA,如果用20mA會很快就光衰,最好只用10mA,以達到最長的光衰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您用的是那個草帽型。180度發光,4500mcd的LED嗎?

那種的電流是10-15mA,如果用20mA會很快就光衰,最 ...

不不不,式草帽型,但是是140度,電流20mA~25mA的~

网友A:
喔,那就沒關係了,小弟買到的也是4500mcd,不過是10-15mA,180度的,這種亮度的LED,真的非常爆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您用的是那個草帽型。180度發光,4500mcd的LED嗎?

那種的電流是10-15mA,如果用20mA會很快就光衰,最 ...

不過倒是真的有mcd換算lm這略算公式嗎?有人說不能換算,有人說可以換算,就該大大說的20度角內....
因為1w算出1745lm....這值太誇張了,不會是省電+耐用+高亮,連錢都省了啊?

這樣我很想知道為何那些大功率led燈泡怎沒死光,還有廠商大量研發,說啥大功率led 1w 250流明...聽說很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那就沒關係了,小弟買到的也是4500mcd,不過是10-15mA,180度的,這種亮度的LED,真的非常爆亮^^。

我的第2顆燈泡,昨天懷疑是22顆LED板有問題,因為會閃爍,但是我今天用了影片的方法,重新銲了1個20科與第1顆一樣的去測試,第1次測的時候,會冒煙....((電源板沒有貼任何絕緣膠帶,但與其他電路無交錯,且放在塑膠上

這冒煙大概位於10秒左右才看到煙,這煙似乎有點大,灰灰的,且在冒煙剎那,確實燈有微微的變暗一下,僅一下且速度很快。

第2次我把電源板都封上絕緣膠帶,20秒沒冒煙,但是很奇怪耶= =" 我都全換新的(((除了E27是省電燈泡的燈座殼

我怕會不會測久點就爆炸了ˊˋ"

那個煙比起之前我測的時候都來的大一點點,且時間也有點差距,一個是一開始就冒出,但這次是10秒左右冒出,但上絕緣膠帶20秒卻不會,且不會有閃任何一下

网友A:
您在另一帖問的問題,以後都一併在這帖說好了,免得2帖間換來換去,有些麻煩。

mcd換算流明的公式確實有,小弟也稍微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因為有點小複雜,改天再新開1帖來做詳細說明。

你新做的版子,請將LED板+電容板,正面反面都要,都貼出清楚的照片來,小弟幫您仔細檢查,看看能不能找出冒煙的原因。

另一帖的問題,你串了好幾個水銀電池,沒加電阻就去點LED,幸好水銀電池沒辦法提供很大的電流,不然當場就會冒煙燃燒燙到手的,試點LED,只要大於3.6V都要加電組的,不然很容易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在另一帖問的問題,以後都一併在這帖說好了,免得2帖間換來換去,有些麻煩。

mcd換算流明的公式確實有, ...

1顆是0.2MA,兩顆是5MA,3顆是9MA,4顆12.5MA,5顆15MA,真的電流不大= =
可是第容降壓接110V市電我沒加電阻,板上很多大大也沒加電阻,都是電流不大所以不加電阻~

不過電壓怎會都卡在3V......

冒煙,他又冒煙,而且被膠帶貼起來還從縫隙冒出煙來,而且還有滋滋滋的微小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在另一帖問的問題,以後都一併在這帖說好了,免得2帖間換來換去,有些麻煩。

mcd換算流明的公式確實有, ...

正常連續8小時測試與會冒煙的電源板合照,只有方向換了,其餘不變
冒煙的正面零件放大圖
正常正面零件放大圖
會冒煙的背面銲接圖
正常背面銲接圖

因為橋式方向變了,所以全部一起變,但是無接錯,一樣都是交流串麥拉接上橋式的交流腳,另一條交流直接接橋市交流腳

正負輸出無接反,雖然冒煙卻有亮10秒,且是第10秒左右發現冒煙才斷電

與正常的毫無差別= ="

電解電容不同牌,但都為200v15uf,如果是此問題,可否換250v33uf?

网友D:
我是有在網路上找到mcd換lm的公式
1cd=1000mcd
1cd=12.571ml(發光強度為1cd的光源,可以射出12.571lm的光通量)
我是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有在網路上找到mcd換lm的公式
1cd=1000mcd
1cd=12.571ml(發光強度為1cd的光源,可以射出12.571lm的光通 ...

我有看過這種公式,但我算過就絕對不對,數字差很多~去實驗你就知道

以我的4500mcd來說
4.5*12.571*20=1131.39流明,當照明的時候

就會發現600流明是大於1131.39流明,用屁股想也絕對不可能~~

若以10萬mcd0.18w 當他組成1w,就100*12.571*1/0.18=6984流明/瓦
這種數字,那我不是買這1瓦可抵10顆市售9w的led(675~700流明),這樣不就省90倍的電,該9w又號稱與20w省電燈泡一樣亮,如果跟省電燈泡比起就省200倍的電...
那也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看過這種公式,但我算過就絕對不對,數字差很多~去實驗你就知道

以我的4500mcd來說

亮了10秒左右發現冒煙才斷電,小弟感覺又是焊油在作怪

mcd換算流明的公式,還得乘上(發光角度/360)才會正確,而且前提是1米處以積分球的方式測量到的mcd值,有些賣家故意用比較短的距離來測,相對來說等於大量誇大mcd值,當然會算出來很離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了10秒左右發現冒煙才斷電,小弟感覺又是焊油在作怪

mcd換算流明的公式,還得乘上(發光角度/360)才 ...

正常的銲油反而比較多,卻正常,我拔掉重銲看看

mcd換算流明要怎麼換算呢?還請大大指點,對岸有說很複雜,一堆積分等,但沒有詳細的說明怎麼算,而我覺得我找到的公式似乎不準

网友D:
石將軍大大,你怎麼不用錫絲來焊零件
方便又不用錫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將軍大大,你怎麼不用錫絲來焊零件
方便又不用錫油

有是有,不過那也不是很多.....小小一捲~就快100

不過錫塊是撿來的不用錢的~~ 加減用...重量還蠻重的,有半斤以上,比那1小捲還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是有,不過那也不是很多.....小小一捲~就快100

不過錫塊是撿來的不用錢的~~ 加減用...重量還蠻重的, ...

焊東西還是用焊錫焊啦,用"錫塊"應該是錫爐在用的吧...

照著這個做不會有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018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東西還是用焊錫焊啦,用"錫塊"應該是錫爐在用的吧...

照著這個做不會有問題:

錫塊是小小小的錫,一般用的錫回收來的,從很多廢置的電路板回收來的,廢板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終於看清楚您的狀況、並能猜測原因了:
1.首先,請您將所有焊接後凸出於焊點的零件接腳全部齊根剪掉。 ...

A-John大大:

小弟真的太佩服您了,您應該是電子科系畢業且是這方面的專家吧?
小弟的那顆冒煙,也就是第1號的測試燈,第2號現在已經服役了19小時快20小時,連續最長11小時多(還在持續),都沒問題
雖然我冒煙還沒有解決,但我一開始發此文就是說麥拉電容爆炸,那塊電路板我把零件拆下,發現電解電容的正極腳有噴出電解液痕跡並且外露,不過那顆電容頭沒爆掉而凸起來,那噴在麥拉上面(第4樓的圖)確實應為電解液,小弟由於已經沒有差不多大小的狀況很好的電解電容,於是拿比較新的250v33uf體積大一倍容量大兩倍多的電容替代200v15uf的
銲法就用大大您提供的方法,錫條就豁出去了~通電測是我特地冒點危險,電燈朝我人距離僅1公尺左右,觀察有無火花或冒煙甚至有無爆炸,經過2次1分鐘通電跟1次5分鐘通電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看來之前每次通電會有小煙絲,應該是銲油冒煙~然而這爆炸應該是電容爆掉((電容爆掉還會有爆炸聲也蠻恐怖,第一次聽到電容爆掉的聲音......

只是有個小小小的不算是問題...原本15uf電容,斷電後燈會慢慢息掉,全熄掉大約需要10秒鐘,但現在33uf整整要1分鐘多才熄掉....1分鐘內還可以看到很多顆的燈頭螢光粉不是原本的黃色,而是白色,晶片地方更顯得白一些~

接下來這顆用絕緣膠帶封好後給他長時間測試

网友A:
斷電後如果要快點熄滅,就在電解電容上面並連1個100K的電阻,讓它放電,就能滅得比較快了,只不過,並聯了這個電阻,會多消耗約1mA。

還有,上次小弟說的LED不要串聯超過30顆,您似乎沒注意到,還是要注意1下的,以免LED閃爍嚴重及容易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電後如果要快點熄滅,就在電解電容上面並連1個100K的電阻,讓它放電,就能滅得比較快了,只不過,並聯了 ...

A-John大大:
謝謝大大提醒,您的公式事實上好像如果串聯超過3x顆其實得出的uf都變得特別特別大,所以多顆的話我就改成並聯的方式,找到較好的方式

1mA...那慢慢等它滅掉好了~~~  ((慢慢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電後如果要快點熄滅,就在電解電容上面並連1個100K的電阻,讓它放電,就能滅得比較快了,只不過,並聯了 ...

我嘗試連續測試第2顆,不過這顆20LED其中一顆不賞臉,會狂閃,拆下重銲一樣,然後我拿來插在測LED電表居然來個30分鐘不閃,不過我換新的一顆經連續測試可以,我想沒問題。

為了確認電壓跟電流,我在20顆LED中間斷路串接電表,然後串接電表,正負極無接反,但當我通電時,LED居然沒亮~"~電流就直直衝上16XV((看到這數字立刻斷電))((我開250V檔
奇怪怎會沒亮QQ,難道串聯不能串在LED中間,也就是電表兩端都有接LED10顆

後來我去找到1/8瓦100歐姆電阻稍微測是一下,可能會有誤差,差不多在16~18MA,電壓穩穩3V

兩顆規格一樣應該也差不多了~不過沒達到20MA,不知亮度流明要怎麼算,以所謂概算公式來算

廠商亮度可有4500MCD但是考慮到廠商說的電流是20MA~25MA,不知是20MA為4500MCD還是25MA為4500MCD,我感覺會是後者
因此我就這樣算以20MA來說4500*18/20=4050MCD
4050/1000=4.05CD
4.05*3.1415926*20=254.47流明  ((不知正不正確,如果這樣說效率會不會太好了啊?18MA才1.1W
231.34 LM/W
如果4500MCD以25MA來說
4500*18/25=3240MCD
3.24*3.1415926*20=203.58流明這樣來算1W就是185.07 LM/W
感覺後者這個應該比較接近真實的數字

不知我這算法誤差是否很小?

网友C:
小弟沒記錯的話MCD是指發光體的亮度用燭光為標準來度量...
所以4500MCD就相當於4.5燭光的亮度...:
而"流明 lm"應是指發光體所產生的光量,應屬於照度吧....
舉例來說,一般便宜的省電燈泡的發光效率約55~65 lm/W 乘以其額定消耗功率(假設23Watt) 再乘以燈型的折射消耗(0.98~0.95) 就是其光通量 ex: 60lm/W x 23W x 0.95 = 1311 lm

目前比較流行的T5跟LED燈具來說,其發光效率大多落在90~110 lm/W 左右, T5主要強調其環保(合金汞)跟高效能(功因0.95~0.99). LED則強調其超長壽命與低耗電(其實目前跟T5比相差並非懸殊)...

而2200-2400mcd白光5mm草帽LED燈珠的光通亮,在"缺屋頂的房子"賣家說约6~8 lm

其實真的很在意亮度,又不想買照度計,我倒知道有一種便宜的量測方法"相機(手機)+圖形處理軟體",先固定燈源,拍攝物(白紙或方格紙,別挑太反光的)與像機位置,再來將像機的光圈跟EV值固定,先拍對照組(省電燈泡),在拍實驗組...然後到電腦比對亮度值.

至於亮度跟照度的換算請愛用積分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沒記錯的話MCD是指發光體的亮度用燭光為標準來度量...
所以4500MCD就相當於4.5燭光的亮度...::s ...

我家省電燈泡效率真的很差60LM/W 21W所以1260LM
兩支不同類的U型燈效率也比較佳1個840LM 13W  1個是810LM 9W
不過小弟真還沒想到相機這招,可是相機又有比較大的誤差了

積分求小弟不懂說~"~只看到說是要用積分下去積分球體面積...

有看到球體亮度LM=CD*4拍R平方 不過也不知怎算
如果2200~2400MCD草帽約6~8LM那我的假設3240MCD,應該有160LM/W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家省電燈泡效率真的很差60LM/W 21W所以1260LM
兩支不同類的U型燈效率也比較佳1個840LM 13W  1個是810LM ...

一般省電燈泡效率真的不怎樣

廣告都是打爆白熾燈、鎢絲燈…

算出來的 160lm/w 跟真實的可能有些差距
應該在 100lm/w 附近算很讚了啊

t5 在 90 附近
t8 在 80 附近
不知道最近效率有沒有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省電燈泡效率真的不怎樣

廣告都是打爆白熾燈、鎢絲燈…

看來買個1W大燈朱比較了
160lm還是以較低來算

我這4500mcd,如果2400mcd有8lm
4500/2400*8*20=300lm  ((1.2w))
所以應該有250lm/w  不過好像不準

网友C:
拜汽車工業之大量運用,1W LED的單價已經掉下來了,90~110 lm的單價拍賣已經喊到8~10元 ,70~90 lm的下殺單價6元...
換算跟23W省電燈泡约1200~1300 lm的光通量只要12W LED就可以取得相同照明效果...
所以以DIY的成本來算約250~350/颗
至於更高200~240 lm的3W LED因為發熱量比較高所以觀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汽車工業之大量運用,1W LED的單價已經掉下來了,90~110 lm的單價拍賣已經喊到8~10元 ,70~90 lm的下殺單價6 ...

1W的LED發熱量還是很驚人,就表示:

1.浪費冷氣的電費。
2.很容易因為散熱不良而大幅縮短使用壽命。
3.成熟度還不夠,改良空間仍大。

再加上LED發光角度問題,造成1個房間需要多盞才能讓亮度均勻,也就是需要較小的功率、較多的盞數,那就很貴啦= =。

因為以上原因,小弟目前還是傾向支持T5燈管,光效高、沒方向性、便宜、還算耐用(2萬小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的銲油反而比較多,卻正常,我拔掉重銲看看

這是原廠提供的mcd轉lm網站,
不過是英文的,
有興趣的大大可以key進去算一下^^
mcd轉l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原廠提供的mcd轉lm網站,
不過是英文的,
有興趣的大大可以key進去算一下^^

這真是太方便了~
不過算出來的值似乎有點大,與實際好像有落差得出
單顆按買的廠商數值4500MCD(25MA下),我只有18MA得出3240MCD
3240*20填進去,發光角度140度
得出267.897.....流明
所以1瓦267.897流明....
如果兩倍536流明.....如果3倍804流明,但是亮度沒15W比球型省電燈泡750流明來的亮,稍微略暗一點
不過波長不一樣視線上還是有差畢竟省電燈泡2800K,LED6500K
還是覺得廠商有偷偷亂報數值......哪有可能那麼高呢?

不過我已經有一顆不知用多久了~應該有超過200小時以上(第一顆)
目前已經有做出9顆...規格不是每顆一樣((不過已經沒材料做第10顆....
就是變得很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真是太方便了~
不過算出來的值似乎有點大,與實際好像有落差得出
單顆按買的廠商數值4500MCD(25MA下), ...

前幾天,我把浴室20w的省電燈泡拆下了,
裝上我的40顆LED,亮度少了1/2以上,
今天又焊了一組,用熱融膠把2組LED並在一起,變成如下:
O O O O O O O O |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 O O O O O O O O
又亮了一點,
看來,3組LED的亮度差不多等於20W的省電燈泡
LED的壞處就是角度太小,整間浴室地板...好亮
如果做成狼牙棒形狀,會不會好一點

石將軍 大大,
你用那麼少顆LED,不會太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幾天,我把浴室20w的省電燈泡拆下了,
裝上我的40顆LED,亮度少了1/2以上,
今天又焊了一組,用熱融膠把2組L ...

是暗了很多,當初值也用過很多公式算~不過第一次....與實際有很大落差~"~
所以沒有把一處的所有燈泡換掉,而是各處都換掉1~2顆,不需要太亮的地方就將就降低亮度

最多也只有59顆LED組成兩顆在一處,不過暗了許多,正中間倒是夠亮((可是正中間是地板= =
亮度略比15W暗((大角度區域

网友A(2012-09-10):
引用 楼主:
是暗了很多,當初值也用過很多公式算~不過第一次....與實際有很大落差~"~
所以沒有把一處的所有燈泡換掉 ...

因為角度關係,要整個室內達到均勻的可閱讀的亮度,還真的需要很多盞呢,
雖然小功率LED沒有散熱問題,不過需要的數量相當的多,價格實在不便宜= =

用這種小功率高亮度的LED來當照明,真的很省電,只是數量多,還是得花很多時間來製作。

另外,用這種小功率高亮度的LED來做小夜燈,實在很不錯,用3個就足夠在夜間照亮整個房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角度關係,要整個室內達到均勻的可閱讀的亮度,還真的需要很多盞呢,
雖然小功率LED沒有散熱問題,不 ...

對阿,如果買100顆120元還是蠻貴的~

對阿那時候我還有一顆做成插頭 小夜燈的,結果一樣用20顆做1w左右,相較小夜燈太亮了~

直接從中部叫這種的大量可以買到比1.2元一顆更便宜~不過賣家速度很慢就是上星期日叫~可能要到下星期才有可能送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如果買100顆120元還是蠻貴的~

對阿那時候我還有一顆做成插頭 小夜燈的,結果一樣用20顆做1w左右, ...

我買的LED是1顆3元,浴室裝了80顆就240元了
現在已經放棄DIP轉向SMD

网友A:
蛤~才1.2元?? 很便宜啦,
小弟買的1個3.5元,才貴勒,號稱"終極爆亮第2代",確實很亮,也確實很貴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蛤~才1.2元?? 很便宜啦,
小弟買的1個3.5元,才貴勒,號稱"終極爆亮第2代",確實很亮,也確實很貴 = =

終極爆亮那種有些店家有說什麼大晶片,我家附近剛好有一家賣這種賣家是2.8元~~很貴耶
39顆一組還沒比省點燈泡15w來的亮卻已經109元多,加洞洞板、麥拉、保險絲等等就差不多120
1.2是這種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90&actsrch=srp3
基本上這種的拿我買2.8的這家有說大晶片與小晶片那張圖片,右邊小晶片即是上面1.2這種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25885380?u=Y2763008768

即便這樣我那時還在想要部用大麥拉驅動1w燈珠好了要達到差不多的亮度7w頂多135可以買到~
小晶片我還在想是不是也要120顆才有此效果,因此成本過高....

SMD我不太敢試,那種也很貴,有看知名大廠用那做燈泡,摸SMD的罩子,超燙的~大概有6X~7X左右,我看也不會長命了

不過我買到一批說是很便宜,規格還是混合的,有3MM、5MM還角度都不同,不過都是白色,大概大部分都是1.2元那種,不過我這直接買大概落在0.43元/顆,買了4千餘顆上來~數量還不明確,應該這種很划得來~

网友D:
1w的LED如果是3.5V,電流也要285mA
高電流用在電容降壓電源,安全嗎?
我是比較傾向用變壓器(手機電池充電的那種),
輸出12V/1A就很好用了,而且很安全,
因為不會接觸到AC電源
只是PCB板要換成鋁基板,最好再加散熱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極爆亮那種有些店家有說什麼大晶片,我家附近剛好有一家賣這種賣家是2.8元~~很貴耶
39顆一組還沒比省點 ...

啊~您可別光拿價格來跟省電燈泡比,省電燈泡壽命很短、每瓦的流明數也低,是大家都知道的,
小弟所做的中有一種是60LED的套件,整套含外殼、電路板、LED、定電流,價格是150,
做好後的實際亮度大約為7W省電燈泡的亮度,銷耗功率約3.3W,每瓦的流明數也都超過100,

雖然要2個才有15W省電燈泡的亮度,價格上來說確實比省電燈泡貴了將近3倍,可是有下列好處:
1.發熱少,省冷氣費用。
2.用電量少1半,省電費。
3.壽命長,省得常換燈泡(省事)。
4.壽命10W小時,約為省電燈泡6000小時的16倍,省燈泡錢。

其中尤其是第4點,因為是我們自己做的,電流量能自己控制在標準電流以下,可確保
壽命不會大幅度縮短,因此雖然說目前售價還稍微偏高,還是很划算的,尤其是
能享受到自己做的樂趣,光這點就物超所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w的LED如果是3.5V,電流也要285mA
高電流用在電容降壓電源,安全嗎?
我是比較傾向用變壓器(手機電池充電的那 ...

1w燈珠材料是變壓器套件,電容降壓我還不敢試~而且電容降壓就算電流夠,還有個問題就是串聯也要20以上,這樣雖然亮,但過亮,不省電~且很難找到大面積散熱,應該壽命會大減

网友:
引用 网友D:
1w的LED如果是3.5V,電流也要285mA
高電流用在電容降壓電源,安全嗎?
我是比較傾向用變壓器(手機電池充電的那 ...

小弟建議您先別玩1W的,因為實在很熱,雖然加上良好的散熱,還是得多花冷氣錢,
這還不打緊,等到半年後,散熱片上積滿灰塵,散熱不良時,恐怕就是直接燒燬了,
除非您的清潔習慣很好,每半年一定會去將燈具上的灰塵清潔1遍,否則還是玩小功率的LED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您可別光拿價格來跟省電燈泡比,省電燈泡壽命很短、每瓦的流明數也低,是大家都知道的,
小弟所做的中 ...

沒錯,不過要一口氣換掉剩餘近30顆,老一輩的人不懂電子觀念是省電燈泡就是最省電的燈泡,所以他們只會覺得每顆燈泡壽命一樣,但是單價卻比較貴,家中主要以21瓦省電燈泡為主,15、17瓦都是輔助,如果要達到21瓦亮度然後價格又落在4XX不要說4XX,只要250以上,就不會接受LED~"~
所以最能接受是單顆150內為最佳~所以只能以商業角度來把成本壓到最低,除了那些好處,單價也要壓到最低

网友D:
就是因為成本問題
所以我才考慮換SMD LED
尺寸:5630 0.2W IF:60mA VF:2.9V~3.6V 120度 20.5LM
尺寸:5630 0.4W IF:150mA VF:3.3V~3.8V 120度 38LM
這些價錢都在NTD 3~5塊左右
1顆可以抵好幾顆DIP的
只是...洞洞板不知道怎麼焊上去
應該是沒機會用洞洞板

60mA & 150mA有機會用電容降壓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因為成本問題
所以我才考慮換SMD LED
尺寸:5630 0.2W IF:60mA VF:2.9V~3.6V 120度 20.5LM

既然用SMD的,當然還是用洞洞板,只不過是直接焊在銅箔面而以呀,沒啥不同,
60mA & 150mA一樣可以用電容降壓,記得加裝保險絲就是了,
您可別真的去找0.5A的保險絲喔,用那個多芯線中其中的1條就可以了,這可是"傳男不傳女"的秘技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不過要一口氣換掉剩餘近30顆,老一輩的人不懂電子觀念是省電燈泡就是最省電的燈泡,所以他們只會覺 ...

什麼,您來本論壇這麼久了還在用省電燈泡??
我家的省電燈泡早被我拆掉啦,將它的燈管全部報廢、換成14W的T5日光燈管啦!!

省電燈泡裡面的電子安定器拿來點T5燈管好用極了,耗電只剩15W、亮度又比23W省電燈泡亮。
您家也早該這麼做啦!!

T5燈管的壽命2W小時,比省電燈泡6000小時長3倍以上,
T5燈管亮度為95流明/瓦,是省電燈泡60流明/瓦的1.5倍
T5燈管2呎的是14W,比23W的省電燈泡還亮,又省了將近1半的電,

等這些T5燈管壞掉時,LED就會很亮又很便宜啦,那時候大功率的LED應該也比較不會燙了,
那時候再來全面換成LED的吧,目前的話,逐個壞掉、逐個換成T5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您來本論壇這麼久了還在用省電燈泡??
我家的省電燈泡早被我拆掉啦,將它的燈管全部報廢、換成14W的 ...

沒辦法,為了努力把家中燈泡換光才還論壇學著做LED燈泡,試著讓長輩接受((長輩太固執也是很難快速全換
而且最近好不容易勉強說服......也是因為政府說漲電費!!第一波漲價後的第一張電費單,長輩們在狂罵
第2波12月要調漲~漲幅好像更大,我才一直提LED,才免強提升1顆如果250以下就會接受,但最好150以下才有機會全換...

因此目前替換的LED數量也不多~而且需要明亮的地方目前還在21W省電燈泡服役15W~17W輔助
所以LED都只用20顆小顆只投入不需要太亮的地方服役,不過明天或下星期燈泡就會來了~除了廁所(U型燈座)、廚房(T8 4尺)其他區域都可以全面換掉

話說我家燈座除了廚房及廁所其餘都是E27座......換T5是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因為成本問題
所以我才考慮換SMD LED
尺寸:5630 0.2W IF:60mA VF:2.9V~3.6V 120度 20.5LM

可說這樣比較便宜,但是亮度並無比較亮
而且150MA3.8V應該快0.6W耶38LM,差不多是DIP 4~5顆吧(0.24W~0.3W)
可這樣發光效率只有63LM/W 太低了~~

飛XX牌的燈泡5W有一種我看到就是用SMD的其亮度250LM~~超低的,結果店家推薦用省電燈泡比較亮
然後說是要高亮度要用省電燈泡,比LED還亮又省電,然後說啥LED只是政府為了節能減碳,犧牲亮度來省電的
然後我走了後就在說這店員根本就不懂~~給我一直來省電燈泡~~還拿賣場為什麼要用省電燈泡、T8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SMD的,當然還是用洞洞板,只不過是直接焊在銅箔面而以呀,沒啥不同,
60mA & 150mA一樣可以用電容 ...

等LED送到我正要採購幾十顆0.5A保險絲說
用在125顆~150顆LED(25串5並~6並)

多芯線的1條是....那裏面的1芯剪出來用?((經驗告訴我那個很容易斷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麼,您來本論壇這麼久了還在用省電燈泡??
我家的省電燈泡早被我拆掉啦,將它的燈管全部報廢、換成14W的 ...

我家是E27燈座,
客廳是6燈組,餐廳.臥室是3燈組,廚房.廁所是單燈
要換T類燈座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比較麻煩(要另外鑽洞固定燈座)
但是,如果換成T類燈座,那我不就沒事做了
(不過T5"粉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說這樣比較便宜,但是亮度並無比較亮
而且150MA3.8V應該快0.6W耶38LM,差不多是DIP 4~5顆吧(0.24W~0.3W ...

我是這樣算的

5mm DIP
單顆3元,2200mcd(約5.894lm)
40顆x3元=120元
40顆x5.894lm=235.76lm
3v x 14mA x 40顆=1.68w(會用14mA是為了延長光衰時間)

5630 SMD
單顆4元,38lm)
30顆x4元=120元(LED花費用一樣的金額)
30顆x38lm=1140lm
3.3v x 140mA x 30顆=13.86w(會用140mA的原因同上)

同樣花120元的LED
卻可以換來將近5倍的亮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辦法,為了努力把家中燈泡換光才還論壇學著做LED燈泡,試著讓長輩接受((長輩太固執也是很難快速全換
而 ...

沒要您改掉E27燈座啦!!
用省電燈泡改T5很容易的,只要廢除省電燈泡的燈管,換成T5的燈管就是啦!!

原來的省電燈泡的燈頭還是插在E27的燈座中,從裡面的安定器拉4條線,接到T5燈管而已啦,
要跑1趟電子材料行就是了,得找插在T5燈管接腳的那種銅管,還得買1小卷多芯線,用來做安定器
到燈管之間的拉線,燈頭外殼2邊還要用烙鐵各燙1個小洞,各綁1小段多芯線,用來懸吊T5燈管,
這部份要稍微注意一下,別讓燈管太靠近安定器,以免燈管的熱量烤壞安定器。

另外,燈頭部分,在上方外殼也要打幾個洞幫助散熱,這樣才能確保安定器的壽命不會縮短。
當然如果您高興,還可以將T5燈管垂直懸吊,這樣看起來就像霍格華茲聚會大廳裡,
懸在半空中的蠟燭了!!

PS,就是要容易斷,才能當保險絲!!

補充:對了,還得買熱縮套管,用來包住銅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是E27燈座,
客廳是6燈組,餐廳.臥室是3燈組,廚房.廁所是單燈
要換T類燈座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比較麻煩( ...

別換T5燈具,貴死人的,只換燈管而已,詳細情況請看上1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要您改掉E27燈座啦!!
用省電燈泡改T5很容易的,只要廢除省電燈泡的燈管,換成T5的燈管就是啦!!

原來是這樣啊,不過我家的是五組燈,間距約15~20公分,若是垂直也很難吧,燈離地面約200~210公分,如果1尺好像也不行吧~,21w t5也要2尺,這樣會弄到頭,橫放沒空間

我看還是led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這樣算的

5mm DIP

同樣價錢換來8.25倍的耗電量
不過我當初把電流控制在18ma還有個問題~就是達不到廠商亮度
結果就是3v20ma實際廠商說的亮度是3.2v25ma
因此如果你的dip的是235.76lm那按照你的電流應該會是123.774lm(比例計算)發光效率73.675lm/w
然而smd
3.8v150ma來看~應該是924lm發光效率66.66lm/w (省電燈泡最高的效率就這個數值)

所以當知道後,覺得商家很賊ˋˊ~
2200MCD 110度得出5.894LM
那我的4500MCD140度應該18.604,如此20顆湊1W
372.08LM實際251.154,按實際使用,應該沒那麼高因為數據是1公尺情況而我是兩公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要您改掉E27燈座啦!!
用省電燈泡改T5很容易的,只要廢除省電燈泡的燈管,換成T5的燈管就是啦!!

多芯線在之前我爆炸的地方都是這線焊的點地方爆掉,如果拿來當保險絲,那有問題會不會來個小爆炸~
雖然多芯線當保險絲比較便宜,但保險絲一次買10個還20個,其平均1個才2元(當然好像是1A以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啊,不過我家的是五組燈,間距約15~20公分,若是垂直也很難吧,燈離地面約200~210公分,如果1 ...

哈~5組燈才好玩,您不妨先試著將對角的2組改成3呎的,當然是要水平懸掛才不會碰到頭,
然後你注意看看,這2支3呎的T5,一定比你原來5個省電燈泡還亮,這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2X21瓦=42瓦 42瓦X95流明瓦=3990流明

而您原來是5個21瓦=105瓦 105瓦X60流明瓦=6300流明

看起來6300大勝3990,可是您得知道,省電燈泡層與層間互相遮掉光線、內層面的光線
又互相遮掉,因此實際亮度還得打6折,6300x0.6=3780<==光看這個數字就知道結果了

然後您再想想,本來耗電105瓦,換2支T5後耗電42瓦,不但省電、又比較亮,還壽命更長
不換才奇怪呢!!

何況省電燈泡改T5,這麼好玩的事,怎能不玩??您光在本論壇搜尋"省電燈泡"就會找到1大堆,
好多人在玩的,因為又亮又省錢又不難又耐久,尤其是T5的安定器超貴1個就好幾百,
直接用省電燈泡的安定器來點T5,真的是大省!!

另外,保險絲燒掉時,本來就是用"炸",跟多芯線中的1條沒啥不同,您沒看過燒斷的保險絲嗎?
玻璃管外就可看見焦黑的1片、外加噴濺在上面的金屬汁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5組燈才好玩,您不妨先試著將對角的2組改成3呎的,當然是要水平懸掛才不會碰到頭,
然後你注意看看, ...

T5等哪天LED有掛掉再來把萬年已久的省電燈泡改T5,因為買來的LED已到
賣家說是比4150~4350顆還多,結果也只有4336顆

不過很靠北的是我明明就是要正白色,賣家也給我說都是白色,結果來的沒一顆正白色~((好想罵髒話ˋˊ
總共3包 1包3MM 2包5MM
由於之前買的草帽散光是6500K正白,所以以這為基準對照,3MM有點偏冷目測約8000K....共1429顆
5MM其中說是最多的1包,根本黃的要命,目測一定低於3300K(因為我省電燈泡有顆就3300K左右,這包還比它黃,總共1497顆

最後1包5MM真的太誇張了,居然有混色,不過賣家都說是白色......,裡面有1包2X顆小小包寫白偏紫,大概699顆是紫色711顆是冷白,照片拍出來還有色差咧,好像是紫外線太大~~這根本就不是白色~色溫比那暈溫表1萬6000K還要高ˋˊ

而且發現其實這不是很亮......原本買的3V20MA就很亮,這批吃到3.6V~3.8V大概要25MA才夠
((3V15MA測試,前一批的白色草帽很亮,這批,冷白有些暗,暖白還蠻暗,說是白色的紫色根本就只有看到晶片在微亮

不知有何方法可以讓這麼不白的白色讓他很白?
冷白勉強接受,那個黃到不行的暖白就混和冷白一啟用看看會不會比較好一些

虧我以為賺到1770(含運)平均一顆近0.41元

煩惱阿~

保險絲有燒過0.5A但我看不到任何金屬液體,其餘就沒有過了~~不過我在想它不會不會就這樣起火燒起來呀?聽說保險絲因為裡面是真空所以不會燃燒,不然其十多芯線用1芯還真的幾乎不用錢咧~不過安全就擔心了

网友A:
暈~您怎會去買雜牌LED??那些是工廠分光分色後挑出來淘汰品,不但顏色不純、
還包含亮度不足的。

我們自己製作LED燈,因為能自行控制電流量,因此可以期望LED達到最高壽命,
在這個前提下,接下來要考慮的第1要點就是亮度要夠,越亮越好,因此要找有品牌、
有註明電流量、mcd值的,價位反而不要太計較,因為亮度夠的LED,1個可比雜牌的亮3倍
因此即使價格貴2倍,還是划算,因為能少買3分之2的數量。

再其次,既然以長久為考量,同樣mcd值的LED,又要以電流少的為優先,因為電流少表示
效率高,不但用的發光粉好、純度高(就是光衰週期長的意思),也少發熱,可以同時又省下
LED燈本身的長期電費,以及LED燈發熱增加的冷氣電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暈~您怎會去買雜牌LED??那些是工廠分光分色後挑出來淘汰品,不但顏色不純、
還包含亮度不足的。

ㄜ......我買3種3包,不過賣家其中1包放兩種LED,顏色沒有差很多
那種黃色我直視跟提高電壓後,去找黃色LED,發現那種比較白,因為黃色的LED很黃,這批黃色卻沒那麼黃,應該是說暖白......
我跟賣家反應中,暖白我搭冷白混著用,可這已經超過16000K的紫光就要換
不過基本型號跟這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19&actsrch=srp3
白色聚光,亮度感覺是暗了1倍~
而我本身買的是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60440786?r=1141891690
(有一半是紫色的,不過中間那個發光螢光粉確實比較深黃色,白色的比較淡,很容易分辨~"~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64613350?r=1141891690
((冷白,非那種正白,不過也有人說1萬K才是冷白,不過目測大概是有近8000K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22494180?r=1141891690
((是暖白偏黃的~"~ 賣家根本就搞錯顏色...

最早買的是這種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19?&u=
1顆2.8元,如果考慮到電流電壓的話,那麼大概這種亮2倍~這次這種只有中間比較亮
不過價錢1個是0.41元1個是2.8元,價差約6.8倍
一樣跟joushanq為了降低成本所以才選擇這個

不過應該也是台灣大廠的,同一種的另家說是億光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ㄜ......我買3種3包,不過賣家其中1包放兩種LED,顏色沒有差很多
那種黃色我直視跟提高電壓後,去找黃色L ...

就是因為高亮度的LED價格還很貴,小弟才會建議先玩省電燈泡改T5,
不然像這樣買了便宜的LED,亮度低、角度又小,要好幾倍的數量才能跟高亮度的一樣亮,
這樣不但要買更多、做更久,還更耗電...

要玩LED,現在先做1-2個,過過癮就好,再過1段時間,連高亮度的都降價到1元左右時,
再來將全部的燈都改成LED吧。

小弟買的是這種,1個3.5元,不過真的是"爆亮",又省電,只要10m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31240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為高亮度的LED價格還很貴,小弟才會建議先玩省電燈泡改T5,
不然像這樣買了便宜的LED,亮度低、角 ...

大大 小弟之前買的就是類似這種~不過在表格上耗電量寫0.1W3.2V下也要有32MA才會0.1W
不過我也早買了一步,我去跟老一輩說,那LED用完時,就把省電燈泡改成T5...
結果老媽說那些省電燈泡是好的~不能拆,除非壞掉...ㄜ我家的省電燈泡都是電路先壞不是燈管先壞~"~
不過到那時阿或許就會把省電燈泡送親戚了
還有我們家的電費會吃不消的...第1次電費調漲後帳單來了,就嚇到了!!漲到快1千,而且12月份又要漲第2次,想想兩個月就貴了2千多以上的電費....不得不想快點全部換成節能產品....不過還是經費有限,所以目前只能將常用的耗電產品換成節能~已經透過簡單計算家裡的電燈耗電,如果把21W省電燈泡降低為7W,每年可省下最少6000元電費,不過又加上漲電費,所以差不多就打平了......

小角度確實很麻煩,大概會做成玉米型~或成鐘乳石型的增加照射面積~不過買了總不能不做出來吧?
這次可謂知道LED便宜沒有爆亮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