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IKE 878D 烙鐵不加熱維修

楼主(2012-08-10):
這台是一位痞友的故障品,他修了一陴子,但一直搞不定。我看他滿認真的的,因此我幫他一下忙,畢竟買台新的也要花不少錢。

這台熱風槍可正常使用,問題出在烙鐵無法加熱,面板上的加熱顯示也沒有亮,首先先來看一下這台的外觀(圖1)。

↓圖1

由於不加熱,這類烙鐵的加熱大多是由變壓器提供的,再由 TRIAC 來調溫,所以將外殼拆掉後,先看一下變壓器,有 3 組電壓,其中藍色這組(26VAC)的就是提供給加熱蕊之用(圖2)。

↓圖2

請見圖3,圓1就是烙鐵的開關,看到那 3 條藍線沒(變壓器 26VAC 過來的線),2 條經過開關,1 條直接接到 2 PIN 的插座(圓3)

↓圖3

上電,將開關 ON,檢查 26VAC 的電壓是否正常。看圖4,由變壓器過來的電壓,在開關一端是 AC 26V,這表示變壓器沒問題(好家在),否則這個變壓器不好找。

↓圖4

再量開關的另一端,電壓居然只有 1.7 ACV 多,那麼 ....

↓圖5

圖6,關掉供電,開關保持 ON,看到了嗎?這個開關 ON 時,電阻居然有 3.687 M歐姆,嗯,有妖怪,問題應該就出在這裏 ^_^

↓圖6

換下開關,重新上電,再量一下 2PIN 插座上的電壓,正常了,有 26 VAC。見圖7.

↓圖7

接著下來,替這位痞友換一下加熱蕊。原先的線接到電路板上的有些破損,為了安全重接一下。加熱蕊的線,注意到沒,連線長都裁好了,帥,也不用去量感溫部份的 +-極了。見圖8.

↓圖8

圖9,重新接好加熱蕊及接到電路板上的接線。

↓圖9

圖10,上電,將開關 ON,加熱燈亮了,烙鐵有在熔鍚了。

↓圖10

這次的維修只是壞一個開關,算是很簡單的維修。另外建議這位痞友,你的烙鐵頭該換了 ^_^

報告完畢,歡迎討論!

^_^

网友:
什麼竟然只壞了一個開關n_103|,真是受教了n_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竟然只壞了一個開關,真是受教了

是的,故障原因很簡單,就是那個開關有問題,烙鐵使用的電壓沒有,自然就不正常了。

量電壓在維修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除了量零件外,會量電壓,大部份的維修都不難的。

网友B:
感謝分享,恭喜c大完修
小弟有一個 問題想請問c大加熱蕊的線,要如何判斷故障?一般要怎麼分發熱與感溫?
感溫部份要怎麼量 +-極?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恭喜c大完修
小弟有一個 問題想請問c大加熱蕊的線,要如何判斷故障?一般要怎麼分發熱與感溫?
感溫 ...

安安,在另一些文章中有介紹,可找一下。

簡單的說,有 4 條線,兩兩一組,一組的電阻較大(以 110VAC 來說約在 20 歐姆左右),這個就是加熱線,另一組則在 2 歐姆左右。

分辨 +— 方法,用 mV 接在這兩條線上,同時加熱感應的部份,看電表的變化是正是負就可分出了。

网友:
感謝c大那麼晚還辛苦回答小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