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瀚宇彩晶 HannStar JW199A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10):
這台故障狀況比較特殊,開機後畫面暗淡而且狂閃不已,起初以為燈管老化造成,先用外接燈管測試情況
一樣,拆開先目視一遍三合一電路板沒有發現異常零件。

直接上電測試電壓輸出:

無負載-->100μF/400V大電容(155V正常),供給INVERTER電壓(12V正常),供給A/D電路電壓(5V正常)

有負載-->100μF/400V大電容(145V不正常),供給INVERTER電壓(8.9V不正常),供給A/D電路電壓(3.5V不正常)

判斷穩壓電容失效了,電源供應不足造成背光無法穩定點亮-->P/I區老化電容更新後電壓穩定輸出-->完修。

型號
面板型號
故障情形(畫面暗淡而且狂閃不已)
外接燈管測試
P/I區老化電容更新+ A/D區老化電容更新
NG電容(470μF/16V電容*3外表正常,剪開後電容素子完全乾枯變白-->電解液蒸發)
電路板銲點補銲
按鍵開關不良更換
工模參數--進入方式:▲鍵+2鍵+P鍵-->1鍵
完修測試

网友:
原來正常的外表!!裡面也可能乾掉....
感謝WET大

网友:
又多了解了電容原來也有可能虛有其表
謝謝大大無私地分享

网友:
給您一個讚

网友:
這台LCD我有2部,修好後還稱滿久時間的!!

重點是這台的畫面看起來比較細緻,ACER或ASUS的感覺顆粒點比較大!!

网友:
這台螢幕我當初賣了幾十台, 都不知道它原來是PI+AD一體板
現在總算見識到了~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地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又學了不少,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