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T-320 偏光膜老化的問題

楼主(2012-08-10):
在此之前,看過換貼偏光膜的先進實在很佩服,主要是難度高,施作過程要細心,否則產生氣泡或亮線的失敗機率頗高,
因此在沒有實作經驗下找一台來挑戰一下,請各位先進不吝指導,謝謝!

圖一:此次的主角是歌林 KLT-320 ,這台算是畫質不錯的機子

圖二:從正面看是正常的

圖三;從右上角看,偏光膜不良的部份就突顯出來了

圖四:這張是從左上角往下看,位置不同了

請教這種情形是內膜或外膜不良,或是兩者一起換掉比較好呢?

那內外膜的角度又多少呢?或許盧大能給點建議..........謝謝!

网友:
這比較像牛頓環

BACKLIGHT裡面的材料吸附在一起造成的

网友:
這是內膜也是90度膜
因溫度升高產生的角度偏移
當面板溫度介於60~65溫度時
而65度持續擴散佔面板70-80%的持溫
就會產生此種白霧霧的現象~受過此高溫後
之後無論是冷機(剛開機)都會產生:正面OK、偏角會出現霧霧
如不理會它則數日或月後會溫度更高、當高達80-85度時就會轉微微暗
變成『MURA』、目前只是偏光板內膜受熱、之後會將熱附熱於面板玻璃
當玻璃受熱變形時、換偏光內膜就來不及了、是無法修復的~
提供參考

网友:
wooden

我這有剩下
跟文星買的手推板

网友:
這種情形是內膜變質。

网友:
百分百(確定為90度)故障
更換(新偏光膜)就好
面板為(奇美)320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先進的指導,
在此先謝過了!稍後再向各位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