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線IP分享器的發射功率

楼主(2012-08-10):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

市面上有號稱的 1w 的穿牆無線 IP 分享器, 但是我兩個同事買來實測後, 發現沒有廣告效果那麼好
難道 2.4Ghz 1W 的穿透力不好嗎?

最近網上每一家都強調可以穿牆, 但是沒人敢提自己的發射功率, 而這個 1w 的分享器, 可以號稱穿 4 道牆
但是兩道牆就不行了

該不會是要筆電換成外接式的無線網卡吧 ??

不知道有沒有人熟無線分享器的發射方面, 能幫我解惑一下嗎

网友:
無線電波發射功率是有管制的,加大發射功率送審應該無法通過,我想是這樣。

楼主:
對了, wish 大, 我曾經看過有賣 5w 的  ip 分享器的發射功率放大器, 是偷賣的嗎

我只是感到疑惑, 號稱 1w 我在公司測試, 樓上樓下的效果很差, 穿透力也不理想
廠商怎麼還敢做這樣的廣告??

我倒是同意他的距離在無障礙物時, 蠻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 wish 大, 我曾經看過有賣 5w 的  ip 分享器的發射功率放大器, 是偷賣的嗎

我只是感到疑惑, 號稱 1w  ...

是不是偷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知道發射功率功率有限制。
真的有1W,那應該可以五層樓以上吧!當然安裝的地點也會有差別。
說到這個想到hwj那台AWRT-600N的規格說明︰

1.2 Features
•Smart Setup, Management, Control.
•Built-in dual band (5 / 2.4GHz switchable) AP
•More channels, less interference — ideal for wireless congested area
•Highest wireless data rate of up to 300Mbps* with 802.11n draft 2.0
•WPS button for easy connection with your WPS support wireless adapters
•Enjoy HD video streaming, gaming and VoIP with more powerful Dual Band Wireless N
•Advanced NAT+SPI firewall provides fully protection for your wireless connection
•QoS (Quality of Service) designed for prioritizing various data traffic to allow downloading files and playing movies, music, or online gaming at the same time with uninterrupted data streaming
•Supports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Fully backward compatible with 802.11a/b/g

它是2.4G/5G雙頻,再問問看有買的人,看看效果會不會好一些?

网友:
5G 的穿透力較佳。不過一換系統(除非本來就是用 2.4/5G),否則本很大。

另外,一些使用者有的用所謂的強波器(在死角處),也有的乾脆拉一條有線網路線到收訊差的地方再用無線架構,以改善這種情況!

网友A:
頻率越高 穿透強 , 但傳送距離能力相對減小 !!!

我認為跟接收有很大的關係 , 同樣的基地台 (ap) !!

我用不同的無線網卡 , 得到的結果大大不同 !!

有一支能只能收到 48%  另一支可以收到 70%以上 !!!

還有天氣也會影響電波的傳送 !!!

如果附近很多無線 AP 使用同一頻道 也會互相干擾 !!!

你可以選擇 6 號頻道 or 比較少人用的頻道試試 !!!

网友B:
1W 27MHz的無線電大概可以從台北打到新竹,天線做的好應該還可以打到台中彰化去,所以1W強不強?
手機發射功率不到1W,透過基地台打到原處的。

前提天氣好沒遮蔽物的話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W 27MHz的無線電大概可以從台北打到新竹,天線做的好應該還可以打到台中彰化去,所以1W強不強?
手機發射 ...

如果同樣是 1 W 頻率換成 2.4G  , 你能有 1 公里的距離 , 應該就算很遠了 !!!

所以不同的頻率 , 不能單用功率來比較  !!!

27MHz 可以靠電離層反射 , 距離可以達到很遠的地方 !!

而 2.4G 過障礙不是穿透 , 就是被擋下 !!!

無法像 27Mhz 那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樣是 1 W 頻率換成 2.4G  , 你能有 1 公里的距離 , 應該就算很遠了 !!!

所以不同的頻率 , 不能單 ...

是阿,所以才會有短波機。其實我是要說1W在一般用電看起來很小,實際上在無線傳輸上面算是很大的了。
我那位玩無線電的朋友還曾經跟歐洲、蒙古地區的人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頻率越高 穿透強 , 但傳送距離能力相對減小 !!!

我認為跟接收有很大的關係 , 同樣的基地台 (ap) !!

為什麼建議頻道 6 ??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建議頻道 6 ??

我忘了在哪看到的文章有提到 !!

我記得該 頻道  比較少人使用 !! (實際你還是要看使用情形)

實際測試我也覺得 6 號頻道還不錯 !!

只是提供給你建議而已 !!

你可以參考運用 !!

网友:
不要迷信發射功率,影響信號好壞與速率有許多因素,要多方評估才能了解問題在那裡。

號稱 1W 可穿牆的 AP 絕對是誇大不實,最簡單的測試方式就是測耗電量。
FCC 或 NCC 這類的電檢有限制功率的規範,除非它沒有送型式認證,沒有型式認證字號的產品也就算了吧。
就算真的是大功率的基地台也只有單向增強訊號,移動台功率沒有增加或基地台接收感度沒有提高也是沒用,

最簡單的增強信號強度方式就是換大增益天線與將 AP 置在高處。
天線增益對發射與接收都會有助益,還能節省電功率,可能的話選用單方向性天線還能更好,這是首先可以先嘗試的方向。

再來就是頻道的選擇,不建議由使用者自定單一頻道,除非你有頻譜分析儀可長期觀測頻道的使用狀態。
正常的 AP 會自動掃描空頻道或錯碼率低的頻道,再告知移動裝置來使用,這也就跟 AP 的韌體有關了。
盡量避免使用 2.4GHz 這個公用無線頻道的各種裝置以避免干擾情事,例如藍牙裝置或家用無線電話。
AP 如能支援新的 5GHz 頻道當然干擾會更少,傳送速率也會更高。

淘汰舊型 AP 改用新規格的 IEEE 802.11n 設備,不但同時擁有雙頻道,速率又高傳輸距離又遠,又能更省電。
這種三天線的 AP 怎麼比都比舊款的好太多。買這種東西看規格沒用,問口碑最實在了。

以我走過的路來說,最早用了台製某牌 B 規格的基地台,後來將無線模組升級了 G 規格,再將單天線接頭擴充成雙天線,又換了單指向的高增益外接天線,還不時的勤於更換第三方韌體。
這些改變都有增加一點訊號品質但完全比不上前年新買的一台 N 規格基地台,不只內建功能變多,最主要的是收訊好上太多,再也不怕連線數過大而當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