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諧波失真問題

楼主(2012-08-10):
小弟最近在跑模擬,有用退化電阻去改善原電路的失真問題,效果不大,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可以去大大改善

网友:
可惜在公司有些網站無法連, 所以可以附圖來看一下嗎?

网友:
你好︰
其實你這樣問問題大家只能猜,把你的電路貼上來,你做了那些改善?既然有改善想必你有用儀表量過,把如何測量的圖貼來上,詳細說明有利別人判斷問題。
你的第二篇我刪除了,請看完版規再發帖,勿違反版規。
謝謝你的配合!

楼主:
圖1是論文本身的電路

原電路

原電路
   (圖1)

我們想藉由退化電阻來改善他的總諧波失真,如圖2

加退化電阻改善

加退化電阻改善
  (圖2)

在hspice我們打完了指令測試,在lis檔顯示總諧波失真約為-61db(用一般傅立葉),換成快速傅立葉的指令觀看輸出波形則如圖3

快速傅立葉的波形

快速傅立葉的波形
(圖3)

目前是不確定這個波形圖怎看

另一個問題則是加上退化電阻後發現改善不大,想問各位大大是否有其餘的方法能改善總諧波失真

网友:
記得一般在講總諧波失真都是指音頻信號範圍,
但大都只在20-20000khz的音頻範圍內
這時又要看是在線性還是非線性內失真
上圖應是一般fet差動運算放大,應該是負回授模式來作
還是變更退化電阻的接法模式,都是20幾年前的事了完全忘了
這類的問題在這大概要問飛船老師或kenneth大了

楼主:
恩恩~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