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TA DPS-200PB 200W 電源供應器啟動即關閉

楼主(2012-08-10):
各位先進

我有一個 DELTA DPS-200PB 200W 電源供應器啟動即關閉

我參考了狼大師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8776-1-1.html
結果發現二極體是好的, 但他有經過一個 L7912CV 的穩壓IC 提供 -12V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7/9/1/L7912CV.shtml

拆下來量測看起來是沒問題

請問還有哪個地方可能有問題呢??

P.S
電容都拆下來量過沒問題
原先是那兩個 470u/200v 爆漿, 更換過

-12V 有連接到第二張圖左手邊那個小電路板, 它有一個IC 和供給風扇

靠風扇的那三個洞洞是  L7912CV 的位置
在散熱片左手邊有兩個大晶體旁邊的兩個高速二極體也拆下來量過, 沒問題

在散熱片有兩個大晶體旁邊的兩個高速二極體也拆下來量過, 沒問題
但晶體沒拆下來量, 電容也都拆下來量過, 沒問題

那個洞洞是  L7912CV 的位置

网友A:
要是我會先檢查中間有散熱片的那些 !!! (整組拆下量測)

順便可以檢查附近的一些二極體還有小電容 !!!

故障的可能很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會先檢查中間有散熱片的那些 !!! (整組拆下量測)

順便可以檢查附近的一些二極體還有小電容 !!!

快下班了, 下週再重新整組拆下來量量看
原先我看了文章, 以為是高速二極體和狼大師裡的二極體壞了, 所以電晶體都沒拆下來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下班了, 下週再重新整組拆下來量量看
原先我看了文章, 以為是高速二極體和狼大師裡的二極體壞了, 所以 ...

故障的情形相似 , 但故障點卻不見得一樣 !!!

修 POWER 沒什麼秘訣 !!!

就是 要拆 ~~ 要查 ~~~!!

越仔細越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的情形相似 , 但故障點卻不見得一樣 !!!

修 POWER 沒什麼秘訣 !!!

了解了, 謝謝您的指導和提醒, 下週來個大解體

网友:
電源供應器啟動即關閉

就是有短路引發保護情形!!  通常多發在低壓區,除了散熱片上的要拆下來測以外,還要測量電路上的零件,

常見的大多為電阻及二極體故障????

楼主:
[完修報告]
終於找到短路原因了,
首先還是照大大們的說法, 該拆的拆下來檢查, 檢查後沒問題
我就把那一整排的電路板拆下檢查, 再焊回去 (最後一張左手那一排)
竟然可以通電了, 但一下下又關了
爬文的經驗及eson大說低壓區, 加上剛剛動到了輸出電源線, 就關機
於是拿出我的LED超高亮度手電筒在那一堆線裡照, 終於發現-12V輸出電源的固定鐵片和一個直立電阻接觸, 造成短路, 將電阻接腳移開, 就好了

報告完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修報告]
終於找到短路原因了,
首先還是照大大們的說法, 該拆的拆下來檢查, 檢查後沒問題

應該把那顆肇事者拆下來,做好絕緣再裝回去!!

楼主:
有想過, 但有點偷懶, 我知道以前為什麼沒問題, 他的輸出線用固定線束在鐵殼上, 線不會被拉扯
拆開後, 因維修拉扯, 就碰到了, 也許我還是要照你的建議重新拆下來做好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