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5A78L-M 一個聲道故障

楼主(2012-08-10):
送原廠修,結果原廠完好不動又送回來了 = =

內建的音效輸出,一邊有聲音,另一邊沒聲音
後置前置都一樣,喇叭耳機都試過了

目前朝這個方向前進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20

請教是否還有其它可疑之處?
感謝 m(_._)m

网友A:
保固內在送一次.....確認你的喇叭耳機正常

网友B:
我有一點簡單量法 你可以量 第一針 需3V
第3~5針 須要有微振福 此3針訊號至南僑 (打對地阻值 量阻抗)
6針 CLK針  需要振福
第10 還是11 針 是RS 需要電壓1.5V 印象中 大多板子都是3V
剩下第48針 需要4.2V~5V
這是基本IC工作電壓
至於訊號 你開機 上裝置 用電表 量JD訊號  就是前置插針 (這時請開音樂) 量是否有無電壓
有示波器更好 你會看到電壓 2.1V~2.5V 加振福 如果無的話 大多晶片 有問題(要死不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固內在送一次.....確認你的喇叭耳機正常

被說中了,耳機線斷了

至於覺得喇叭沒有左右聲道,純粹誤判
因為不是一般的桌上型分左右兩顆喇叭

今歹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點簡單量法 你可以量 第一針 需3V
第3~5針 須要有微振福 此3針訊號至南僑 (打對地阻值 量阻抗)
6針 C ...

學習 m(_._)m

很感謝您的用心教學

疑問→需要有振幅
怎麼加呢?

网友:
振幅要用示波器看 有點像 s 轉90度角 有高波 跟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