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什麼是偏光膜?材質&功能&更換技術公開( 一 )

楼主(2012-08-10):
偏光膜是『夾』在於液晶面板玻璃基座CELL、上面跟下面
的具有旋轉角度的TAC=三醋酸纖維素薄膜為主要元件
在液晶電視最外層稱為『上膜』『外膜』『0度膜』
而隱藏於『CELL液晶玻璃』後面的稱為『下膜』『內膜』『90度膜』
此兩TAC膜幾乎是類似差異是旋轉角度的差異0跟90度
如:下圖說明偏光板分層說明跟構造

楼主:
偏光膜分為六層、為因應使用跟運送、其中上下兩層
都是作為防止刮傷、隔離落塵、貼黏方便而設計、黏貼後是不會存在於電視螢幕中的

原理與結構
個人用比較粗淺的比喻對於新手會較增加概念
所以此處將不依照『理論性學理方式』來說明
就像是海邊的燈塔發出燈光訊號一般、
可以打出水平的訊號燈光、也可以打出垂直的訊號燈光
當面板的燈光亮起時、燈管是一直亮著的、就像一般家庭中的日光燈一樣
而偏光板就像控制著垂直的光跟水平的光開關一樣
當90度偏光板處於開啟時、所謂ON畫面是全白一片
當90度偏光板處於關閉時、所謂OFF畫面是暗黑的
其實不是偏光板會ON/OFF而是CELL基板中液晶的光學異光性扭曲改變
旋轉而產生亮白跟暗黑~
所以一般所謂的『對比』就是液晶的光學異光性扭曲的『暗黑跟明亮』

因偏光膜是具有凹凸的結構特性是為了『防止光害』
因液晶電視放置的位置會有外來燈光、日照產生反射現象
為求觀賞者不為光害及反射光干擾、而外膜會出現鏡面跟霧面兩型
1.反射光擴散的反強光Anti-Glare=AG
2.可以減弱反射光強度反的反反射光Anti-Rrflection=AR
防止反射現像,偏光膜表面會與予特殊處理。如加上一層
AG(Anti-glare), 因為表面上形成微細凹凸結構,
可擴散反射光線, 減低畫面反射造成光害。

偏光板的元素分為:『放置入PVA中間熱拉方式』
1.碘系材質元素:I膜就是英文碘的意思
2.染色材質元素:D膜就是英文染料的意思

一般電視面板大多是『碘系元素』因通透性好、廣角性廣所以多採用此系列
但是此系列對於溫度較具敏感性、於溫度摄氏65度耐久測試下就會產生初期的變化淡白
而當溫度到達85度時就會完全變形、失去偏光的角度功能、如下圖

楼主:
注意圖中長條型暗黑處即是一般鑑定面板用詞的『MURA』
而周邊出現淡白霧狀的是還未達85度C高溫、偏光膜角度被更改、變化而成

『MURA』的產生只有兩種(下次於購買二手面板時可以做識別)
1.是90度內膜『偏光板受熱』高達85度時遭受的破壞失去功能產生暗黑
主要因素是偏光膜的厚度不均勻、材質配置差異太大、其中還是以溫度為主要殺手。
2.是『玻璃基座CELL』受熱產生玻璃變形而造成陰黑暗

网友A:
偏光膜還沒換過 有機會在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還沒換過 有機會在試

我也還在學習中
多練習(幾次)一定可以上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還在學習中
多練習(幾次)一定可以上手

您分享的這些資訊,真的是及時雨,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分享的這些資訊,真的是及時雨,感謝您!

用的到就好
後續還有
更多的分享
陸續和作者(洽談中)

网友:
偏光膜還沒換過 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的好文分享~~

网友:
多謝W大提供的好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