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LQ - 680 印字頭的問題

楼主(2012-08-10):
原本因為舊的印字頭印出來字已經打不出來了,色帶也用全新的,
所以當下就買一顆全新的印字頭,裝好測試印出來的測試頁,感覺
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所導致印出來的字不是很好很漂亮,肯請
各位先進朋友,給小弟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
紙張厚度設定調整桿,目前撥在幾張紙的位置?

网友:
紙張厚度如果調整得不夠,會因為紙張捲動不順,色彩不均

如果是垂直線條對不準的話,要做一下列印位置校正

网友:
調整紙張距離 +1。

調整桿在右側,有好幾段可調。調時不妨同時看著印字頭會前後移動。

對了,印字頭很貴的,是否方便說一下你買這個印字頭多少張小朋友 ^_^

THKS..

网友:
坦克輪可能有磨損~
或內部齒輪磨損晃動~
印字頭大約1張..
另外注意680印字頭跟主機板會互燒~不一定更換就ok喔~

楼主:
再請問各位大大~~
1.坦克輪位於什麼地方?
2.會不會是印字頭本身質量的問題,再找一顆來試試看是否可以呢?

网友:
固定報表紙那2個黑色的裡面灰色突出剛好跟報表紙2側的洞洞相符.經常會磨損
印字頭有24針測試程式.可以判斷印字頭是否斷針

楼主:
請問大大及各位先進前輩,剛剛用24針測針盒測試出來的結果

是否可以告知如何判斷是不是音主機板的問題而造成打印頭出現如此狀況

還是本身廠商所提供的質量品質就有問題呢?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及各位先進前輩,剛剛用24針測針盒測試出來的結果

是否可以告知如何判斷是不是音主機板的問題而 ...

補充樓上~~~
我一共測了二張,但位置都在附近並沒有落在相同的位置.

网友:
主機板問題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