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下載] 買到可疑地雷

楼主(2012-08-11):
今天回到家比較早..來修一下..同行拿來的t-con

這片是沒就的...主晶片短路  拍下來上面的G電壓管理IC

這是在台灣買的...很長期跟他買...沒出過問題

這是在對岸買的..買了20個...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焊完上板量都正常..只是看起來就不爽

下次要買還是找有名氣的別黑白買...><

三星手機....S3拍照真的強...上面的圖是用S3拍的..沒修圖..只改大小...
會看細節的看沒改過的圖吧 20120811_022642.rar (2.21 MB, 下載次數: 113) ..只有一張

网友A:
akgkaylin大,
我從外觀比較起來,似乎對岸買的板子,焊接(過錫爐)的焊點較大,有SHORT的疑慮(錫鬚現象),是否如此或是還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B:
akgkaylin大請問有什麼差別

网友C:
晶片上面印字印歪了.....
焊點有點像是手工拖焊的....
量測沒問題應該是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kgkaylin大,
我從外觀比較起來,似乎對岸買的板子,焊接(過錫爐)的焊點較大,有SHORT的疑慮(錫鬚現象),是否如 ...

板子是都是手工焊的...如卡爾說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kgkaylin大請問有什麼差別

問題點  卡爾大說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片上面印字印歪了.....
焊點有點像是手工拖焊的....
量測沒問題應該是還好.... ...

怕是怕..短時間用沒問題..長期時就....不過這一期買的..也有交機很久還沒回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是怕..短時間用沒問題..長期時就....不過這一期買的..也有交機很久還沒回來的 ...

所以怕是跟對岸買的"山寨"AS15-IC嗎??

网友:
對岸都有能力做這ic為什麼不自定一型號,這樣山寨手法搞亂了市場對產品信任度~真不應該

网友:
3星的 近拍 做的這樣好囉 真讚

网友:
還是看不出來

网友:
如果是真的對岸做的,我們應該擔心
1. 價格應該很便宜
2. 未來技術超越台灣

任何山寨版.....對岸如果持續發展,市場有人買,幾年後就是主流了
那我們就會更慘....

网友:
你多慮了 正常有信用的IC賣家 在大陸來說 除非 該IC印刷太過於模糊 才會磨調從打編號 你應該是碰到這樣狀況的辣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