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TTEN 936b 手把電路板搞怪修改 ^_^

楼主(2012-08-11):
各位痞友,安安。

話說約一星期多前,我的 ATTEN 936b 恒溫烙鐵台不正常了,無法加熱(加熱燈一直亮,但烙鐵不會熱)。由於手上沒 936b 的加熱蕊,這段期間內,就用 TQ-95 來代替,但總是手不習慣。

今天修著、修著,用著 TQ-95 雖然是 GOOT 的,但愈用愈給它 “乾”。突然想到我還有從前買的 936“系列用” 加熱蕊,雖然和 936b 不一樣,長度長了些,改一下應該可用吧。

於是,這篇文章就産生了。

首先看看故障的加熱蕊(圖1),用電表歐姆檔量加熱蕊的加熱線,居然有 15.159 M歐姆,故障原因很明顯了,正常應該在 20 左右。

↓圖1

接著看一下手把內的電路板,由於手上的加熱蕊較長,放不下,那麼挖個洞,讓加熱蕊進來一點,總可以吧。圖2是挖好一個 U 型槽的圖片。

↓圖2

量一下長度,上方的是原來用的 936b 專用加熱蕊,下方(右)則是手上現有的,看出來它們的差異了嗎?現在挖個 U 型槽後,“總長度”(電路板+加熱蕊)應該可以用了。

↓圖3

在將加熱蕊銲到電路板之前,先量一下接線的定義。它們是兩兩一組,一組較透明,一組是由色線組成。原先 936b 色線是 k-type 感溫用的,較透明的沒分正負,是接加熱蕊內加熱線的。

但是,這組分法不一樣,看圖4。有分顏色的居然是接加熱線 XD

↓圖4

而那組沒分顏色的居然是接 k-type。好家在,幸好有檢查一下,否則就 “熱鬧” 了,想想,2、30V 的電壓加在僅約 2歐姆的的負載上會有多大的電流,而供電的變壓器只有幾安培的容載 XD,見圖5.

↓圖5

檢查無誤後,將有關線接好,圖6.

↓圖6

圖7,OK,可加熱了,加熱燈也會熄了,也可銲東東了。^_^

↓圖7

這次的經驗,告訴我們:

1. 即使你買錯了加熱蕊,大部份的情況下都可改用的
2. 一定要注意加熱蕊的接線定義並確定
3. XD,為何同一個牌子,出那麼多種不同的加熱蕊

報告完畢,歡迎討論 ^_^

楼主:
大家可能沒注意到兩點,因為沒人發問: >_<

1. K-TYPE 接錯,烙鐵加溫會正常嗎?
2. K-TYPE 是有正負極的,那麼如何分辦 +— 呢?

考大家一下!動動腦了 ^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可能沒注意到兩點,因為沒人發問: >_<

1. K-TYPE 接錯,烙鐵加溫會正常嗎?

我用猜的 !! 既然有正負之分 !!
那應該可用加熱法測試 !!
稍為加熱看它的阻值變化 !!
是往正系數 還是負系數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猜的 !! 既然有正負之分 !!
那應該可用加熱法測試 !!
稍為加熱看它的阻值變化 !!

使用加熱的方法,這沒錯。不過 k-type 的輸出是一個電壓,而且有分正負極。

做個實驗,圖1是一條 K-TYPE 電表的專用測試線(用來替代烙鐵內的 K-TYPE)。上面兩個箭頭,就是 K-TYPE 的輸出,注意到沒,有分正負,也就是紅為正,黑為負。

↓圖1

請看圖2,將電表的輸出轉到 mV(因為 K-TYPE 輸出電壓不大),將這個測試線,紅色接到電表的 + 孔,黑色接接到 - 孔。

然後在 K-TYPE 感應器上放一鉻鐵(用手溫也可以,但電壓不大),看到電表顯示的是一個 + 的電壓。

↓圖2

將測試線的紅接到電表的 - 孔,黑接到 + 孔,重覆上面的測量,注意到電表顯示的值了嗎?為一負值。

↓圖3

現在大家會量了吧。

還有另一個問題,那麼 K-TYPE +-接錯了呢,烙鐵是否會動作?

歡迎加入討論?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加熱的方法,這沒錯。不過 k-type 的輸出是一個電壓,而且有分正負極。

做個實驗,圖1是一條 K-TYPE ...

既然是這樣 !! 那接錯了 !!

會狂加熱吧 !!!

因為假設正常接法 , 當溫度增加電壓增加 !!

那麼接反了 , 溫度增加電壓反而下降 !!!

所以就會不停的加熱 ~~

我太久沒碰這個了 !!

我記得以前我們工廠我有接過 !!!

太久都給忘了 !!!

网友:
感溫線接錯會一直加熱~

楼主:
philips980 和 jeanshyen 大說出了答案。

K-TYPE 的輸出接到電路板上的一個線性 OPA 放大,再經一比較器檢測,進而控制加熱與否。

所以若接錯了,會一直給它加熱,只看到 “加熱燈” 一直亮不會熄!

网友B:
感謝c大,各大大完修分享
搜尋好不容易找到K-TYPE這篇文章但是小弟只有看得見文字卻無法看見圖片
好可惜!是否可以請c大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c大,各大大完修分享
搜尋好不容易找到K-TYPE這篇文章但是小弟只有看得見文字卻無法看見圖片
好可惜!是 ...

安安,照理說應該都可看到啊,我沒設任何權限的。

還有其它痞友有這方面的問題嗎?

网友B:
感謝c大百忙之中回答,剛剛小弟収到提醒後再開一次就可以了,之前重複開都不行 ?
不知是什麼原因?小弟再試試!
K-TYPE 電表的專用測試線,是否可以請c大拍一下全部測試線及怎麼樣連接地方圖片o畫一下r,小弟不才
無法理解接線測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c大百忙之中回答,剛剛小弟収到提醒後再開一次就可以了,之前重複開都不行 ?
不知是什麼原因?小弟再試試! ...

安安,在一些相關的文章中,也有介紹啊!
例如以下這個連結的第 7、8張圖,也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light=ATTEN%2B858D

网友B:
分辨 K-TYPE +— 方法,用電表的輸出轉到 mV  (毫伏V)K-TYPE 電表的專用測試線另一頭接在K-TYPE這兩條線上,將這個測試線,紅色接到電表的 + 孔,黑色接接到 - 孔。然後在 K-TYPE 感應器(是發熱蕊 K-TYPE兩條線上隨便一條線or發熱蕊 K-TYPE地方)上放一鉻鐵(用手溫也可以,但電壓不大),看電表的變化是正是負就可分出了。代表發熱蕊 K-TYPE兩條線上紅與黑插頭即可分正負嗎?是這樣嗎?如果有錯麻煩c大糾正説明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 K-TYPE +— 方法,用電表的輸出轉到 mV  (毫伏V)K-TYPE 電表的專用測試線另一頭接在K-TYPE這兩條線上 ...

大体是這樣的。

k-type 很簡單,會隨著溫度而輸出一個直流電壓,所以我們可利用加熱來測試。

不用把它想得太複雜。

网友B:
感謝c大百忙之中指導回答
加熱的地方(圖中一根線放烙鐵是發熱蕊 K-TYPE兩條線上隨便一條線嗎?)還是別的地方?
用電表歐姆檔量加熱蕊的加熱線,居然有 15.159 M歐姆,故障原因很明顯了,正常應該在 20 左右。
936進口a1321發熱芯50-60W,電阻式陶瓷發熱。
電    壓:直流24V
發熱電阻:2.5-3.5Ω(紅色線)
溫控電阻:43-58Ω(藍色線)
長    度:58mm±1mm
直    徑:3.70mm-3.80mm
兩個發熱電阻or溫控電阻顛倒那一個正確或是兩個多對?有一點稿搞亂!麻煩c大糾正説明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c大百忙之中指導回答
加熱的地方(圖中一根線放烙鐵是發熱蕊 K-TYPE兩條線上隨便一條線嗎?)還是別的地方 ...

安安:
k-type 應該在 2.X 歐姆左右。所以你的發熱電阻及溫控電阻(K-TYPE)搞錯了。

用線的顏色來分,是無意義的,因為同一家也很亂 >_<

网友B:
感謝c大百忙之中指導回答
這是取自賣家廣告說明hakko-a1321發熱芯,小弟也很訥悶?
不同廠牌發熱芯都是類似==發熱電阻:43-58Ω  溫控電阻:2.5-3.5Ω 模式嗎 ?
加熱要放在什麼的地方?麻煩c大説明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c大百忙之中指導回答
這是取自賣家廣告說明hakko-a1321發熱芯,小弟也很訥悶?
不同廠牌發熱芯都是類似== ...

安安,你可否用另發一篇文章,把相關的圖 PO 上,這樣比較好查。

你所說的那台 hakko-a1321 應該是  hakko 936 用的加熱蕊,不過加熱蕊用的電壓是多少及功率我就不了解了。

像:

1. 品牌名稱
2. 使用電壓
3. 鉻鐵手柄分解後的圖

^_^

附張 hakko-a1321 加熱蕊的接線圖:

楼主:
還有,你親自量量那兩組的電阻是多少?

楼主:
另外附一下 hakko 936  的 PDF 檔,內有電路圖,你可參考一下:

HAKKO_936 電路圖.pdf (975.79 KB, 下載次數: 109)

网友:
感謝c大百忙之中指導回答
小弟是新人無意間逛一下網路賣家與c大論壇一樣是發熱蕊怎麼有所不一樣
才怎麼合都合不起來,還好有c大不厭其煩為小弟指導回答深感謝意,也極力推崇各pigoo先進前輩師傅 or c大的詳細解說,無私分享美德,
小弟並無實例可發表請c大勿見諒,資料小弟先收下參考謝謝!

网友:
感謝老強版大分享,早點看到這篇上次我換加熱芯就不用量老半天,也不用心驚膽跳來上電

网友:
有恆溫烙鐵的人越來越多了,謝謝版大提供一篇好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c大,各大大完修分享
搜尋好不容易找到K-TYPE這篇文章但是小弟只有看得見文字卻無法看見圖片
好可惜!是 ...

你在看文章時要用帳密登入論壇才看的到圖!!

网友:
感謝e大指導回答小弟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