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ony w705手機中間按鈕沒反應

楼主(2012-08-11):
會是排線不良嗎,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先拆殼,按鍵接點先清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殼,按鍵接點先清過再看...

拆開已清潔,都是這樣
依家得開機掣&數字掣正常,其餘按鍵沒反應
很大機會是要換排線嗎

网友B:
沒看到內部照片,不知內部情形,你可以試著用導線眺過你認為有問題的排線,再按按鍵看看.
再者由按鍵開始的地方開始,往兩線查線,再以短路方式試驗,慢慢就能找出斷線的地方了.
若怕短路時弄錯線,可以先找33~50 Ohm的電阻代替導線先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看到內部照片,不知內部情形,你可以試著用導線眺過你認為有問題的排線,再按按鍵看看.
再者由按鍵開始的地 ...

若排線不良可以飛線嗎

网友:
排線的目的是在於拆卸容易,你用眺線的連線效果更佳,只是要拆卸時較麻煩,若不需拆卸,直接跳線即可.

网友:
幫朋友的同一隻w705已經換過兩次排線,大概一年多就斷,
該不會現在已經從電容改到排線來玩保固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