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SB340JF零件一問

楼主(2012-08-11):
請問在B區黃色圈起來的地方零件是SB340JF右邊那腳對地有5V,到左邊對地0V,拆下來用二極檔測阻值順向0.189,逆向0,這樣動作算正常嗎

网友:
SB340JF應是蕭特基二極體
不過用電表二極檔測阻值順向0.189,逆向0
這有點奇怪吧,二極體逆向不應是短路的
而且上面大肚子的電容多了一點

网友:
那些鼓起來的電解電容先要全換

懶惰的話, 其餘的全部電解電容全換, 仔細一點的話, 用 ESR 表在板上量完 電解電容再換

网友:
目視故障的零件都沒換掉,測得的數據怎麼可能會準確呢?????

楼主:
謝謝大大指教~在PO文前己經把全部凸起來的電容都換了~才來請教大大門~因為相機所以就用舊圖來問大大~真是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