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crt電源B+電壓(有線路圖)(待解決)

楼主(2012-08-11):
東芝CF2772B量測電源B+電壓為126V,應該是不會過高吧?之前版友告知ta8801an晶振b503更換新品後(舊的b503 f30晶振用電表10k檔測指針會動 so故障),crt打開電源有出現光域畫面,維持快一分鐘,畫面光域消失...........結果水平晶體又燒毀(d1428散熱片一點都不熱),水平晶體附近高壓電容用電表檢查容量均正常,開始懷疑會不會是這棵2SD1428品質的問題,以下是圖示比較
東芝原廠2SD1428
左圖那顆主角,紅圈處可看出做工粗糙,右圖那顆是先前購買非東芝產的同型件/color]
背面左圖那顆主角,紅圈處可看出和左圖及原廠不同,藍圈處散熱面粗糙面且不平整

网友A:
B+的電解電容要全換, 不然水平HOT很快就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的電解電容要全換, 不然水平HOT很快就再燒

除了B+的電解電容要全換外,電源端還有圖中那些零件需檢查?紅圈處顯示電壓115.4v,是不是表示b+即115.5v ??我這板子拆下水平晶體量b+是127.3v,而且通電後電表顯示電壓是慢慢加上去22.1.. 50.6...112...126.5...127.3v  這樣應該有問題!!應該是b+電壓高燒水平晶體。
由圖示是不是電源端輸出有二組:115.5v&20.1v ??
圖示水平晶體c級114.7v,若怕燒晶體將其拆下通電測此點是不是亦是此電壓(114.7v) ??

c級電壓114.7v

c級電壓114.7v

网友:
你的線路圖好像不一樣喔....水平不同編號 你是1428 但線路是1556

你電壓太高~建議先去買個負載 大概100-120歐姆10W的記得阻泥電阻買回來要包起來(因為會發燙)

用厚紙板包再用    店會布(台語)   包起來

先把後期空焊或拔除 DC FUSE  看B+是否115-118

如上負載一樣在12X 那先把電源部分電容更換 1UF跟4.7FU的換掉

如換掉一樣升高 建議一次側電源部分點名 DOZO要注意(可能有NG的)

如正確在上水平
你這水平後面鐵的注意看原本如果水晶後面有裝雲母片 你也要裝喔不能拆掉 如果沒裝那就沒裝
基本上會有雲母片的

网友B:
將TA8801和503振盪器一起換掉就好了,B+還在誤差值內
是H輸出的內部除頻錯誤導致1428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TA8801和503振盪器一起換掉就好了,B+還在誤差值內
是H輸出的內部除頻錯誤導致1428燒毀 ...

wth61821大大:
503振盪器已經換掉了,但TA8801AN這顆IC哪裡有再賣呢??會不會很貴??   謝謝!

网友:
可用ta8723代用 很好買到

网友C:
TA8801與TA8723是不一樣的,千萬不可亂代用,否則會越修越大孔!
電源電壓屬正常,撿查以下:
1:C440(.0075/1.5KV)
2:C444(.0068/1.5KV)
3:C415(10uf/100V)
HTR D1428或D1556兩種都可用,只是D1428須墊片,D1556省去墊片罷了!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8801與TA8723是不一樣的,千萬不可亂代用,否則會越修越大孔!
電源電壓屬正常,撿查以下:
1:C440(.0075/1.5K ...

那TA8801AN哪裡才找的到??
檢查1:C440(.0075/1.5KV) 2:C444(.0068/1.5KV) 3:C416(10uf/100V)
均正常耶!還有什麼部份要檢查??感謝!

网友:
有些電壓應該是125V左右,應該不是B+電壓過高,因為電壓如果過高SCR D862會動作Q863導通 強制關機保護,C440 C444 C4162都沒壞,那水平驅動晶體 變壓器 有補焊嗎?再裝顆水平晶體試試(如C5339 )提供參考。

网友:
建議整條路徑元件全換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TA8801AN哪裡才找的到??
檢查1:C440(.0075/1.5KV) 2:C444(.0068/1.5KV) 3:C416(10uf/100V)
均正常耶!還 ...

1:C440(.0075/1.5KV)
2:C444(.0068/1.5KV)
3:C415(10uf/100V)
這些電容的容量你有拆下用電容表量它的數值,容量對嗎?容量不足會造成高壓過高瞬間燒毀HTR
裝台送料機都趕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440(.0075/1.5KV)
2:C444(.0068/1.5KV)
3:C415(10uf/100V)

這三顆電容均焊下來用電錶量,數值均足夠。這台CF2772B開機螢幕有雪花畫面,持續約15~20秒畫面消失,量HTR燒去!會是TA8801AN IC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三顆電容均焊下來用電錶量,數值均足夠。這台CF2772B開機螢幕有雪花畫面,持續約15~20秒畫面消失,量HT ...

注意 R876   R873  C863  C871  C866   (STR52041換新)

网友E:
你水平晶體 跟散熱片之 間 有沒有放絕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 R876   R873  C863  C871  C866   (STR52041換新)

上述電阻電容都檢查過了,正常!電源端現在外接假負載後B+量為116V,應該正常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水平晶體 跟散熱片之 間 有沒有放絕緣片

有墊雲母片,散熱片和水平晶體集級電表測沒導通。

楼主:
懷疑是不是如上圖要到水平晶體前HDT(水平驅動變壓器)(腳1)和驅動晶體集極間C413(820p 500v) C417(390p 500v) C419(330p 500v)陶瓷電容的問題??用數位電表量
為何數值一直跳動?從0.863nF  慢慢上升到0.890nF  然後又慢慢往下降到0.867nF,是不是有問題??

數值一直跳

數值一直跳

爬文看到水平激勵不足亦會造成燒水平晶體,是這樣嗎?

网友F:
維持一分鐘才燒毀嗎?

C418的電容異常100V/10UF

用猜的好久沒碰C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維持一分鐘才燒毀嗎?

C418的電容異常100V/10UF

維持約20~30秒後就沒畫面燒水平晶體,C416 10uf100v換新且容量正常,小張大大還是謝謝您!

网友:
請問R416 4.3K正常嗎?Q462更換不然再更換一顆振盪器503試試,還是更換T401水平驅動變壓器試試吧。(提供參考)

楼主:
從網路上查到以下資料
TOSHIBA CF2772B  P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DOMING OF THE CRT CHANGE R218 TO A 100K  (P/N 24366104)
翻譯為"CRT凸面引起的純度問題 更換R218(56K)成100K",這是甚麼故障現象??哪位大大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