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前輩知道這是什摩牌子的嗎?

楼主(2012-08-11):
各位前輩好:

       小弟日前到回收廠買了這台不知品牌的液晶電視.接上電後螢幕都正常.只有開關按鈕無法動作.後來拆機

後發現一條線鬆掉了.裝上就好了.真是幸運.

但因為查不到該台電視的品牌.所以也不知到該如何買遙控器.請前輩指導.謝謝!

正面.燈是藍色的

背面:顯示3205TS-A127

背面

背面

网友A:
這台是(台灣自行組裝)
用(大陸)紅星的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台灣自行組裝)
用(大陸)紅星的遙控器

那請問大大紅星的遙控器買的到到嗎?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大大紅星的遙控器買的到到嗎?謝謝您的指導!

能不能照個像片
內部主機板
在回答
因有*價差*問題

有200元也有500元一支
怕多花錢 就辛苦照個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照個像片
內部主機板
在回答

前輩這張可以判斷嗎?麻煩您.

上面看到有longwei_9E19A_
NTSC_T315XW
02 V1_B66A

XuGuang Tech.co.Ltd

MST9E19A-LF

JD-MST919-TV001-B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輩這張可以判斷嗎?麻煩您.

网友:
我是用6m16的遙控器

楼主:
我剛查了一下.6m16c好像都是整組的

似乎沒有單賣遙控器.前輩有門路可以買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查了一下.6m16c好像都是整組的

似乎沒有單賣遙控器.前輩有門路可以買到嗎? ...

有啦250元啦
但我沒有在賣(喔)

楼主:
那前輩可不可以幫我指點迷津

看那個賣場有我去下標.謝謝您!

网友:
公板搖控很多種>>>這一塊好像不是盧大6M16黑色大支
應該是小支那款銀黑
如接天線接頭比你的長應該是名片型遙控
公板通常只有5種規格
除了廠家下定要求遙控綁定>

這台是台北組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