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奇摩網拍,故障24PIN POWER 350W電源供應器如何維修呢?

楼主(2012-08-11):
奇摩拍賣代號Y3422002321的四顆故障POWER,如何維修呢?

网友:
要測試..才知道怎麼狀況吧...

网友:
奇摩拍賣代號Y3422002321的四顆故障POWER,如何維修呢?

通靈遙感 隔空把脈 距外發功
這是第5級的超能力
NASA 與核電廠極缺的人才
不會來修 power 的

网友:
有人知道就神奇了,不過絕大部分,都有可能換完電容就正常,運氣才是一切,不然沒拆誰知道怎麼修,修東西就是拆開一個一個零件去判斷好壞,不知道的零件就找英文說明手冊,實做才比較重要,動手吧不然沒人知道怎麼修,真的不想動手買新的比較實在,POWER的東西修好還是比原來壽命短,只是為了延長他的壽命而已,除非想花重本,零件幾乎都換新,有可能零件就比POWER還貴,因為零買零件都貴。

网友:
建議 pfzn0210 大:

你是新註冊的,先到公告討論區,了解一些注意事。並看一下別人是怎麼發問的。

大家是很熱心的,不過你這種問法,真的是無從幫起 >_<
.

网友:
這維修方法很簡單.....
用手+儀器+工具就可以維修...
至於修不修的好,看個人功力及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