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 T38A維修

楼主(2012-08-11):
T38A開機約5分鐘就沒畫面

打開背蓋即可看到爆掉的電容

維修工具

更換的電容

開機之後還是約5分鐘沒螢幕.電源指示燈亮綠色n_073|

檢查大電容400V 150uf電容值不足.更換400V 150uf電容

熱機OK.完修n_163|

网友A:
150u 跟 137.4u照理來講應該沒差
是不是有潛在問題所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u 跟 137.4u照理來講應該沒差
是不是有潛在問題所造成

我也不知道耶...目前使用上一切正常

我只會電容維修法.不會使用電表檢查
目前手邊還有一些螢幕被我棄修.堆在角落生灰塵n_1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耶...目前使用上一切正常

我只會電容維修法.不會使用電表檢查

junpq2001大
不知道還有哪些型號是棄修的呢?
希望可以互相交流一番
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我最愛這味....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