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4P800-VM不觸發

楼主(2012-08-11):
最近在痞酷網爬文學習修主機板
決定開始學修看看
這片主機板我量測ATX第9腳有5V的待命電壓,第14腳有快5V電壓
一開始查錯方向從主機板下方的針腳PW開始查
後來覺得不對於是從ATX開始
查到這顆I/O晶片「W83627THF-A」就卡住了
爬了文後想了一下,就想拆下來看看
換上從另一塊同型號可開機的W83627THF-A晶片
換上成功了,可是鍵盤無法使用
於是又爬文看案例
發現這W83627THF-A晶片跟鍵盤有相關
所以我想可能沒把W83627THF-A晶片焊好吧
重新焊過在用熱風槍吹過
檢查IC腳有無相連完後
開機可以用鍵盤了
本以為是我的第一片維修主機板成功修復了
開心完後沒多久螢幕畫面關了有燒焦味
察看是W83627THF-A晶片旁一顆小電容還是電阻燒了
請問大家我該從哪查起呢?

网友A:
回文10次就可貼圖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文10次就可貼圖了喔~~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資訊
感謝

网友B:
先查一查燒掉的元件是接IO哪隻腳的?

看起來似乎是接61腳VSB的?如果是,燒掉的應該是電容。
VSB接VCC5_SB,疑似有短路現象;先試著檢查一下您的IO接腳焊點有無短路?焊油有沒有清除乾淨?

网友C:
可能又要把 IC 拆下確認是否有無短路 , 燒掉的地方是有顆小電容 +5VSB 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查燒掉的元件是接IO哪隻腳的?

看起來似乎是接61腳VSB的?如果是,燒掉的應該是電容。

應該是我焊油沒清除乾淨吧
感謝你的回覆
我重新焊過可以開機了
也可以進入bios
可是重新開機就異常了
除錯卡亂跳碼
RESET根FRAME燈號一直跳
IO摸起來有點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又要把 IC 拆下確認是否有無短路 , 燒掉的地方是有顆小電容 +5VSB 的電壓 ... ...

謝謝你的回覆
我把換下的IO換回原來的主機板
開機看是否狀況一樣
可是也開不起來了
喇叭一長音兩短音
這片是怪怪的有時可開機正常
所以我先拿來修不開機的
不知道是不是IO拆下焊上太多次了
會不會被熱風槍吹到怪怪的
我用350度吹下來的

网友C:
350 度還好..我都用 380 因現在的基板都是無鉛製程 用 350 可能要更久才拆了下來..
你這片是有鉛的板子 350 都OK 的
可能 I/O 上電後有短路燒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 度還好..我都用 380 因現在的基板都是無鉛製程 用 350 可能要更久才拆了下來..
你這片是有鉛的板子 35 ...

我換另一顆IO了
可以正常開機了
所以算修好了
就等熱機一陣子
看是不是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維修的第一個主機板完成了
謝謝你

楼主:
謝謝大家
這片我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