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益優利德 UT61E和LC-200A的選擇

楼主(2012-08-11):
用了七年的power掛了,因檢修上的需要,想入手一台電容表。
主要測量power和主機板的電容。
我目前有一台指針三用電表。
爬了板上的一些文,目前看中優利德 UT61E和LC-200A。
UT61E比LC-200A還多了三用電表的功能。
所以比較想入手UT61E。
但是主機板的電容有些超過2000μF,
UT61E的電容測量範圍:
220.00μF/2.2000mF      ±(4%+5)
22.000mF/220.00 mF    參考值
用UT61E測量3500㎌結果是±(4%+5)還是參考值?

LC-200A的1㎌-100mF的精確度是5﹪。

我想請問各位前輩,
UT61E測量2.2000mF 以上的電容會準確嗎?
謝謝。

网友:
這應該是相對誤差和絕對誤差的問題

2.2mf
±4%+5

2.2*0.04=±0.088
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量 2.2mf 時,差 0.088mf 了

另外,那個 +5 我還不懂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9-1-1.html

參考一下!!

感謝eson0724兄用心收集的資料。
又多了CIE-162、CIE-188B這兩台的選擇。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eson0724兄用心收集的資料。
又多了CIE-162、CIE-188B這兩台的選擇。

那個+5我也不知是什意思。網拍網頁的資料。
我想知道的是UT61E量2.2000mF-22.000mF的電容會準確嗎?
2.2000mF-22.000mF的精確值是多少?
因為主機板有些電容是介於這範圍。

网友:
測量電容的誤差值是20%,所以測量到的數據在標示值+-20%範圍內視為正常

個人多是以10%為主要測量值參考,超過10%我會打入待確認區,對於一些比較不注重容值正確的電路

還可以利用一下,或是拿來當測試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5我也不知是什意思。網拍網頁的資料。
我想知道的是UT61E量2.2000mF-22.000mF的電容會準確嗎?
2.20 ...

預算夠的話,一次到位!!

CIE –3130B

不錯喔!!

我也還在等預算!!  最近要買SSD,所以推遲了CIE –3130B

因為我手邊還有  好幾台電表,可以暫時不動這心思!!

UT61E也不錯!!我也有一台,但是用久了覺得他的反應時間太長了!!!

网友:
電容表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8876-1-1.html

主要是它便宜!!  準確度也OK!!

修POWER足足有餘了!!

不過數字電表要另外挑選!!

楼主:
謝謝eson0724 熱心提供意見,
我看我再存多一點預算,過一陣子再買,順便多爬一些文。
有無前輩用過這台BRYMEN BM-811?
網路上找不到相關開箱或心得文。

网友:
這台更高檔了!!  @@!!

我還美打算買到這等級的說!!

功能與CIE –3130B差沒多少!!

精準度比較高

CIE –3130B多功能高精度電錶 4位半
功     能
檔         位
最小解析度
精  確  度
直流電壓  DCV
220mV/2.2V/22V/220V/1000V
0.01mV
±(0.05%+5dgts)
交流電壓  ACV
220mV/2.2V/22V/220V/750V
(50Hz〜2kHz)(True Rms)
0.01mV
±(1.2%+10dgts)
直流電流  DCA
220uA/2200uA/22mA/220mA/10A
0.01uA
±(0.5%+10dgts)
交流電流  ACA
220uA/2200uA/22mA/220mA/10A
(50Hz〜1kHz)(True Rms)
0.01uA
±(1.5%+20dgts)
電    阻     Ω
220Ω/2.2KΩ/22KΩ/220KΩ
/2.2MΩ/22MΩ/220MΩ
0.01Ω
±(0.5%+10dgts)
電    容     F
22nF/220nF/2.2uF/22uF/220uF
/2.2mF/22mF
1pF
±(3.0%+5dgts)
頻    率    Hz
2Hz〜22MHz
0.01Hz
±(0.1%+3dgts)
週期測量(&#xDU;TY)
10%〜90%
0.01%
±(2%+10dgts)
導  通  蜂  鳴
220Ω  < 30Ω   響聲
0.01Ω
二    極    體
測試電流≒1.2mA  開路電壓約3.5V
0.01V
±(2.0%+5dgts)

BRYMEN BM-811A. BM-817A 掌上型多功能數位電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eson0724 熱心提供意見,
我看我再存多一點預算,過一陣子再買,順便多爬一些文。
有無前輩用過這台BRY ...

GOOD!

看到這一隻…我想買了,目標放在二手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