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汰換下的PC POWER要改造成充電器的電阻尋找問題

楼主(2012-08-11):
原本已經手癢準備要買直流電源供應器了,但是發現到有人拿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來改造,第一關就是要找出TL494第一針出來的電阻,把它換成10K可變電阻,可是我都找不到應該是哪顆電阻才正確。

如果是跟第一針相連的,兩者之間因為是通路所以電阻不是會是零嗎?

結果爬別人的文所指出的那個位置跟旁邊的,兩者之間的電阻還有4.98跟8.04,反而是往板子邊緣的幾顆才是零。

請問我該怎麼抓出哪顆電阻把它換掉?

楼主:
慘!沒人理我。555......

网友A:
歹勢,我的作法完全不一樣

我是取電源供應器出來的 12v,透過升壓模組轉 15v
這樣充鎳鎘電池(手持電動起子)

充電電池 5A 左右…隨著電壓、溫度上升,越來越低
加上雙等待的計時器,一開一關的充電,很好用…

現在還缺
1.電池電壓偵測、溫度偵測
2.充飽自動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歹勢,我的作法完全不一樣

我是取電源供應器出來的 12v,透過升壓模組轉 15v

這主意也不錯哩,今天才在網拍上看到升壓模組約一兩百元。手持電起的鎳鎘電池已經被我改成18650*4的了。您的idea,我有空也要想想。

网友B:
你需要的穩壓條壓範圍在多少!!

就我改過的經驗,TL494的電源供應器調壓範圍只界在8-15V之間,太低或太高就會休息了??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41-1-1.html

這是我發的帖子!!  下面有很多先進提供的資料,讓我完成改裝,使用正常!!

若是功夫大一點,可以加裝一個電壓表及電流表來監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穩壓條壓範圍在多少!!

就我改過的經驗,TL494的電源供應器調壓範圍只界在8-15V之間,太低或太高就 ...

我在狼族看到的那篇提到可以用10K可變電阻及500的電阻做出原12V輸出的部分(黃-黑)可以輸出8.2~25V,原5V輸出的部分(紅-黑)可以輸出3.x~8.xV。
我的目的就是看能不能做出定壓定電流的實驗用(充電用)電源供應器。
便宜的定壓定流一千多元就有了,實驗用的要兩三千甚至六七千到上萬元。

昨天網拍上有看到穩壓升壓裝置也有提到壓差要3V以上,所以如果如同大大您的經驗是15V以上會休息,也許到時就用那東西來處理吧。
我只是喜歡DIY,非工科出身,所以很多基本觀念不懂。
覺得光好好學習三用電表就能釐清很多觀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41-1-1.html

這是我發的帖子!!  下面有很多先進提供的資料,讓我完成改裝 ...

電壓表及電流表我會要去買來裝,目前看上的數位型跟指針型都在一百多元就可以找到了。

大大的資料我會努力拜讀的,感謝喔。

楼主:
我去材料行說觸碰筆自己DIY做一對就行了,他們沒在賣。我好像也得先自己做一對起來,然後用夾電阻的方式找到會造成原本4pin輸出電壓有變化的那顆電阻。

网友:
TL494的電源供應器調壓範圍只界在8-15V之間,太低或太高就會休息了 --> 可能頂到OTP點了 , OTP拿掉即可..
但要小心電壓雖可以調整要注意總瓦數有沒有over , 變壓器或元件可能無法負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壓表及電流表我會要去買來裝,目前看上的數位型跟指針型都在一百多元就可以找到了。

大大的資料我會努 ...

你可以看看WISH大的賣場!!

他的電壓電流表頭很便宜,不過要你合用才行!!

你需要的電壓值是多少,若是需要15V左右,TL494做的電供應該可以改道你需要的電壓值輸出!!

网友:
或許+5V與+12V都有分壓電路將信號進入494-PIN_1
隔離+5V來的信號,僅用12V分壓信號(自行修改該分壓電路電阻)到PIN-1 ,應可提升較高電壓(大於12VDC)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717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WISH大的賣場!!

他的電壓電流表頭很便宜,不過要你合用才行!!

我進WISH大的資料找不到他的賣場說。我再問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63-1-1.html

在這!!

讚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