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wish大之前提到的隔離變壓器?

楼主(2012-08-11):
我在bbs.pigoo.com/thread-13352-1-3.html看到wish大有提到隔離變壓器,

不曉得怎樣區分自耦式或是隔離式的?

是不是自耦式的沒有防止被電的效果?

穩壓器也可以有同樣效果囉?也有這樣分嗎?

我剛才回頭找了一下資料,兩年前買的變壓器(0~130V)的也是自耦式的。

電腦外殼麻麻的習慣了,但是電鍋外殼會電人,得要改善,不然哪天太座不肯煮飯就慘了。

8/13已經是過拿飛瑞A500 UPS 裝在電鍋前面,但不論UPS有開啟與否,電鍋上蓋都還是有麻麻的感覺,就算把插頭水火線反插也是一樣,只有把UPS對牆壁的插頭拔掉了才沒有麻麻的感覺。所以,便宜的UPS沒辦法當隔離的電源來用吧。

网友:
用量的啊。

自耦式變壓器,輸、出入端都是同一組線圈,隔離式則不然。

被電,兩種應該都會吧,因為都是同一組感應線圈(應該說是互相感應及影響,若有誤請指正)。

网友:
漏電應是接地不良,試試插頭反過來插.

网友:
一般隔離式變壓器與自耦式變壓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E%8A%E5%A3%93%E5%99%A8

网友A:
那是要檢查為何漏電,而非用隔離變壓器,就算電鍋用隔離變壓器,也得要2000W以上才足夠吧!這個變壓器的體積我看比電鍋也小不了多少,而錢跟重量就不用提了。

記得不久前看到新聞,有人家裡的鐵門會漏電,一查之下才發現是施工時螺釘鎖到電線,用電真的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要檢查為何漏電,而非用隔離變壓器,就算電鍋用隔離變壓器,也得要2000W以上才足夠吧!這個變壓器的體 ...

家裡的多孔插座多已換成三孔式的,只是我知道牆壁插座是兩孔的沒做接地。想請問接地可以接到鋁窗窗框嗎?我突然想到家裡有多的UPS,也許可以拿來插,說不定可以克服漏電問題。

楼主:
便宜的UPS試過了,沒效,外殼摸起來還是會麻麻的。

网友B:
你應該去找出為啥電鍋會漏電吧

网友C:
怎麼會想到用 UPS 來當隔離漏電的變壓器?

漏電還是要找出源頭才對,可能是電線破皮了或是那裏潮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去找出為啥電鍋會漏電吧

是啊,只是也沒潮濕積水或潑水在上頭也沒破線壓到等等,而且是買來就有上蓋麻麻的感覺了,已經買了兩年多。所以也不曉得到底該從何查起。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會想到用 UPS 來當隔離漏電的變壓器?

漏電還是要找出源頭才對,可能是電線破皮了或是那裏潮濕了..... ...

就因為本文的第一行提到的原因所以才拿來試試看。沒潮濕積水或潑水在上頭也沒破線壓到等等,而且是買來就有上蓋麻麻的感覺了,已經買了兩年多。插頭也有反插了也不行,所以也不曉得到底該從何查起。謝謝喔。

网友D:
比較簡單的判讀法:
同功率下自耦體型一定比隔離要小,用電錶歐姆檔測試時輸入與輸出會相通的是自耦,不會相通的是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較簡單的判讀法:
同功率下自耦體型一定比隔離要小,用電錶歐姆檔測試時輸入與輸出會相通的是自耦,不會 ...

讚啊,真是簡單有效的方法。

网友(2012-09-14):
電鍋漏電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原因就在於隔離的墊片不耐高溫, 導致秀逗了 !! 用電錶量量應該就知道是 L  或  N 與機殼短路了 !!